技嘉M51GM-S2G

楼主(2010-05-24):
BIOS 常跳掉,電池換了一樣,拔除電源線路過幾十分鐘後一樣跳回基本值,不論是時間或BIOS都一樣回預設值.

BIOS 故障會這樣嗎?

网友:
嚴格說來,說 CMOS 比較恰當..

CMOS 的值不是存在 BIOS 內的,而是存在南橋內..

所以,按以下方式處理:

1. 確定電池是否正常,或 PO 出你的電池電壓值
2. CMOS 的 JUMPER 是否設定正確
3. 更新 BIOS 晶片

若還是不行,事情可能就大條了..

网友:
還有電池接點,PIN 生鏽要排除(機率很高),再進一步檢查二級体是否斷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CMOS晶片附近的2極體還是電池附近的?

网友:
大大您好,您先確定電池座是好的,後續再進行二極體檢查的動作。

网友:
嗯~應該有一個雙向二極體,也可power不插電,只裝電池,然後量測這個2極體,應該會有一個送往南橋的3v電壓,如果低於2.6v或更低,一般就不足以提供cmos的儲存

网友:
電池座空焊或壞了
版上好像有人遇到過相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