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_T38A 20吋LCD

楼主(2010-05-24):
這台問題是不論按任何鍵
都只會出現"自動調整中"...這個功能而己
把按鍵板拔掉直接去觸碰AD板上的接座也是一樣
換過AD板後就正常
請問這是MCU的問題嗎?
還是零件損壞造成??
麻煩各位大大解答一下...

网友:
可以嘗試比較兩片AD是否有電壓/阻抗不同之處,尤其是MCU的附近。

网友:
我是覺得如確定按鍵沒有問題,那ad版按鍵接口處的smd電容可以量測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 我這剛好也有一台同款螢幕 原本問題是開機白屏
P+I版電容爆了5顆 我將他更換後畫面會出來 可是會一直閃爍
請教一下問題是出在哪 要怎麼查修呢?
因我還不太會貼圖 借用此版 請板大見諒 謝謝^^

楼主:
謝謝狼大和you大的指點
我再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你所謂的問爍是原本的白屏然後加閃爍
還是畫面是正常的在閃爍一關一開之類的情況??
若是後者...再檢查一下電源,供電不穩也會照成這現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這樣問很籠統喔,不過你要先查一下屏電壓有沒有出來,或是你的dc to dc的部份有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