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EC的19吋螢幕會出現線條!!

楼主(2010-05-24):
今天在修一台NEC的19吋螢幕會出現線條!!  不過它不是一開機就出現線條,一開始是完全正常的,燈管和AD板都是正常顯示~~~沒有任何異狀,但大約用40分左右,螢幕的左手邊,出現了從左起大約寬5公分垂直黃線條,電容從外觀看來都沒有爆漿的現像,各位大大這種時有時無的狀況該從何查起?

看起來好像是液晶的羅輯板壞了,這有辦法修嗎?

网友:
熱機才出現的異常,可以往AD與面板下去分開檢查,利用測試面板以及公版AD將問題單純化。
會有一整條亮帶出現的通常是面板問題。

楼主:
狼大~~但一開始面版是完全正常捏!! 沒有異狀~~~有測試軟體看連半個點也沒有,各個顏色也都正常,和正常的狀況下沒兩樣,且這個東西出現的時間不定~~~面版有問題也會這樣嗎?

网友:
會,有些IC是在熱機後才出現問題,如果出現線條後馬上關電再開仍有,要等冷機後症狀才消失的話,表示是有地方因熱而出問題。

自己碰過有些LPL的面板,冷機時沒問題,熱機後出現問題(閃爍、線條等),用冷卻劑噴面板控制IC(早期用的高故障率德儀MINI LVDS)降溫後就正常,熱起來又壞。

楼主:
冷機就會了,會慢慢出現,看來應該是液晶的控制板壞了~~~~

网友:
你可以參考我這篇~~~你就知道面板會不會出現這原因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109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