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分離式冷氣不冷維修

楼主(2010-05-24):
主角

開機後聽到 嗯....一聲就沒了,判斷應該是電容器掛了,拆開外機上蓋

室外機內部的電容器

已經開路無容量了

上面已經突起

買一個新的電容器,耐壓450V比原本的400V高

換上新的電容器

鎖好固定它,這裡蠻熱的,真懷疑耐溫70度夠不夠用啊?又找不到耐溫更高的新品

開機測試低壓66Psi,冷煤回管已有冷凝水,OK

運轉電流9.1A,機體標示運轉電流為10.5A,因氣溫的高低而有所差異 OK

結束作業,收工

网友:
好大的一顆電容啊~~
板上又出現修家電的高手了€~呵呵

网友:
呵呵~~~分離式常有的故障~~~
外觀看不出來~~~要直接測量下去才知道的~~~

网友A:
今天也換了一個,
爬很高.
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換了一個,
爬很高.
謝謝分享!

還好沒有叫你去爬10幾樓高的....還是那種~想拆也拆不到的......
我遇過幾次~~~最後~叫他們另請他人(生命寶貴阿...誰叫他們~~吊車錢不肯出)

网友:
原來分離式室外機的常有電容器掛點的喔
記下來~~改天遇到就可以試看看了~~

网友B:
最近公司冷氣也壞掉~
壓縮機動一下停一下€
自己想應該起動電容掛啦~
不是自己專業領域還是請人來修€
結果在並上一個電容氣就ok啦€
但維修人員說會壞電容,壓縮機也撐不久!
這是真的嗎?
在請教一下這種電容要去那裡買~
謝謝~

楼主:
是換一顆電容還是並連一顆電容
這差很多喔
電容壞的話應該是換一顆容量一樣的
而不是再並一顆
至於壓縮機是否快壞這就很難說了
電容器電子材料行就買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公司冷氣也壞掉~
壓縮機動一下停一下€
自己想應該起動電容掛啦~
不是自己專業領域還是請人來修€
結果在並上一個電容氣就ok啦€
但維修人員說會壞電容,壓縮機也撐不久!
這是真的嗎?
在請教一下這種電容要去那裡 ...

電容器壞....壓縮機要是沒保護...真的會撐不久....
因為~~線圈的漆包線可能燒到變質了...如果能再第一時間發現~~那就還可以撐久久~~~

网友(2010-10-26):
我也有相同的問題~~
開機壓縮機動一下就停止了...
電容器測量又沒問題ㄟ..請問是否電容器量起來容值還在..實際已老化的可能...或是另有問題存在~~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這麼大一顆電容不便宜喔!花了不少銀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