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ASUS M3Ae Fn+F2無效?!內文有解^^

楼主(2010-05-25):
狀況:Fn+F2(開啟無線/網路/Bluetooth)無效,但是按別的組合鍵有反應,所以判斷Fn鍵還活著。
隨意找個桌面的檔案,按F2之後可以變更檔名,所以判斷F2鍵也活著...,為什麼這兩位就不能合作一點呢?!
重新安裝過驅動程式...無效。如果排除軟體問題之後,可能得拆機看看了,不知道站上有沒有大大遇過類似的狀況呢?請賜教。

网友:
ACER的機子要裝LaunchManager的應用程式才可以使用FN+XX鍵開啟一些功能
但是...ASUS的我就不知道...
大大可以去華碩官網看看是不是有什麼應用程式沒裝到!!
然後,有些是要按SHIFT不是按FN,可以注意藍芽、無線的顏色是FN的顏色還是SHIFT的顏色!!
再不然...他的開關做在別的地方...

网友:
裝置管理員內還有無線網卡/藍芽等裝置嗎?是否在BIOS中誤關?
也可以嘗試更新asus最新的ACPI裝置看看

网友:
程式沒裝哦€~~
http://support.asus.com/download/download.aspx?SLanguage=zh-tw
去官網下載後安裝就好了~~~
電源管理驅動程式
藍芽驅動程式
RICOH 讀卡機驅動程式
省電功能公用程式
無線網路控制器公用程式

大大您應該是沒裝無線網路控制器公用程式..........

楼主:
感謝三位大大的回覆,小弟先前已安裝過驅動程式,但是啟動那個無線網路控制器,無效~另外開啟intel proset/wireless時,選擇開啟無線會出現對話框:"intel pro/wireless網路連線"還在停用狀態。請使用您的硬體開關來將它啟用。
該款筆電除了用組合鍵別無其他開關可以啟動無線~所以才苦惱呀@@

网友:
一定是有些"公用程式"沒裝好(就是有些功能沒正常驅動啦!!!)

可能是"無線網路控制器公用程式"及"無線網卡驅動程式"安裝上的順序不對!!!
(記得要先裝"無線網路控制器公用程式",再裝"無線網卡驅動程式")

网友:
換一版ATK程式試試看...
我的M9V曾經因為更換ATK變成無線網路無法使用...
你的狀況和我很像...可以嘗試看看...

華碩的ATK程式...唉...除了唉...還是唉...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不吝指教,在試過各位提供的方法後,走到最後一步就是安裝了新的ATK就好了,這是我最後一個安裝的程式,提供以下連結給各位參考,別抓錯檔案唷:)
http://support.asus.com/download/download.aspx?SLanguage=zh-tw
這個檔案解決了我的問題,也再次謝謝各位的幫忙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