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3108 學習型遙控器拆機、構造說明

楼主(2010-05-25):
最近託朋友帶回來的三台科朗學習型遙控器,試了幾天,覺得滿好用的,特將此機器拆開研究一下..

這款和 shunxing 的那款都是所謂 "學習" 型.. 什麼是學習型?和傳統遙按器又有何差別?

傳統遙控器,所有支援的電器設備(一般以電視為主),都是直接橈死的,也就是說,若你買的傳統型遙控器若沒支援你的電器設備,那.. 這筆錢可能白花了..

而學習型則除了具備傳統型的遙控器功能外,強調的是 "學習" 的功能,可藉由 "學習" 功能,將不被支援的電器設備,也能受其遙控..

其實說 "學習",可能有點讓人誤解,用 COPY 原遙控器的設定來代之可能比較方便.. 學習型的可將原來遙控器的每個鍵的功能,CO (一個鍵一個鍵的對 CO)到其內建的 EEPROM 內,這些資料可保存的很久,不怕遺失..

這款學習型遙控器,可以遙控兩台電視(近1000種電視),及透過 "學習" 的功能可設定一台有遙控器的電器(像是音響、DVD Player .. 等).. 另外有 LCD 顯示,可顯示時間(年、月、日、時、分及農曆、星期),在設定時由於有 LCD 顯示,所以也較人性化..

本文不是篇介紹使用說明的文件,重點放在於內部構造,所以簡略了使用說明(有附上使用說明檔)..

先來看看主角:

再來拆開遙控器,由於這類產品大多不是用螺絲來鎖外殼的,而是使用卡榫的方式,原則上先拆底部,兩旁後向上拔起,即可分解開來.. 要注意的是,使用扁平、較寬的工具,若是使用一般一字型起子,由於寬度不夠,可能拆解後會有些 "傷痕",介紹一個不錯的工具,使用電腦擴充槽的擋片,這個不錯用..

以下三張圖是底、兩側及上方的卡榫位置..

下圖是拆解後的附圖:

另一張圖,顯示電路板的正面(上),導電按鍵及 LCD 顯示器(下)..

現在來看看重要零件及構造:

這是發射用的 LED(綠點),32.768K 的時鐘石英振盪子(藍點),以及供給控制 IC 用的陶瓷振盪子(紅點)..

再來看看正面有那些重要組成部分(一):

紅色框內是驅動 LED 的電路;黃色框是用來控制按鍵之用,這有兩部份,另一部份在此電路板的底下;紅色點則是這台遙控器的大腦(特殊用 IC);綠色框則是配合在上面說明的兩個振盪子的電容等元件..

正面組成部份(二):

左方紅點處就是儲存設定資料的 EEPROM(24C32),右方紅框內 "應該" 是配合上方按鍵控制之用的,不是很確定,但我看其電路走向(跑線),應該八九不離十(若有誤,請達人指正)..

像電池座..等之類的零件,我想大家都很了解了,就省略了..

----

了解這些構造之後,以後若遇到故障了,就可自己修了(除非是那顆專用的控制 IC 掛了)..

另外,以下檔案是說明手冊,是一個 JPG 檔,說明的滿詳細的,值得參考一下..

网友A:
這款~~~我本來想進~~~但是以功能來說有點不夠齊全~~~~
如果只要使用簡易的幾個按鈕~~到還是可以~~~
我賣的那隻~~都嫌功能不夠用了~~~~
現在還要製作表格出來~~對應一些特殊功能的按鍵位置

网友B:
滿不錯的解說。
對這種功能區塊的了解有助於故障時的部位判斷,對入門的人很有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我本來想進~~~但是以功能來說有點不夠齊全~~~~
如果只要使用簡易的幾個按鈕~~到還是可以~~~
我賣的那隻~~都嫌功能不夠用了~~~~
現在還要製作表格出來~~對應一些特殊功能的按鍵位置 ...

呵,對我來說,簡單就是美..

其實廠商還有更複雜功能的產品,但功能太多了,花太多時間在 "學習" 上,有點... 本末倒置..

這個系列的產品,對一般使用者來說,我想最好之處就是 LCD 顯示了,在設定上很直覺化.. 當然,有了這個功能,在体積、價格、功能上,自然會有所調整,這也是無可厚非的事..

兩台,是要給朋友的,愈簡單愈好,他們也快樂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這種功能區塊的了解有助於故障時的部位判斷,對入門的人很有益。

我也有這種体會,把問題簡單化、並分區測試,一個部份、一個部份的檢測、故障排除.. 維修起來就不會毫無頭緒了.. 成功比率比較高..

這也是維修人常說的 "兩分法" 吧..

网友:
謝謝大大這麼有心的分享。

网友:
确实是不错的东西,推荐快去下载吧。

网友C:
上面各位維修達人~~

遙控器的按鈕在PCB石墨處點(PCB與按鈕間)會有油油的情況

導致案件失靈是什麼原因?....每次都得擦乾淨那些油油的才

能恢復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各位維修達人~~

遙控器的按鈕在PCB石墨處點(PCB與按鈕間)會有油油的情況

導致案件失靈是什麼原因?....每次都得擦乾淨那些油油的才

能恢復正常.. ...

我在想,是不是大大曾經噴了些什麼東東..

一般正常的情況下,不會有油油的東西存在著..

最好的方法,還是把它用揮發性較高的,如去漬油、酒精、接點清除劑.. 清乾淨囉..

最好是用酒精啦,否則有人說去漬油會清掉導電層的導電膜.. 我沒試過,僅供參考..

网友(2010-07-16):
真細心的圖解,收下了    感恩,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