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itac 151AX-TA(OEM聯強IS500)背光不亮

楼主(2010-05-25):
昨天朋友來電說有台15"LCD可以給我玩......

電話中對方說是被他搞壞的,因為原先使用時背光燈會

怎講...閃動(就像電壓不穩那樣),他老兄心血來潮拆

機把燈管接頭從高壓板上拆下重插,然後上電測試發現

亮一下就off掉了,重來個幾次就不亮了.....

但是電源指示燈會由綠過一會轉成褐色待機.....

我判斷是高壓板出了問題....

(他說他有發現是燈管接頭沒插好)

東西我還沒取回....而我也沒DC可拍照手機又沒支援

小花功能....到時可能無法拍清楚的照片給各位看..

它的高壓....據描述...四燈(兩個座,一座三PIN兩紅一白寬口)

PWM IC是BA9741..

我想拿回來試著修看看....做為第一次經驗

网友:
 加油喔~~到時候記得分享維修心得!!

楼主:
最新檢測結果

確認顯示器於開機時沒有點亮背光顯示"無訊號"的OSD畫面...

電源指示燈會由綠色變為褐色進入待機狀態....

高壓板有5pin輸入端子,分別為紅、黑、白、綠、藍五線,測量結果如下

紅....DC19V

黑....0V

白..(綠燈)2.46V~~(OFF)4.97V

綠...0V

藍..0.06~~0.11V

黑、綠是GND...紅是VDD...那白應該是ADJ囉?...

藍色會是ENA嗎?......如果是,那不是該有5V嗎?

网友:
可以接上輸入信號,使螢幕變成綠燈,再測量看看,必要時解下高壓板,避免高壓板故障使測量失準。
雖然一般高壓的BL ON/OFF都是高電位啟動,但也是有特殊設計的種類(低電位啟動、觸發方式啟動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狼大感謝你的回覆......我好感動喔

我會照你說的在測量一次然後回報結果....另有問題請教

1.高壓版點燈電壓高達上千V點亮後也有五六百V,我操作時要避免
碰到變壓器輸出端與燈管接口處對吧?

2.如果我沒有沒說錯他發生燈管一燈沒接妥的情況,按照過去我學
到的來說,高壓版會....因為輸出異常而進入保護狀態對嗎?
就像空載一樣..

3.該高壓版燈屬寬口的,接頭有3pin兩粉紅一白共有兩個燈座
這樣算四燈還是二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來雞婆回答一下(有錯請狼大指正)
關於第一點應該是點亮後還是KV級的,當然不要去碰到阿~~碰到應該很爽~~~
第二點,會進入保護狀態~~但如果是尷尬的接觸不良他會進入保護狀態且接點可能會有毀損的可能
第三點,15吋的幾乎都是兩燈大口的(我見過的都是這樣)顧名思義就是說他只有兩個燈管,而燈管接頭當然也只有兩個

网友:
補充一下~
1.沒有KV也至少有600V以上,盡量不要去碰到,碰到會有刺痛感+燒焦味。
2.高壓板正常的話會亮一下就關掉。
3.兩粉紅一白有兩組是屬於四燈大口,總共四支燈管,每組的兩支燈管HV獨立,Return共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狼大和M大的回覆...

1.那我知道了,當LCD通電時我會避免靠近升壓變壓器與燈管接頭處..

2.現在沒有亮一下就關掉(剛啟動LCD時),在對方那時朋友說會亮但後來
不會亮了,所以現在我看不到剛通電時OSD畫面與燈管點亮又熄的狀態。
看來是高壓版有故障唷.....

我朋友就是用著用著燈管會閃才手賤去拆的(懷疑他故意弄壞好買新的)

3.我也這麼想,是四燈的....因為燈管不會用兩支線去接HV..

网友:
用手電筒也可以在沒背光下測試螢幕是否正常~

楼主:
今天我利用時間翻翻之前在論壇取得的資料,目前已經研究出心得了,
但由於這幾天比較忙得等過幾天再來搞這台....

首先,我會把顯示器VGA線接上電腦,看看它有訊號時高壓板各腳位有何
情況,然後確認面板在無背光的情況下依然有顯示畫面(確認AD板正常),
接下來測量BA9471F晶片的第九腳,看有無VCC進入。若PWM IC沒VCC
我就去檢查啟動腳位進來後的電路,確認"開關"電路OK有運作....

若一切都有,我會去測PWM 15PIN看有無輸出確認是不是在保護狀態下..

高壓板的3A保險是好的應該沒燒甚麼東西才是,希望是週邊電路有異常別
壞重點區域....萬一找不到零件就得換高壓板了

PS.我沒正常燈管測高壓板是否正常,也沒示波器檢測高壓輸出...

楼主:
最新量測結果.....

高壓板訊號腳位方面..
VCC紅....18.63V
GND黑、綠...0V
ADJ白.......2.45V
ON/OFF藍...3.35V

另外確認PWM IC 9PIN VCC沒有工作電壓,導致整個高壓
板沒有工作,目前已經查到啟動腳位的電晶體開關電路,
正辨識相關SMD電晶體元件身分中......:)

PS.LCD面板為現代HM15X11-200....看不到面板有無顯示畫面
但插上訊源時電源指示燈會持續綠燈..

网友D:
SMART PANEL,高壓板是低電位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ART PANEL,高壓板是低電位啟動.

然後咧?......我量出來的值有問題嗎??

麻煩你講清楚點...

网友D:
想辦法把背光點亮,看看畫面是否正常顯示.
這片SMART PANEL主板故障率很高,
其中一項就是無法啟動高壓板,另外
還有其他的問題,而高壓板起動信號是
低電位,可以先拿支標準的高壓公板把
背光點亮,這樣就可以快速區分是主板
故障或是高壓板故障了.
我遇過主板故障無法啟動高壓板,主板
修好之後可以啟動卻又發現高壓板也故障,
高壓板修好之後畫面也有問題,總之這塊面板
通病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辦法把背光點亮,看看畫面是否正常顯示.
這片SMART PANEL主板故障率很高,
其中一項就是無法啟動高壓板,另外
還有其他的問題,而高壓板起動信號是
低電位,可以先拿支標準的高壓公板把
背光點亮,這樣就可以快速區分是 ...

感謝你的說明...

這顯示器之前正常,因為背光會閃所以被友人拆開重新插拔
燈管,但沒插緊開機後只亮一邊就off。他重複個幾次後就
失去背光了....我第一次修LCD,手邊沒有公板高壓板可以
換測,可以透過ON/OFF腳位的電位跳變研判AD板正常嗎?

楼主:
它不插VGA訊號待機時藍色的ON/OFF是0.06~0.11V,
接上訊源開機時變為3.35V...白色ADJ待機時4.97V有訊
源時是2.46V....

网友E:
看起來背光控制信號可隨輸入變動,可以的話還是先找片公版高壓點看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背光控制信號可隨輸入變動,可以的話還是先找片公版高壓點看看囉~

狼大知道了....目前困難如下

1.手頭無公版高壓板+燈管可換測....我願意投資花錢買來放可是我不知道高雄哪有的買

2.我利用現有資料針對電路與實體高壓板作比較已經找出PWM IC的開關電路了(VCC供電),
同樣是典型的電晶體開關電路,NPN+PNP構成....但麻煩是我查不出該SMD電晶體的身分,
一個尺寸是常見的電晶體大小,另一個很像COMS電池電路的蕭特基(沒講錯吧?)尺寸那樣寬
度比較小的....我如果沒猜錯是開關電路壞掉了電晶體二掛一.....

打算這幾天練習用烙鐵拆SMD電晶體,等我準備好了就把它拆下測量一下便知答案了..

PS.我熱風槍還沒買

网友:
可以透過網拍購買,或是去長明街找CCFL點燈器就可以測試燈管。
你的是這塊嗎?

若是,高壓板可以先檢查這些地方(保險絲、控制用MOSFET、高壓電路震盪晶體)

楼主:
回复 网友F:

狼大~沒錯!就是這台.......沒想到這台你也有阿...

3A保險是好的....目前我查出BA9741F的9pin沒有工作電壓..
然後編號Q1的電晶體似乎沒有輸出電壓(18V)給PWM IC..

Q2電晶體有工作,根據電路資料它"應該"是科NPN...Q1是PNP..

藍色腳位進來後透過R1、2分壓(-4.0XV)通往Q2的左下,右下接地
上端有18V連往Q1的左下,Q1右下通VCC(紅線1)有18V,Q1的上
端通往PWM IC9作為VCC工作電壓這部份沒有輸出....

(因為我還沒確認Q1、2的真正身分所以我不用B\C\E來說明)

知道了長明街....就"中將"那條街對吧!火車站後面那邊...那我買個單燈
+一支燈管就可以了嗎?

网友:
因為市售裝飾用冷陰極管並非使用螢幕內所用的接頭,買回來要修改才可以測試~

楼主:
回复 网友G:

知道了,就是得自己把燈管高壓線改一改,改成LCD高壓板的接頭..

另外請教,若用NB的高壓板+燈呢?我有台NB被拆料了面板是好的..

還有購買公版高壓板時要注意運作電壓(12、18V)、燈數還有需要注意
什麼?

网友:
更正一下前面的說法:
這一片高壓板是高電位啟動,藍色線
就是on/off信號,開機時大約3.3V,單獨
測試高壓板可以將主板端的藍色線抽出來,
再將藍色線與紅色線(12V)接在一起,
這種做法可以快速判斷是高壓板的問題
或是主板的問題.
但是短接時間不要過長,這只是臨時測試的
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