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via晶片 記憶体

楼主(2010-05-25):
我用Memtest-86 v3.4 測試我的記憶体 Memory sizing:  2.BIOS-ALL 都是錯誤 Erros二個主機板,k8用的是via 晶片都是這個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K8 的記憶體控制器不是內建於CPU內?
Intel I3 I5 I7 目前也跟進了.
原本的記憶體如果是好的, 那要看看是不是供電有問題

楼主:
bios via 晶片

bios 有問題,8腳沒有3.3v,dvd 資料100m以上就當機

楼主:
via 晶片 bios 有問題

bios 有問題13,14, 15,17 腳沒有3.3v

网友:
看不出您的板子的問題到底是什麼狀況。

記憶體錯誤,既然是K8架構,記憶體控制器是做在CPU裡面,可以更換CPU再作測試。

楼主:
晶片是vx800 igp

cpu via c7 我有一個主機板是k8 via MSI K8MM-V (MS-7142-010)也是有這個問題,這個筆電問題一直當機,cpu 是vai c7

479.49 KB, 下載次數: 48

471.11 KB, 下載次數: 48

182.92 KB, 下載次數: 42

146.35 KB, 下載次數: 43

64.33 KB, 下載次數: 48

82.99 KB, 下載次數: 46

279.56 KB, 下載次數: 46

楼主:
晶片是vx800 igp

我用Memtest-86 v3.4 測試我的記憶体 Memory sizing:  2.BIOS-ALL 都是錯誤 Erros二個主機板,k8用的是via 晶片都是這個問題

126.87 KB, 下載次數: 46

498.9 KB, 下載次數: 43

182.92 KB, 下載次數: 48

楼主:
晶片是vx800 igp 23

晶片是vx800 igp我用Memtest-86 v3.4 測試我的記憶体 Memory sizing:  2.BIOS-ALL 都是錯誤 Erros二個主機板,k8用的是via 晶片都是這個問題

419.03 KB, 下載次數: 70

61.08 KB, 下載次數: 45

301.43 KB, 下載次數: 51

400.66 KB, 下載次數: 51

楼主:
晶片是vx800 igp 56

我用Memtest-86 v3.4 測試我的記憶体 Memory sizing:  2.BIOS-ALL 都是錯誤 Erros二個主機板,k8用的是via 晶片都是這個問題,EVEREX
LM7WVMB

Cpu: via c7-M 1500GHz
晶片:VIA CN700 FSB:400MHZ
時脈晶片:ICS 952906AFLFPLL
電源晶片:MB3887
MAX8734A
ISL9501

BIOS 晶片:SST 49LF004B
鍵盤晶片:ENE KB3886FENE CP2211F ENE CB1410QF
Ide 晶片:VIA 8237R
網路晶片:VIA VT1631LVIA 6103L
聲音晶片:ALC655
晶片: M38857MB
ICS660102

537.74 KB, 下載次數: 47

291.07 KB, 下載次數: 48

159.72 KB, 下載次數: 51

楼主:
via 晶片

via k8 mis 7142

91.53 KB, 下載次數: 46

354.77 KB, 下載次數: 47

345.1 KB, 下載次數: 49

346.62 KB, 下載次數: 44

362.8 KB, 下載次數: 46

W83391TS_TG_0 53_Ga.pdf

325.57 KB, 下載次數: 43

140.57 KB, 下載次數: 44

298.41 KB, 下載次數: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