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洗衣機故障ˊˋ"

楼主(2010-05-25):
我有一台National 洗衣機 NA-F55Y6TT

當時是購買二手的,用了一年出現故障

在數字面板上出現F:F1 錯誤訊息

在進水時候會無緣無故的出現,可是其他功能都還正常 不知道是哪裡壞了呢?

現在都是自己拿水管灌水,加在洗衣槽內,洗衣行程切換到洗清,依然是可以使用

只要在進水步驟中,都有可能遇到F:F1錯誤訊息,按電源紐也不會關閉,非得要拔除電源插頭,在插電就正常

不知道各位大大有遇到這樣的狀況過嗎? 可否給小弟指點方向

感謝各位

网友:
這台應該有點歷史了..

你現在的原因是無法進水嗎?

可能故障的原因在於控制 IC,或是進水控制部份..

若是後者,由於進水部份出問題,所以會出現 F:F1 的錯誤碼..

控制 IC 應該沒壞..

可以的話,拆一下看看,檢查進水部位是否有異狀,順道 PO 上圖來..

网友:
檢查水位開關及IC板,
最有可能是IC板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過幾天就拆開來看看

謝謝大大的說明

网友:
在數字面板上出現F:F1 錯誤訊息

開機動作經過多久會出現?
進水閥有沒有出水??
順便檢測進水閥線圈

進水閥

進水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注意開機多久會發生,好像都不超過15分鐘就會出狀況

剛開始進水正常,等發生錯誤訊息後,進水閥就會停止進水

謝謝您的提醒,過幾天有空後馬上拆開檢查看看

网友:
那應是滷大所說的水位開關有問題

可以多操作幾次驗證是那裏有問題
雖然我也不知道 F1 錯誤代碼是什麼

像我圖片中的進水閥線圈是好的, 可是其中的止水橡皮因年久老化,
造成進水量不夠大, 就出錯誤代碼

只能換掉整組進水閥模組就好了

网友:
供水器髒了,拿個刷子將供水器上面的濾網刷一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