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修-銳眼大樓管理主機該換的ic都換了.懷疑是門口機出問題

楼主(2010-05-25):
請教各位大大幫幫我.銳眼大樓管理主機.一通電就顯示2000.按清除鍵也是2000.因無法歸零.無法使用且TC4015BP發燙.換過其他牌子的TC4015BP燒了
這該從那查起.該換的我都換了.且MM74C922N好貴一顆要價200~有可能是我買到壞的嗎

网友:
你因該看規格然後檢查電壓吧.....
MM74C922N式鍵盤解碼控制器....跟他沒有關聯才對

TC4015BP是正反器開關~~~~既然它會燒掉~~~
表示要查排線的另一端了~~~~~~~

楼主:
shunxing大.因我這板子未接主板.給12v電壓就顯示2000.正常應該是0000.我有將TC4015下面那顆解焊拆下後.上面那顆4015就不會發燙.這樣沒接主板會影響到按鍵板嗎?謝謝n_109|

网友:
CMOS家族的IC,不能空接,浮接會造成輸入準位不定,容易出狀況。
TC4015是移位暫存器,需要配合處理器做控制,進行資料交換。

MM74C922N亦是CMOS家族74系列的IC,CMOS家族的工作電壓,不能超過15V。

MM74C922N.pdf (116.63 KB)
TC4015BP.pdf (261.88 KB)
HEF4511BF.PDF (111.91 KB)

楼主:
回复 网友A:

s10274chen大.原來不能空接.空接會有可能燒了TC 4015B嗎.我現在就擔心不只這台出問題.怕他門口機那台也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s10274chen大.原來不能空接.空接會有可能燒了TC 4015B嗎.我現在就擔心不只這台出問題.怕他門口機那台也有問題.

....這如果是一整個模組有外部電源可以空接測試的話~~~~那還好...
但你這是整個分解下來了吧~~~~~~我還懷疑你怎麼送電的????

网友:
我不確定耶!電路板上,也僅有幾顆IC.....不過換那些IC,也要不少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直接找電源端給電壓.裝上主板也是顯示2000.不裝主板也是顯示2000.按數字鍵1.連按4次應該是1111
但卻變3111.第一個七段顯示器會+1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4015BP還好一顆20元.
mm74c922n比較貴要2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找電源端給電壓.裝上主板也是顯示2000.不裝主板也是顯示2000.按數字鍵1.連按4次應該是1111
但卻變3111.第一個七段顯示器會+1上去

查第一顆4511前端BCD解碼IC

楼主:
回复 网友D:

tfc77大.4511我已換過.我看明天再去買2顆4015bp回來試試.謝謝您喔n_131|

网友:
引用 楼主:
tfc77大.4511我已換過.我看明天再去買2顆4015bp回來試試.謝謝您喔n_131|

你~~~~根本沒查主機的訊號阿~~~~~~我不是說~~要查4015經過排線之後的電路???
怎麼都沒看到你有沒有查呢???排線之後的電路~又是什麼東西???沒照片~~~我也無法斷定那是什麼東西..

网友:
因為沒接後端電路,所以按了也不會有反應(cpu未把按鍵資料轉送至七段顯示器),所以最好要一起測試。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天補拍.這有人修過.我目前了解中.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狼大.因該市我沒拍下面那片主板.不是很好幫我.我明天補拍.我按按鍵有反應.只是七段顯示器第一個都險示2.如我按四個1會變成3111.數字部份好像是由74c922n那發出去背面線是這樣跑n_098|

网友:
這塊板子這樣,僅能算是IO界面而已,要確認data能否正確傳送接收,一定要配合信號處理電路或單晶片,光空空沒,會有問題。
再加上CMOS族特性,IC發燒的情形會出現。

最左手邊的那顆七段顯示器解碼器,檢查資料有沒有對喔!
檢查1、2、6、7腳。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s10274chen大.明天買兩顆4015b回來換看看.一直覺得是這兩顆做怪.

网友:
也別忘記檢查排線及連接器部分~

网友:
修不好.可以送固緯.
住的社區也是這牌子的.
外接變壓器好像是 18v3.5a.

楼主:
查了半天了.換了TC4015BP目前這兩個IC不會發燙了.但七段顯示器閃了幾下都不亮了.HEF4511BP有電壓.但因為是共陰.好像地沒過去.直接給他一條地.量了.亂閃.地查起來是HT12E給的.有可能這個編碼ic也壞了嗎
報告狼大.排線我有重接.也用熱融膠補上.怕拔來拔去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看了好久~~~~~根本看不懂線往哪邊跑阿~~~~
不能多一些照片嘛??????
都只看到控制器的照片.....後面的那一快大板子~~只有遠遠的一張.........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剛剛玩好久.找不到那裡給七段顯示器的地

网友:
七段顯示器若為共陰,同樣還是會需要掃瞄電路。如何知道......找那些七段解碼器,data送進去,是不是共用匯流排。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拍個解碼器那貼上來.真的一個頭兩個大.

楼主:
回复 网友J:

s10274chen大不會又是mm74c922那有問題吧
先休息吧s10274chen大.明天我在查查看.不能的話我要放棄了.這板之前有人修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