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機電源修理問題- PS_ON 2.63V

楼主(2010-05-25):
爬了幾日的文,終於有勇氣把老舊故障的壞電源打開維修,茲將問題匯集如下,可以請各位前輩提供修護意見嗎?
ps_on / 3.3v 及 pwr_ok 測量尚未有正常值,尚待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
可以採用電阻方式來檢測電壓是否有拉下來。
3.3V部分的電容,檢查看看有沒有異常。

電壓飄高,回授可能有問題,由3.3V往回抓,找看看有沒有回授電阻,檢查阻值。

楼主:
終於在媽咪裡找到同一個炮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4353&pid=281397&page=1&extra=page%3D1#pid281397
用量的沒辦法,準備一顆一顆拆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疑~我好像有跟你一樣的板子~~有時間去翻出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在媽咪裡找到同一個炮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page%3D1#pid281397
用量的沒辦法,準備一顆一顆拆量。

給你用單顆7500的atx power的電路圖抓bug用^^
電路大同小異
祝你好運了唷^^:)

楼主:
謝謝 m 大提供,如有修護,再將經驗分享。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圖片太大囉!現在勵行圖片減肥計畫,請將圖片調整800*600以內解析度,檔案大小控制在60KB大小為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圖片太大囉!現在勵行圖片減肥計畫,請將圖片調整800*600以內解析度,檔案大小控制在60KB大小為宜。

已修改~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沒關係,W大如果看到,會提醒一下,小弟我剛好看到,就雞婆了。
如果想要保持原圖片,也可以打成壓縮檔,供大家下載,以節省頻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修改~不好意思^^

對不起,m大,可以將原圖壓縮附檔嗎? 因為圖檔縮小就失真了 ,先謝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不起,m大,可以將原圖壓縮附檔嗎? 因為圖檔縮小就失真了 ,先謝謝了。

sorry~你到我網路空間下載^^
http://share.ovi.com/media/mc_a_gie.public/mc_a_gie.1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