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NTLDR是啥米??

楼主(2010-05-25):
【1】請問一下 NTLDR是啥米??
【2】請問一下。。。

我家有一台【故障筆電】【型號 Toshiba  satellite 5200】。。
我換了筆電電池
【型號2016的   3V..筆電用水銀電池】《--》之後出現這個 NTLDR is missing 訊息!!
請問一下。。。是哪裡故障!! NTLDR是一種記憶體嗎????

【3】 有沒有人知道【型號 Toshiba  satellite 5200】。。
筆電電池的[Bios電池]是幾 伏特的?? 圖片z1-s 與z2-s【那兩張照片里的 那顆綠電池】。。。

==================ps:整個【銀幕】都是這兩行字!!
NTLDR is missing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

NTLDR is missing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

NTLDR is missing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

NTLDR is missing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

ps:我只是問一下與瞭解一下【故障的原因】。。。沒有要修理的意思!!

ps:不知道 我把【綠色電池】換為~網路上購買的【3V  sanyo】電池。。有沒有錯!!
ps:因為量測【綠色電池】的電壓為0【確定已經完全壞掉了】  <-->所以我不知它原來正常的電壓為何《--》還有網絡上【只有賣 3V 型號2016電池】。。有把電線焊上去。。所以只好用了!!《--》我怕我自己用焊槍。。焊電線to電池上面。。。過熱電池可能會爆炸。。。><

題外帖
=========
缺電池時。。經常看到BAD【check sum】CMOS
大家有空逛逛
CMOS电路故障检测 主板维修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zOTgxMDE2.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bglmlm大,您貼錯區了吧!
這篇不應該是貼這裡,應該是要貼在軟體討論、或是系統討論。

出現NTLDE錯誤,這是作業系統的開機檔出現錯誤。
有可能更換電池時,不小心碰撞到硬碟,造成壞軌,而出現這類故障現象。

楼主:
我以為是【主機板】或【記憶體的問題】。。。原來是【硬碟】裏面軟體的問題!!

ps:補上 換上【筆電電池】的開機照片。。。
依然出現BAD【check sum】CMOS...

ps:用casio相機照的相。。
ps:咱依然沒有修好此筆電。。》《
問題點還蠻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