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LCD 使用到一半會自動關

楼主(2010-05-25):
各位前輩
小地有一顆 BENQ Q7t3 無外接電源變壓器
看到一半時,會不定期自動關機,(機器開越就關機頻率越高)
然後把POWER關掉再開一次,就又可以!!
不過最近已經越來越嚴重,不知道哪邊故障要更換哪裡??

多謝前輩指導

网友:
檢查按鍵以及內部元件是否有異常。
自動關閉是電源燈亮著沒畫面還是電源燈也沒亮?

楼主:
電源燈有亮

感謝版大回答
在我還沒補空焊之前 畫面消失時,電源燈沒亮!!! 可是我補完空焊之後
有亮,但是還是會畫面消失,只是畫面消失頻率已經減少很多
到目前為止只消失畫面過2次!!!

网友:
你可以聽聽高壓板那裡的變壓器看看
是否有漏電的情形,變壓器故障也是會
自動關掉的.....

楼主:
測了一晚上之後

補過高壓附近的空焊之後,還有消失過2次畫面,昨晚放影片測了一個晚上
卻都正常,早上看螢幕是有自動睡覺,但滑鼠一動可以叫的回來!!!

難道這樣就恢復正常了,膽總覺得怪怪的

請問阿肉彥:::

高壓板那裡的變壓器看看
是否有漏電的情形?

要如何測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病拉 按鍵   `虛焊 你有補好 ~就 好囉 ~..
笨Q的 都這些毛病居多 ~..

网友:
來各狂補焊及量個按鍵阻值再補焊~~應該會好~~

网友:
之前處理過一台換過全部電容還是不行
最後整塊板補焊就正常了
如果有線圈兩邊是絞在一起的也是要補
不要只補焊接點

网友:
 不要懷疑自己喔,沒錯!噓......小聲告訴你,補焊就對了!!

网友:
沒錯
線圈兩邊是絞在一起的也是要補
不要只補焊接點
之前遇過一台也是這樣

楼主:
後續

看似正常的狀況維持2-3小時,之後又開始黑屏了!我有用手電筒照螢幕,是友畫面的,只是燈管不亮!
後來把燈管抽出來看,也沒有暗掉的現象,兩支都還還亮的咧!!!最後還是去網路上問一下高壓板的價錢,準備買一張回來換看看!!
不知好不好換??有問到400元 好像是沒改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