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今天遇到聲寶32吋開機無影像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0-05-25):
今天有一台聲寶32吋液晶電視送來我這 原因是開機畫面閃一下黑屏聲音輸出是雜音
不說2話馬上換掉高壓板 換好後以為OKㄌ 因為背光亮了
誰知道一看畫面還是無影像 本來懷疑是主板問題 隨即拿起電腦訊號線輸入
發現電腦訊號OK 在換TUNER線結果無影像 想說可能是視訊盒有問題
馬上拆開視訊盒 如下圖 問題點找到了 可是.........
我拆下的那個IC 我查網路也找不到他的資料 去材料行也找不到
有沒有大大可以幫幫我找找這顆IC阿 拜託拜託

网友:
這一顆是常見的零件,主要的功能是轉電壓用,輸入一般為5V轉換為1.8 2.5等等的電壓,如果這一顆燒掉的話就無法正常的工作,圖上還有一顆相同的規格,建議量一下上面的工作電壓買相同的規格即可,謝謝。

楼主:
謝謝大大回覆
我已量過工作電壓為10V 但是就不知道該用哪顆代換
要是知道可用哪顆替換或知道要去哪買的請跟我說一下 感激不盡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回覆
我已量過工作電壓為10V 但是就不知道該用哪顆代換
要是知道可用哪顆替換或知道要去哪買的請跟我說一下 感激不盡喔

我不知道規格如何!
看來壞掉這顆和旁邊的IC可能編號不同吧! 所提供的輸出電壓應不一樣?
從圖面看,這顆壞的應該屬Adjustable不是固定電壓輸出與旁邊一顆的輸出電壓不一樣。

网友:
可以拍一下上面那一顆的編號嗎?
你這一顆是可調電壓的規格MM1117
中間腳位為電壓輸出腳,量一下三支腳位電壓為如何
三隻正常為1.電壓輸入2.電壓輸出3.控制電壓
規格與編號規格可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8217

楼主:
不太懂您說上面那顆是哪顆 如果是長的一樣的那顆 那他們2個是完全一樣的也是mm1117
剛剛我有開機量另一顆電壓 但是我不知道第一隻腳是指哪邊 我由左到右量出來
分別是8V  10V  12V  如圖還有您給的網頁我去看了 因為我是初學雖然他們說的很詳細
可是我看了之後是有看沒有懂 這顆我找了幾家電子材料行都買不到
我也不知道該用哪顆替代 有人可以告訴我嗎?還是有人知道去哪可以買到這顆?
感謝大家

网友:
LM317用看看,電壓看第1,2腳間電阻跟第1腳到GND電阻(TUNER大都約9V,要換之前查TUNER週邊對地電阻)

网友:
視訊盒我有如有需求可找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懂您說上面那顆是哪顆 如果是長的一樣的那顆 那他們2個是完全一樣的也是mm1117
剛剛我有開機量另一顆電壓 但是我不知道第一隻腳是指哪邊 我由左到右量出來
分別是8V  10V  12V  如圖還有您給的網頁我去看了 因為 ...

8v是對地的分壓~~10v因該是輸出~~12v沒猜錯是in

楼主:
謝謝ERIC530大的資料 在我看過3次後終於有點概念了
謝謝77大大 我會去找LM317回來試試
謝謝V120113大 我有發訊息給你了
謝謝lwang大回覆 您說的沒錯12v是in 10v是輸出 但是(對地分壓)我不太明白它是做什麼用的可以幫我解說一下嗎?謝謝您

网友:
這顆可用1084替代
此處的輸出為5V.

找不到可直接用7805穩壓IC(但要加裝散熱片)
此問題是聲寶LM-32U1的通病

楼主:
剛剛去材料行很開心的買到LM317回來焊上
但是量3腳電壓分別是IN 12V 輸出只有5V 對地分壓約4V
好像是輸出電壓不夠所以畫面還是不正常(如圖)
傷腦筋這顆可以替換但是好像需要更改其他東西才能讓它輸出變10V
這可就不是我這種新手可以辦的 看來我好像該放棄了=.=

网友:
TUNER週邊電容要看看,mm1117(lm317ㄝ是一樣)設電壓看第1,2腳間電阻跟第1腳到GND電阻(照片放大看電阻)
到這算要的R1(R95),R2(R96)(VOUT=1.250×(R1+R2)/R1)
http://www.muzique.com/schem/lm317.htm
http://gc.digitw.com/Program/LM317-CALC/LM317-Calc.html

网友:
電源IC有過熱現象,也須注意負載端是否阻抗異常導致過載。

网友:
看規格LM317跟mm1117計算公式一樣,如2腳後端電路負載正常(電流1A內+5V)那tuner雜訊就有RF損傷(由電容正常mm1117會燒燬判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簡單的方式~~
IC拆掉!!
用外接的電源調 9V  1A左右直接送電!!
9V接輸出!!一邊落地!!去試試看!!
如畫面正常!!且零件買不到!!就買一個9V的POWER 1A左右直接放進去!!
TUNER的電流不大!!
方便又快

网友:
其實,我是覺得真的是MM1117故障嗎?

電視盒故障一般來說多不太好修ㄝ
====================================
這邊給的建議是,買一個外接式電視盒,來替換比較好,也省事

現在好像多賣哪種可以錄影的電視盒約3000元左右,以前比較陽春的多事不能錄影的一個約9xx元(全國電子的價格)

買外接電視盒的好處是;
1.不容易壞,幾乎是不會壞(用到你换電視時,他還是不會壞)
2.可以接各廠牌的LCD (注意電視盒~所支援的最大及最小解析度 )
3.如果你要接錄放影機   or 電視遊樂機 ~~~ 那買的時候,記的要有輸出端子,看你是要一組 or 2組
4.緊急用---->當你電視的電視盒故障時,你可以換上外接式電視盒,就可以繼續看電視了~接下來看你是要自己修 or 買該廠牌的電視盒來換均可

楼主:
真的放棄修了
最後只好用最不得已的辦法 花了800買一個同款視訊盒裝上完修QQ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放棄修了
最後只好用最不得已的辦法 花了800買一個同款視訊盒裝上完修QQ

#11樓的小張老師不是有說可用1084來代用,版大您試過嗎?

网友:
真強連這各也會處理我要多多加油

网友:
re:可直接用7805穩壓IC(但要加裝散熱片)
我以完修2 台,近半年了.沒有返修.

网友:
哇~小張~是傳說中的那位小張(來自遠方的高手喔)如果是的話他建議的應該沒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