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側電感會打火花....?

楼主(2010-05-25):
此顆power使用正常時很正常,但偶爾二次側整流二極體輸出的電感會發出啪啪的聲音並且有火花出現,目測於電感和二極體間有一層絕緣塑膠片因為電感過熱而熔化並黏在電感上面,請問電感為什麼會打出火花,是電感本身的問題嗎?

网友:
如果絕緣漆有剝落(高溫),若遇到大電流(重負載),電感會有磁能動勢,會震動,可能接觸,便會出現打火情形。

网友A:
這是多電壓扼流線圈,過熱絕緣漆剝落,要快換類似扼流線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多電壓扼流線圈,過熱絕緣漆剝落,要快換類似扼流線圈

同感..

看第二張圖,線圈的顏色很明顯的都變了..

趁災情未擴大時,趕快換了..

网友:
漆包線已經燒黑變色,表示遭遇嚴重過熱現象(風扇失效),內部磁芯也會異常,最好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