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省電燈泡2顆

楼主(2010-05-25):
家樂福20W晝光省電燈泡2顆壞了
1 一顆55元 大約用4個月 先前考慮要不要修  星期日下雨天  無聊沒事做 修吧
2 先用一字挖開
3 一一量測零件 找到一顆5n6J/ 1200v(0.0056uf)金屬膜電容短路
4 另一顆的5n6J/ 1200v金屬膜電容 容值剩0.0001uf
5 只好冒著下雨到長明街找  只找紅色0.0056uf/1000v比原來大一點  2顆12元
6 換上 其他補焊  還好可以裝上  完修
DSC00000  DSC00001  DSC00002  DSC00003  DSC00004  DSC00005

网友:
唉!
這年頭賣燈泡的要嘞緊褲帶了!

网友:
4個月~~~~~太快了吧~~~~~
我買的燈泡有的都用了3~4年了~~~還沒壞~~~
這些燈泡~~~以後可能要要求廠商做保固了~~~~~
哪有這麼快就壞的~~~~
我會不會被追殺阿~~~

网友:
挖~~是電容掛點的ㄟ~~~我也修了一顆是電容和功率晶體掛點的~~有時間在PO上來~~
既然要省電也要讓人家省錢阿~~怎麼這麼快就掛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樂福20W晝光省電燈泡2顆壞了
1 一顆55元 大約用4個月 先前考慮要不要修  星期日下雨天  無聊沒事做 修吧
2 先用一字挖開
3 一一量測零件 找到一顆5n6J/ 1200v(0.0056uf)金屬膜電容短路
4 另一顆的5n6J/ 1200v金屬 ...

這種東西用壞丟掉的太多了,下次去撿人家壞掉丟回收的來拆零件就行了,用不著花錢去買零件吧!
看那邊有回收燈管的,那邊有一大堆。大家會修,撿回去修也好,省得浪費了。
(我曾一時興起,撿一大堆都還沒修。這東西太容易取得了,我是絕對不會為這種東西買零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東西用壞丟掉的太多了,下次去撿人家壞掉丟回收的來拆零件就行了,用不著花錢去買零件吧!
看那邊有回收燈管的,那邊有一大堆。大家會修,撿回去修也好,省得浪費了。
(我曾一時興起,撿一大堆都還沒修。這東西太容易取得了,我 ...

我去回收場"要"了大約五十顆,直接上電測量就有八顆是好的,亮度正常不閃爍喔! 餘下的正在努力拆解,畫電路圖,統計常故障零件,估計過幾天完成了把過程PO上來,請大家參考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了50顆的意思是不用錢嗎?
這各不是也要錢嗎?還是你認識的~~~

网友:
在下習慣把剛裝上去的燈泡寫上日期  壞掉的時候就知道用多久了

結果發現廠商的保證使用時數都是騙很大........... ..

网友:
對阿用4個月2顆壞了
是家樂福自有品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認識的回收廠,先拿了五個坏的,修好三個,送給回收廠,後面就認識啦! 回收廠就任你拿了! 真的沒花半毛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來大大這麼會打通關阿~~厲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樂福20W晝光省電燈泡2顆壞了
1 ...
2 ...
3 一一量測零件...
4 ...

請教各位大大要把零件一一解焊下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又一個省錢達人.破壞經濟發展.....
雷大.查線路後懷疑的零件都要拆下來測量喔

网友:
今天也修了幾顆
我是比較懶
用對照法量測
我是先準備好一顆良好的省電燈泡
作為對照組
在量故障燈泡時發現短路或開路在去量好的那顆是斷路還是開路還是有阻抗值
如果有好的那顆有阻抗而故障那顆元件斷路或短路就可以判斷出應該是那顆元件出問題
例如
今天修一顆把凸起電容元件換完之後還是沒亮
結果量一顆小電容是短路
而正常應該是充完電就變開路
所以判斷故障
換完後就正常

网友:
剛好家裡也有壞的..可以拆來玩看看喔.省一省費用.練一下技術...

网友F:
因為安定器使用110v電壓,且燈管點亮瞬間會有千伏左右的高壓,維修時要注意自身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為安定器使用110v電壓,且燈管點亮瞬間會有千伏左右的高壓,維修時要注意自身安全。

最近偶在研究燈絲電阻
幸好沒有上電去量接頭的電壓

网友:
我發覺家中的省電燈泡,燈管變很暗,而且呈紫色,有一半是不會亮的,也是屬於這種問題嗎?跟下雨天有關係嗎?

网友:
回复 网友G:

跟下雨天沒關係
下雨天只會讓人無聊沒事做

燈管變暗呈紫黑色
燈管老化內壁塗層變質啦
只有換新或換燈管一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