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VD player 電源板問題,12V電壓不足,電源IC為 02659

楼主(2010-05-25):
請教 DVD Player +12V 跟 -12V 輸出只有 +8V 跟 -8V 左右(+5V部份正常),
使用元件為 02659 電源IC (8 dip),
圖是 220V , 實際為 110V電,有少許零件值不太一樣,但大都一樣.
該問該從哪邊量測與查修?
請先進指導,
感恩~

网友:
1. 建議你先把負載拿下,看看是否負載問題..

2. 若不是,請參考下圖..

右方兩個紅框是 +12 及 -12V 的區域,我想這兩個同時掛了的機會不大(不過也可檢查一下);左方藍色框比較可能出問題,不妨先檢查這里..

3. U1 及 U2 出問題的機率可較不高,因為其它的電壓都正常

楼主:
謝謝您的指導,會再試看看.(負載有試過拿掉跟沒拿掉,只有5v有差,沒負載會降到 3.3V)

网友:
U1 就是你所說的 02659 了,我在回文已經說了啊..

楼主:
不好意思, 剛剛再看一次文,有看到了.
謝謝.

5/26:
晚上把藍色區塊內的零件都換新,
還是一樣的狀況.
仍無法修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天啊!該不會是老問題:濾波電容凸頂或是沒容量了?

楼主:
電容目視都沒有凸頂.
請問濾波電容是指哪些電容呢?
C21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容目視都沒有凸頂.
請問濾波電容是指哪些電容呢?
C21嗎?

濾波電容就是附圖紅框內的那些電容器..

另外,你可量一下紅框內藍點處的電壓嗎?

還有請檢查一下,黃框內的零件是否正常,尤其是那個 3.3 的 zen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濾波電容就是附圖紅框內的那些電容器..
另外,你可量一下紅框內藍點處的電壓嗎?
還有請檢查一下,黃框內的零件是否正常,尤其是那個 3.3 的 zener..
25920 ...

藍點處 D7 量到 8.8V , D9量到 -16.4V.
到輸出端(有接負載)時, +12v 量到 +8.8v , -12V 量到 -9.2V
Z3處 標示 5V ,供電量測該稽納兩端有 5.9V.
P.S. 原電路板上的 Z4 Z5 用電阻1K代替12v稽納.

网友B:
這個 D9 電壓不對耶,可能問題出在這..

照理說第二個紅框(由上到下)的 Z5 處,應該是 -12V,但電壓卻是 -16.4V,差太多了..

請先確定一下這個 Z5 是否是好的,還是已斷開了,因為這個壞了,也會影響 + 12V 的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 D9 電壓不對耶,可能問題出在這..

照理說第二個紅框(由上到下)的 Z5 處,應該是 -12V,但電壓卻是 -16.4V,差太多了..

請先確定一下這個 Z5 是否是好的,還是已斷開了,因為這個壞了,也會影響 + 12V 的輸出.. ...

z5 電路板上是用 1K電阻,pcb板上畫稽納,可是它是用電阻代,這顆電阻日前才剛換過.
兩個 L 也都是用22歐姆代.
該怎麼試呢? 謝謝.

网友C:
這個電路回授點在5V,空載時電壓會不正常,可以在5V上加上一些電阻當負載,看看其他電壓是否會趨近正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電路回授點在5V,空載時電壓會不正常,可以在5V上加上一些電阻當負載,看看其他電壓是否會趨近正常值。

沒加負載量是 3.3V,有加原來的電路板測量是5V.
+12V 跟 -12V 一樣是8.xV .
5V接電組測,結果是一樣.

网友:
FPOW部分的電路會影響-12V,但12V電路無牽連照理應不影響,所有的元件,尤其是電容,最好都檢查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