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MV CT-934D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0-05-25):
1.拆開先量測6顆按鍵全都OK。
2.再看電解電容外觀都很正常,拆下測量容量也都正常,這一批電容品質很好竟然都沒壞(94年7月出廠),不過我還是做口碑把它們換成三洋電容。
220uF/25V--->470uF/25V*3
1000uF/25V--->1000uF/25V*2
3.上電測試還是無法啟動電源,拿起電錶從AC輸入開始量起到整流濾波電壓都有且正常,PWM IC(TEA1532A)故障不起振,換新後二次側有直流電壓輸出了5V/19V。
4.接上A/D板測試一樣無法啟動電源,量A/D板3A保險絲也是好的,再量19V輸入電源竟然一路往下掉剩2V上下跳動,這時看到SMD積層陶瓷電容顏色暗陳,頓時想起奇美機板的通病(短路、失容),馬上斷電量測阻抗只剩9.5Ω難怪電壓被拉低無法啟動電源,但是又不會燒斷保險絲。
元凶:CP16拆下測量容量只剩1.8uF、阻抗9.5Ω--->換一顆規格值10uF/50V OK(搜尋爬文得知):

CMV CT-934D 送電..燈閃一下之後不亮 維修方針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9306&highlight=CMV
要是早點看到shunxing大這一篇,可以省很多時間就修好了。

CP9 拆下測量容量只剩1.01uF(也許是1uF)、阻抗無限大--->不管了順便換一顆規格值10uF/50V OK。
CP22拆下測量容量10uF、阻抗無限大--->顏色暗陳也順便換一顆規格值10uF/50V OK。
5.上電測試OK--->組裝完修。

不過電
型號
P/I板(更換日系電容).A/D板
PWM IC(TEA1532A)更新OK
5V輸出(無負載)
19V輸出(無負載)
CP16測量對地阻抗9.5Ω
CP16拆下測量容量只剩1.8uF
換一顆規格值10uF/50V
換好後來電了(20.2V燈管還未接)
換下的零件(3A保險絲本來是好的,不小心給我搞掛了)
完修畫面

网友:
雖然是奇美AD通病
但是能發現小顆電容沒容值也真厲害
一般都出現短路燒保險絲

网友:
挖~~~還有時間做筆記喔........佩服佩服~~~~

网友:
太棒了~~這是篇很值得記下來的維修文~~~

网友:
滿詳細的維修流程
真的是做信用的~~電容全換三洋的
SMD電容如果沒有先例可循我不知道原本到底應該是多少說~~
有時候都這樣子懷疑~~但是基本上沒有正確過~~哈哈哈

网友:
果然是做口碑

寫的很好

网友(2010-12-08):
很詳細的維修過程
真是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