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OWN AWR1446洗衣機按鈕失消

楼主(2010-05-25):
如題我的洗衣機可以開機但按鈕功能鍵都無效,請家電行來看說要換面板下面的板子跟右側那片板子總共要4.5K,當初才買1萬3所以就沒修,不知滷大對這版子有沒有救呢?

网友:
既然 棄修  合不拆開  讓大家看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先拆開,才能知道是否可以修復,或許問題不大也說不定呀!

网友:
維修人員和使用者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維修人員會選最好修的方式 + 最大的收益.. 所以多採用換的方式..

所以可能只壞了一個小小的零件,在這個例子中,卻要付出 4500 元的代價..

不妨拆了吧,拍幾張相片貼上來,大家幫你抓主意..

网友:
如果是觸摸式按鈕,可能氧化了~如果有排線也可能氧化~沒拆沒真相,支持開版大拆!:)

网友:
ㄧ般機板。都會上膠,而且是厚厚ㄧ層,想挖......難也!
家電行、包括原廠,都會要求消費者直接換新。

今天回家我拍一張,洗衣機的機板,原本是上厚厚的膠,已經被我挖乾淨了。
挖了蠻久,還為此手受傷。但板子還沒有去修它。

网友:
洗衣機的電路板會上一層很厚的膠,而按鍵板是薄膜的,似乎都只有更換才能解決了。

网友:
的確都上了一層很厚的膠
我家以前(小時後啦)也換過
一片都要2000起跳~~貴ㄚ~~

拆拆拆拆拆
拆了搞不好有救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題我的洗衣機可以開機但按鈕功能鍵都無效,請家電行來看說要換面板下面的板子跟右側那片板子總共要4.5K,當初才買1萬3所以就沒修,不知滷大對這版子有沒有救呢? ...

不好意思來晚了!
該機器是聲寶生產,
該問題是它的通病,
不建議修,
即使換了,
保證您3到4年同樣問題還會再發生!
若您不嫌吵的話,
建議您換購美制洗衣機,
較耐操!

网友:
我個人經驗是可撕開做清潔的 我曾修過洗衣機的和國際牌微波爐的  不過機器後來沒回修也不知道能撐多久

网友:
此塊基板無法維修  如要繼續使用必須購買新的機板記得好像是三千多,與聲寶的es-135sbf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來滷大一眼就看出聲寶代工還真強,有你指導了解良多,看來我又要幫他動手術了

网友:
如果問題真的在那一塊觸摸版.......乾脆拉線出來改成實體按鍵...
不行就換新.....要不然你也沒有洗衣機可以用吧~~

這膠~~真的很難挖~~~~但我也常常在挖......不這樣沒錢賺...

网友:
我家最近也壞一台,有空我也藥學著修

网友:
觸模板排線斷掉,有人會修嗎?

网友:
shunxing大說得不錯.乾脆拉線出來改成那一塊實體按鍵.
我家的洗衣機也是那一塊觸摸版的排線斷掉.再找出排線插槽.通常焊點是在背面必須將朔膠板割開(我是用烙鐵)之後會看到防水膠再將基板的防水膠挖掉找出焊點.然後將實體按鍵直接用3 秒膠黏上.黏的位置就是要跟觸摸板上的按鍵一樣(不是黏在觸摸板上)然後對照觸摸板上的線路一一拉到排線插槽背後的焊點.線路一定要看清楚.有些一條線可連接2~3個開關.其實不難大約30分鐘完成.也省下2600元.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楼主:
今天給他亂拆,可以擦的都用去漬油清一清,在裝回去就好了,不知道為什麼,感覺就是能用就好,組裝好晚上上電洗衣,還真正常,多試幾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