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迷你魔小鑽床

楼主(2010-05-25):
製作過印刷電路板的朋友一定會有鑽孔的經驗,這台是我在用的小鑽床,介紹給大家看看︰

這台體型很小巧,但是大型鑽床該有的它都有,像下圖就是在限制鑽多深的裝置,還有附刻度︰

它的夾頭據說非常精密,賣我這台的人說可以夾到0.5mm"以下",我只夾過幾次0.5mm的鑽尾,沒夾過0.5mm以下的。

它的底座有滑軌,滑軌旁邊也有刻度,大家在下圖仔細看就會看到,不過滑軌要幹什麼呢?等一下就會知道。

把上蓋打開它可以像大型鑽床一樣的做三段調速︰

下圖是一台它專用的小虎鉗,這個小虎鉗要另外購買,並不是這台鑽床附送的。

有沒有注意小虎鉗固定在那裡?是的,就是固定在底座那支活動的滑軌上,固定好之後,小虎鉗就可以自由移動了。
心動想買嗎?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小鑽床只能鑽小東西,如果你也考慮要鑽到較大的東西,那它是不適合的。

网友:
那台小虎鉗固定方式,具有刻度,與铣床蠻像的。
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网友:
這對我來說已經算是重型裝備了
只洗過幾次電路板. 只用小小的電鑽
如果只為了幾塊電路板而去敗了這一台
我想... 我老婆會抗議到翻過去

网友:
我還是用手持式的~~我家已經沒地方放這種大型機具了.....
本來想買一台超便宜的2手品~~~實在是不知道要放哪了~~~
還有~~~w大~你的照片都很會吊人家胃口...
這次的第一張照片~~~我居然很明顯的看到...後面一大堆磁片....你還有再用阿???

网友:
害我看了口水直流....這一台大概要八千元吧?
以前就一直想敗一台....一直買不下手。

這一台好像換夾頭就可以鑽到三分孔, 是不是?
一般的鑽孔已經很夠用了。

网友:
很新,應該花了不少費用!

网友:
哇又一台重機出現.我有一台氣動手臂式攻牙機.到現在已有7~8年都沒架上使用.因為我的空壓機太吵了.一用大樓可能有人會跳腳

楼主:
To:s12074chen
有迷你魔鑽床的人可以買專用的X-Y 十字工作檯,不過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在做銑床。

To:pemit
如果不常在鑽電路板,用手鑽當然就可以了,以前常常在做電路,沒有好用一點的工具是很麻煩的。

To:shunxing
這台鑽床的高度應該30~40公分吧!這算大型機具嗎?吊人胃口?這就冤枉了,那些磁片是還沒時間整理及丟掉呀!

To:gi0001tw
買多少錢忘記了,三分是多大我不知道,我記得如果用迷你魔附的夾具,最大只能夾3.2mm的鑽尾。

To:滷雞蛋
這台買一段時間了,是我自己花錢買的,並不是公司出的。

To: Dave
這台跟你的比應該是台玩具吧!

网友A:
明明就很大一台~~~現在要我找地方放工具~~~還真難找~~~~~

另外~~~~那些磁片原來是要丟掉的阿~~~~我還以為你要當古董展示.....

网友(2010-08-05):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23348677?u=smt16515
Y拍有賣  六千多塊
但是  一般賣工具的商家跟我說
一台要價  13500  這還是一般的
給各位大大參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明就很大一台~~~現在要我找地方放工具~~~還真難找~~~~~

另外~~~~那些磁片原來是要丟掉的阿~~~~我還以為你要當古董展示.....

那些裏面都是一些原版備份的軟體,怎麼可以亂丟勒?
當然要等過了追溯期才可以丟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To:s12074chen
有迷你魔鑽床的人可以買專用的X-Y 十字工作檯,不過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在做銑床

不能當銑床,只能鑽孔(馬力不足,會銑到哭出來)!
x-y軸是方便作工件位移,這麼一來孔位比較準確,不用喬來喬去!
另外W大,精密度不是看夾具可以夾多小的鑽尾!
我有一支筆,專門夾0.1,0.2的精密鑽尾,那支筆不是電動的,要用手去扭轉
我那隻筆是用來通瓦斯器具的火嘴孔的!雖然夾的是精密鑽尾,鑽出來的孔沒精密度可言
以您那台來說,那個Z軸(鑽尾上下方向)的刻度,如果設定鑽孔深度1cm,看看它鑽出來的深度是多少,跟設定的1cm深度差多少?那個差值就是精密度,那個鑽床的y軸位移刻度也是同樣道理!
粗工是以簡單形容方式解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能當銑床,只能鑽孔(馬力不足,會銑到哭出來)!
x-y軸是方便作工件位移,這麼一來孔位比較準確,不用喬來喬去!
另外W大,精密度不是看夾具可以夾多小的鑽尾!
我有一支筆,專門夾0.1,0.2的精密鑽尾,那支筆不是電動的,要用 ...

其實,比較細的鑽尾,都會是這樣的結構。
看到了嗎?夾的部位比較粗,鑽的部位比較細。
而它的精度,在銑的部份來說,看的是夾具跟中軸,要是這兩個讓你的鑽尾產生偏心的話,夾細的下去,夾十支斷十支。
而粗工大說的是XYZ的精度。

這個部份,應該叫那個家中有CNC的S大出來解說才對。
他居然躲起來。不知道是不是暑假農務太忙。

网友:
跳出來囉!呵呵!只是我也不清楚,這要問老爸了。
銑床在用的鑽尾不太一樣,不能用一般的鑽尾,加上切削的時候,是硬削下去,力量很大,就如同粗工大說的,馬力不夠,
銑床在切削的時候,Z軸看要多少下去,然後固定,接著就是弄X軸和Y軸,切出想要的東西。
中午再來拍銑床的照片還銑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比較細的鑽尾,都會是這樣的結構。
看到了嗎?夾的部位比較粗,鑽的部位比較細。
而它的精度,在銑的部份來說,看的是夾具跟中軸,要是這兩個讓你的鑽尾產生偏心的話,夾細的下去,夾十支斷十支。
而粗工大說的是XYZ的精 ...

抱歉,粗工沒有說清楚,粗工是指W大說那個小鑽台有另外販售加裝X-Y軸的工作檯而言啦!

网友:
真糟糕,今天拍這個,還是拍得不好看。
這台就是銑床囉!
Z軸銑刀下去多少,就是用我手握的拉桿去控制,可以固定住,還有刻度。
左手邊的是控制整個工作台Z軸,右手邊的「涵兜魯」是控制整個工作台的Y軸,銑加的時候就是Y軸靠這裡去動,銑多少轉多少,有刻度。
這是X軸的「涵兜魯」,同樣也是控制整個工作台,X軸,加工的時候,也是轉這裡。
這裡也還有機關,這邊可以調整斜度,Z軸打斜切削,不過老爸沒有去用過。
虎鉗固定在工作台上。
用銑床就不是用鑽尾囉!銑床用的叫做「銑刀」。
這是兩刃的。
這是四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