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GD1 Pro 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0-05-25):
最軟的維修實例登版了!
話說前幾天修一片華碩P5GD1 Pro的主機板,它開機後除錯卡Reset燈一閃之後就顯示FF-00,Reset燈一閃表示主機板PCR正常,因為Reset是當P正常(再說一次,這個P並不單指電源供應器,而是包含主機板上供電的電路),C正常下,Reset才會出現的,所以接下來你要測出BIOS是否可以跟各晶片溝通,我知道大家沒有儀器的較多,一般到了這一步,你應該先重新燒錄BIOS,於是我就下載了最新的BIOS回來重燒。

燒好後再測試,結果發現情形跟上面所述一模一樣,大家接著會修那裡?

我那裡也沒修,我到華碩下載最新BIOS的上一版再重燒一次,結果開機了,重裝作業系統也正常。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樣,但是原來這張主機板的主人應該是更新到最新的BIOS才變成這樣的,大家有遇到這張主機板時,記得不要更新最新的BIOS喔!

楼主:
對了!當時修好後我越想越奇怪,我還故意再更新回最新版BIOS,不過還是跟上面所述一樣,也就是P5GD1 Pro只能更新到最新版BIOS的前一個版本。

网友:
搶頭香

多謝w大的資訊分享,增加我的維修思路,感謝。

网友:
上個月也幫同事的叔叔修一片Asus P5GD2 ,也很軟。
CPU風扇散熱器固定卡榫斷一支,造成CPU過熱保護跳脫,更換一支卡榫及重上散熱膏就好了。

网友:
有些~BIOS 還是真的有問體 ~更新就死翹翹 ~....
用燒錄機 燒還不行 ~還要用原始的版~(從可以用主機板BIOS COPY 出)
我也搞不清楚 ~官網下在的 用燒錄機就是不行 ~..(會不會是我的燒錄機 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軟的維修實例登版了!
話說前幾天修一片華碩P5GD1 Pro的主機板,它開機後除錯卡Reset燈一閃之後就顯示FF-00,Reset燈一閃表示主機板PCR正常,因為Reset是當P正常(再說一次,這個P並不單指電源供應器,而是包含主機板上供電的電 ...

這問題~~~我常常愈過~~~~~這只要玩過asus最新一版的測試版~~
就一定會出現的狀況~~~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
我還再開店的那段時間..光是網拍所接到的bios更新失敗的~~幾乎都是華碩的測試版bios檔案.....
寄來更新的..都要求使用上一版....

ps:~~有的還不能亂更新~~~一定要使用原本的版本才行...這我也愈過很多次...

今天我也才接到特殊的ic燒錄~~居然用到3顆韌體資料~~~由於只是代燒~~所以也不清楚內容

网友:
真是詭異的故障
如果屬實就是"阿輸死"的特大bug了
沒燒錄器還真的有些故障不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 這塊板子和我最近拿到的板本和狀況都一模一樣
等等來去量BIOS各接腳看看. 如果確定是BIOS掛了
我就寄去給順興大仔燒一燒.

真是太感謝W大了. 受小弟痛哭流涕一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厲害~~我沒有除錯卡!!~~
所以要來買一張!!
桌機我沒有修!!但還是要買~~
一定會遇到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阿彰大沒修桌機..但筆電卻修得嚇嚇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彰大沒修桌機..但筆電卻修得嚇嚇叫~~~~~~~

他不是不修吧? 是CP值划不來吧?

网友:
沒有燒錄機所以沒有玩過~~
滿多都是BIOS故障更新後會好說~~
阿彰大沒有除錯卡~~~~真的假的真是難以置信

网友:
也就是說ASUS的測試版真的是"客戶測試版"
會出現在網頁上給人下載還真是詭異!!
其實比較神奇的是....那個測試版的更新日是 2006/03/13 更新

网友:
可能 華 *     要給大家測試看 會不會掛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