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 SMT-32LD1 插上插頭亮紅燈 打開電源紅燈滅 無畫面

楼主(2010-05-26):
各位大大好 這裡真的太多高手了 讓我隱藏好久的夢想 又燃起了一絲希望
其實我一直想要試試看維修液晶電視 但是找不太到可以詢問的地方 在前幾天找到這裡
讓我覺得我的夢想終於有機會實現了 這幾天一直在回收場找故障的液晶電視
找了不下20間 終於在今天讓我找到一間有的 一共有兩台 一台是三洋SMT-32LD1(面板看起來無外傷)
另一台是聲寶LM-26LX(面板破了) 一次買了兩台1800不知道會不會太貴(找到真的很高興!!所以一次就都買啦!!)
回家之後先處理三洋的這一台 測試的狀況是插上電源亮紅燈 開機的時候紅燈滅 但是沒銀幕(我猜應該是電源部分的問題)
接著拆開後一開始都還還算蠻順利的 接下來拆(應該是電源板 上面有兩個直徑約4-5公分的線圈+一個直徑3-4公分的電容)
的時候在散熱片上面的鐵片的螺絲滑牙3顆(我拆壞的@@")
所以沒有辦法看到裡面全部的樣子 所以打算換通用板
請問各位大大 依經驗來看應該是哪個部分的問題??買通用版需要注意什麼地方嗎??買26吋的面板大概要多少錢??
不好意思 沒有傳輸線在身邊 所以沒有圖片 明天再補上
謝謝各位大大看完這篇初學者的文章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教 謝謝
這是電壓版的照片 我發覺上方有六顆電容疑似凸起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問題 可惜檔板上面有3個螺絲拆不下來
不能看全部的部分 所以可能打算換通用版了吧 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沒有知道哪裡有賣可以用的板子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價錢感覺還可以
畢竟電視的難度還是有點高
建議先從螢幕學起
若是電視AD問題就比較難處理

网友:
電視的難度高很多~~如果沒有螢幕的基礎直接修電視那路很難走~~
1800其時真的不貴ㄟ~~如果給你修好那台三洋的那就太爽了
多多爬文吧
要先有基本功,修東西不是三天兩天就學的會的更何況是液晶電視
A/D版的部份常常需要燒錄,有時沒燒錄機麻煩~~更麻煩的是有燒錄機沒有程序~~哈哈哈
那只好改公版了~~
加油阿~~(大大是在台北嗎)要不然液晶電視真的超少在回收場出現的~~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教 我是在台北的回收場找的 我發覺要找液晶電視你不能去大間的找
要去找小間的才會比較有機會 大間的大部分都拆光光變廢鐵啦 不然就是在外面風吹日曬雨淋的
而且很多大間的態度都超機車的 一開始他以為你要賣 可是說清楚後 他的態度會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變的根本不想理你...真的很機車 ..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 這張我可以用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928992077#auc

网友:
先把哪幾顆爆漿的電容全部換新再說吧
而且那三顆螺絲還是拆的下來的(圖上面的狀況)
加油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