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戲機] 設備~~機架式 KVM 故障~~1對8~~

楼主(2010-05-26):
故障原因~~過電無畫面!!
其實!!都不用想的太難~~一樣是螢幕~~多了  8 K\B  +  8 滑鼠  +  8 螢幕 的輸入
所以!!抱歉~~遇到就是拆!!所以做到一半才想到要照相!!

看也沒什麼??價格卻要1~2萬塊!!
檢測時發現穩壓IC輸出不穩!!所以就直接跟換(3.3V~~2.5V~~1.8V)穩壓IC!!
且穩壓IC前後的電容也一起更換!!試機就正常了~~熱機中!!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小弟刊的東西是不是比較不一樣!!
其實!!大家可以找一些有利潤的機器來接~~
雖然~~修東修西是興趣!!
且興趣又能當飯吃時~~那會變成一種樂趣!!

分享之!!

网友A:
要是能接到這種~~價格還可以喊高~~那才有的賺.....
我有時候接到特殊的~~~價格一喊下去...東西就馬上被收回去拉~~~
我們這邊的人~~都是一群貪小便宜的....
要遇到那種好的客戶~~~好難阿~~~~~

我還是修冷氣.冰箱.洗衣機...跟電視~~~還比較有賺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接到這種~~價格還可以喊高~~那才有的賺.....
我有時候接到特殊的~~~價格一喊下去...東西就馬上被收回去拉~~~
我們這邊的人~~都是一群貪小便宜的....
要遇到那種好的客戶~~~好難阿~~~~~

我還是修冷氣.冰箱.洗 ...

起跳~~$3500!!客人還跟你說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跳~~$3500!!客人還跟你說謝謝~~

.......我喊個2000元~~~我看就會被罵到臭頭勒......
你還能喊到350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為都是(系統商)的機器~~是簽維護合約!!!不修要賠一台!!
所以一般都會修!!且原廠報價更高!!
不修不行!!

网友:
呵呵~~這種小弟上個月在客戶公司有看到一台...
從外觀看上去像是一台筆電的感覺~~~

网友:
kvm只要不是壞rom ic都很好修
以前公司專做kvm
其實原理很簡單
但用在機房的東西就很貴
感覺就是騙MIS的錢

网友C:
哈...
那我們家做電視牆和戶外大型LED看板不就是噱翻了???
隨便報價都是破千萬...
可是實際狀況並非如此...
做一場可以吃3年...但是3年未必有一場可以做...

网友D:
沒看過的東西
我只有看過1對2哈哈哈
大大圖4系統IC左上角有換一顆IC是什麼阿?還是只是補焊而已

网友:
騙MIS不懂........到忠孝國小服務,老師也有這樣的感覺。
他說有我們幾個同學幫忙,真的解決他很多問題。

使用在機房內的東西,維修報價通常較高,若能接到這樣的長期合作case,真的不錯。

carl0804大,您做那途,有什麼樣的入門必備條件?
單晶片?C coding?Assembly  coding?
以後蠻想走韌體方向......門檻蠻高的,看到一堆BIOS工程師需求,都要有幾年以上的經驗。
果然不簡單。

网友E:
可惜在下在公司修高單價零件只能算"業績",不能算錢

PS:給阿彰兄一個建議,該型AD板在下修的經驗是,最好將面板用穩壓IC規格提升,因為原裝的1117L-3.3輸出規格在500mA,長時間開機下散熱不佳,建議可以換成1A版本,另拉線到板外裝散熱片,可以用很久,另外其他電容也須注意健康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
那我們家做電視牆和戶外大型LED看板不就是噱翻了???
隨便報價都是破千萬...
可是實際狀況並非如此...
做一場可以吃3年...但是3年未必有一場可以做... ...

誤會我的意思了!!
我是指還可以接不一樣的機器來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在下在公司修高單價零件只能算"業績",不能算錢

PS:給阿彰兄一個建議,該型AD板在下修的經驗是,最好將面板用穩壓IC規格提升,因為原裝的1117L-3.3輸出規格在500mA,長時間開機下散熱不佳,建議可以換成1A版本,另拉線到板 ...

狼大~~不錯的建議!!
但還是懶的又跑出去買!!
一般我都是現有材料再用~~
且從以前的觀念一直無法改~~零件只有分好壞!!不分新舊~~
所以殺肉的一大堆!!畢竟有些零件不一定買的到!!
所以壞習慣改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沒看過的東西
我只有看過1對2哈哈哈
大大圖4系統IC左上角有換一顆IC是什麼阿?還是只是補焊而已

好眼力~~
一般我要做機器~~我都會把有可能會壞的零件順便換一換!!
你看到的是24c16
我會換一顆上去!!是因為之前有遇過這一個機種!!的24c16資料亂了~~
會變色~~所以順便換一換!!

网友:
回复 网友F:

24C16不是EPROM嗎
他是換上新的然後資料會自己寫進去是不是

网友:
恭喜完修.我目前在玩的銳眼對講機.本來也以為撿到軟的.拆開時電源部份電容爆了.換上後問題依然存在.我看我還是先學會走.再來學飛n_073|

网友:
回复 网友G:

狼大跟我有一樣的遭遇
但是我還是新手
沒什麼業績

楼主:
回复 网友H:

24C16是EPROM~~換一顆新的他資料會自己寫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