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 Vcc電壓不穩

楼主(2010-05-26):
請教一下
uc3842 Vcc電壓不穩, 約在10~15v間變化, 一直無法達到啟動電壓16v, 有人有類似的維修經驗嗎?

网友:
檢查PWM VCC前方整流元件、電容及電阻是否有異常。

楼主:
已檢測過相關電阻/電容均正常喔

网友:
先拆下3842 看電壓是否會正常  若還是不正常 沿著第7腳查回去吧
3842一般是吃110V降壓整流後過來的電 沿路的零件可能有問題

网友:
會有如此情況發生
1是UC3842的輔助電源沒有回來
  請檢查變壓器的輔助電源到UC3842電源間的蕭特基二極體&電容
2是變壓器二次側的蕭特基二極體短路,造成過電流保護
  請檢查二次側的蕭特基二極體
  POWERMOS的S極的過電流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