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工業用人機觸控螢幕故障(故障已解除)

楼主(2010-05-26):
此螢幕為http://www.br-automation.com公司所生產(特製給KRONES),(Model number:5D5200.29 Serial number:61650169264),原廠型號應同5D5200.01,螢幕背光不亮,用手電筒照螢幕可以看到畫面,觸控功能正常,主機可以再接一個螢幕使用(總共可接2個螢幕),今天送給修螢幕的廠商測試過,燈管用其他的高壓板可以點亮,推估是高壓板故障,但廠商無能力維修。

ps:此螢幕共有2條連接線,一條為觸控連接線(9 pin rs232),1條為螢幕訊號線(9 pin ),沒有單獨的電源,電源應該由這2條的其中一條提供,電腦主機是接24 V的電源

最新狀況在14樓

螢幕正面

螢幕正面

螢幕背面與連接線( 藍色接FPD螢幕)(白色接觸控)

螢幕背面與連接線( 藍色接FPD螢幕)(白色接觸控)

背面機板

背面機板

電源與訊號板

電源與訊號板

高壓板

高壓板

网友:
工業型的高壓我有修過,但你這一型的跟我修的不一樣
要是我修的話重點會放在:
1.連結高壓板接口AD板上有4顆MOS是否開路
2.高壓板上是否有保險絲斷路
3.高壓PWM IC是否故障
但此高壓零件不好找,當初修找了一堆廢板才找到可用的
不然原廠報價此工業觸控面板單價~~四萬大洋

网友:
可以先跑AD到高壓板連接線的數目,初步分辨VCC、GND,之後再以測試方式找出BL ON/OFF與ADJ。

网友:
有保險絲的通常為Vcc,但是正面沒有看到像保險絲的東西,也許在背面

首先還是得確保電源正常~

网友:
好眼熟的高壓版~~~~~~
suneku丟給我的一大堆廢版之中~~好像有類似的.......

网友:
好像是工業用10.4"的螢幕拉  雙燈管~   不敢確定就是了~

楼主:
1.suneku說的是正確的,請問有修過一樣的高壓板嗎,還是可以拿到代替的高壓板。
2.公司已準備向krones購買整個螢幕當備品,但時間可能要好幾個月,目前外接螢幕與滑鼠可以正常運作。
3.高壓板只有一面有零件,電源與訊號板是雙面都有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1.suneku說的是正確的,請問有修過一樣的高壓板嗎,還是可以拿到代替的高壓板。
2.公司已準備向krones購買整個螢幕當備品,但時間可能要好幾個月,目前外接螢幕與滑鼠可以正常運作。
3.高壓板只有一面有零件,電源與訊號板是雙 ...

================

1.如果說只有一面有零件,這樣因該不難修,除非是壞高壓線圈

2.用替代法~市面上也有賣單燈管的inverter,跟狼大說的一樣你只要找出:VCC、GND,之後再以測試方式找出BL ON/OFF與ADJ。
這樣以後又故障就直接換inverter即可

PS:我是很好奇,一般維修LCD的廠商基本上要找出 : VCC,GND,ON/off,Bri,是不會有問題的,改用其它單燈管inverter替代,因該很容易才對,為何你送修的廠商做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VERTER有,但是腳位一定不合,得自己找定義~

不要小看工業用螢幕尺寸小,MVA的一堆阿...

网友B:
抱歉,小弟借這個版插個花~小弟曾遇到過類似這種觸控面板,但是問題不是燈管不亮,而是螢幕出現條紋以及畫面有點抖動的感覺,是單色液晶螢幕(背後有epson字樣的電晶體),由於沒什麼頭緒,之前遇到的案例只能放棄維修,像是類似這樣的狀況有什麼方向可以參考嗎?感謝各位大大。

楼主:
我在發文時有註明以下文字,廠商告知沒有24V電源,所以無法測試。
ps:此螢幕共有2條連接線,一條為觸控連接線(9 pin rs232),1條為螢幕訊號線(9 pin ),沒有單獨的電源,電源應該由這2條的其中一條提供,電腦主機是接24 V的電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抱歉,小弟借這個版插個花~小弟曾遇到過類似這種觸控面板,但是問題不是燈管不亮,而是螢幕出現條紋以及畫面有點抖動的感覺,是單色液晶螢幕(背後有epson字樣的電晶體),由於沒什麼頭緒,之前遇到的案例只能放棄維修,像是類似這樣的 ...

有可能是來源端電源干擾或是濾波不佳,可以分別交換LCD模組與控制板進行測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謝謝狼大的回應,這面板小弟應該還有機會遇到,再朝狼大指示的方向去查找。

楼主:
20100531為了工廠這星期要生產,將觸控螢幕與工業電腦主機安裝回設備接上電源啟動後,螢幕的背光有閃爍了一下,5秒鐘之後終於看見開機的BIOS畫面,也順利完成開機,為了測試螢幕背光會不會消失,持續開機今日20100601都還正常顯示,也故意重新開機測試,螢幕可以正常顯示。

1.請問為什麼會造成這種故障,在拆下螢幕測試前有重新開機3次,螢幕背光都不亮。
2.螢幕只有將燈管接頭拆下用外接高壓板測試,並未更換任何零件,燈管又恢復正常。
3.我發現燈管接頭附近的螢幕不銹鋼外殼,有些微的燻黑痕跡,這樣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接觸不良,動一動結果就好了。
燻黑表示有發熱情形,長時間開機的機台內部熱源處大多如此,沒有繼續擴大可以先不用理它。

网友:
恩... 屏東xx 酒場的機器!! 嘿嘿 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