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S 記憶體問題

楼主(2010-05-26):
上次送修聽說 NEXS 倒閉了?看起來紅色箭頭有一塊金手指掉落,應該不是燒毀因為沒有燒焦味道,
有可能因為拔插記憶體太用力而導致脫落,請問有什麼辦法補救嗎?

网友:
http://www.nexs.com.tw/
昕威電子?沒倒啊!這樣的狀況,還不知道能不能送修?

可能是AD線,整個銅箔下來,幾乎沒輒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強行送修被退回呀!一看就知道人為,不過聽建達說nexs已經沒有做了,我也搞不清楚.
有沒有那種可以補黑掉接觸點的東西?
像有一次AM2-5000的CPU 斷了一根,本來以為有問題說,最扯的剛好那根用不到?不然怎一直到現在都沒當機都很正常說.
記憶體每個PIN都一定用的到嗎?

网友:
這個阿 ~當殺肉囉 ~...對岸有看到 用黏的 `..這我看用不久~就又掉下來囉 ~
如果常常在那邊拔來拔去n_151|

网友:
可能要用塗水泥的那種感覺來修復,先打底,再用導電銀漆筆,塗上去,看能不能救回來。

小弟我想到的是這樣.......沒試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導電銅箔膠帶(單導)  嗎?
http://tw.page.bid.yahoo.com/tw/show/qanda?aID=b53714468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可以,但又怕貼不住。可能會掉下來。

而且貼完之後,還要焊接。

楼主:
忍不著將記憶體給插下去試用,結果竟然一切都正常
查出壞掉金手指位置是106

网友D:
.....那個位置~~~怎摸看都是反插引起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位置~~~怎摸看都是反插引起的阿......

我看表面好像是脫落而不是燒毀,一般燒毀會有焦黑,而這個點摸起來有點凹陷,像是金手指那片被刮掉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106,那就沒差了....只是接地罷了。

网友:
恭喜你沒傷到要害.....

网友:
小弟的UMAX的記體也是金手指燒壞~無法修復n_078|

网友:
看來這些PCB品質有點問題..

网友:
我手上也有幾片~~而且都DDR 1G ...好貴...壞了也好心痛(雖然不是壞我的)

网友(2011-05-30):
的確 NEXS 是倒閉了。
代理商建達仍然願意處理後續維修事宜,前提是必須回到原購買經銷商送修。
(建達會對出貨紀錄,沒出貨紀錄就不能送修。)

但看金手指狀態,可惜阿,這樣也不能送修了呢。

网友:
沒搞好燒主機板更麻煩
就讓他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