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燒錄光碟儲存照片.重要文件.結婚影片的請注意囉

楼主(2010-05-26):
實在很多人都會使用"燒錄光碟片"來儲存重要檔案,但是各位都沒有考慮到,
這種做法很危險,原因就出在燒錄用的光碟片,它使用的是染料,而且染料會有變質的情形發生.
大家都知道,以前光碟片剛問世的時候,就號稱可以保存100年,但那僅限於金屬壓製的光碟片.
也就是所謂的正版光碟片(絕大部分)所採用的金屬壓製片,
論壇上也有不少人知道我有在修復光碟讀取表面刮傷的服務,
就因為這樣,我也接到不少因為光碟沒有刮傷,而無法讀取的要求修復的客戶,
而這些客戶的問題都是一致性的,就是燒錄光碟染料變質所造成的無法讀取,
這種狀況,有的客戶會上網自行下載強制讀取的軟體,說真的...這是很危險的讀取模式,
這類的軟體會改變雷射頭的功率強制讀取,要是功率過大...肯定把染料給燒出洞來,
這麼一來...資料就完全毀了,更何況...現在好像也沒有專業設備與專業人員有辦法把資料救出來,
這也就是說,一但染料變質,那就有可能毀了光碟裡面全部的資料,這比儲存在硬碟來的危險,
而染料變質,我遇過最快的情形是3個月就有可能發生,一但發生...資料就可能全毀,
所以我也建議,最好每3個月定期倍份一片光碟以防萬一,可以的話就儲存在硬碟,安全性也比較高.
我本人是不建議儲存在隨身碟,原因就是...記憶卡要是突然燒毀,
可不像光碟還有那幾%的機率有辦法救出.
以下是我特地找來的資訊,看看就好.
+++++++++++++++++++++++++++++++++++++++++++++資料分格線+++++++++++++++++++++++++++++++++++

《日本經濟新聞》引述「日經科學」月刊指出,光碟和磁碟片等電子媒體,是有保存期限的,也就是說,我們現以這些方式保存的資料總有消失的一天。
部份日本報紙就曾指出,CD的壽命只有20年,而引起不少討論。音樂CD從1982年上市以來迄今已有18年時間。報導指稱,CD表面覆蓋的聚碳酸酯(polycarbonate)樹脂在10到20年之間,品質會變糟,數位信號的部份可能會腐蝕掉。如此一來,原以爲CD可以永世珍藏的愛樂人士將大感失望。
有些唱片公司指出,根本沒有CD保存期限的實驗資料可供三考,因此實在無法論定CD的壽命有多長。而部份專家則表示,根據樹脂的化學特性,壽命設在50年以內比較妥當。
日本圖書館協會等機構的資料也標示10-30年的期限。表示收藏在光碟的本世紀之知識資産可能將隨著時光經過而消失。
20世紀人類留下的影像、文學作品到基因讀解結果等等資料十分龐大,後代子孫對於留在「時空膠囊」內的東西,在百年後産生變質可能會有點失望,但是20世紀重要的紀錄消失不見才嚴重。
爲了防止這般情形發生,定期備份(back-up)和適當的保存管理都是不可缺。日本許多圖書館已經預見,在21世紀初期爲了維護管理電子媒體,得耗費相當的成本。

以下是從知識中的回答找出我認可的正確回答
1. 如果一直放在買的盒子裏面是否就是最佳保存方法?
A......光碟保存最重要的是光碟的背部..就是有印刷的部份,那邊萬一依被刮到把反色曾刮傷就完蛋了....所以放在盒子裡基本上這個部份就有保護到!
2.任何光碟真的有所謂的壽命嗎?
有!光碟真的有壽命,如果在潮濕的地方很容易發霉,或者反色層脫落!
如果真的很重要的資料建議你可以
1.買24K金柯達片子號稱可以保存50年
2.約2個月備份一次...不斷的備份....
3.放防潮箱...然後還是一樣不斷的備份
3.那一般DVD光碟壽命是? 跟光碟差不多
4.如何做到最佳保護?
印刷面要小心....讀寫面不要被刮到
如果有髒東西或油垢...我個人的建議
用愛地潔1比2的水稀釋然後用面紙輕輕的擦拭讀取面

5.太久不看擺著會讓檔案產生問題嗎 ?
有的時候會!我也有碰過這種情況!那就是片子品質不好反色層變質...影起的
6.常常看會出事嗎?
光碟機的運作方式是用雷射讀寫!所以沒有實際上的接觸...
所謂的常常看只要做好上述小心的動作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長時間看(卯起來看....一直連續的看)光碟機會產生熱間接的傳到光碟片
應該是會有影響....加熱也會緩慢的讓它變質...雖然很緩慢....呵
1. 原版的 VCD&DVD影音光碟的壽命至少100年,
至於盜版DVD由於碟片材質的問題,都有一個毛病:
收藏的時間不長,只有3、5年的壽命,幾年後就播放不出來了,
有些一年後就放不出來了。
2. CD壽命只有20年
3.值得注意的是,CD與DVD的壽命並不長,每次寫入就耗損一次。理論上寫入1,000次是極限;
但常常不到200次,光碟片就壽終正寢了。
4.光碟是由一塑膠圓片,加上可塑型合金塗料(CD),
再加上一塑膠圓片將金屬塗料夾於其中(DVD)就是因為以上二種物質都會造成環境污染,
故環保署將其規定為回收品,並設回收金以鼓勵使用者將其回收
+++++++++++++++++++++++++++++++++++++++++++++資料分格線+++++++++++++++++++++++++++++++++++
以上的資料足以證明~~~~染料~~~~一段時間就會出現異常
除了壓制片所採用的金屬塗料所壓制出來的可以保存很久..但也會因為~~~氧化而損毀資料....
我的親身體驗...某位爸爸要兒子的照片..千拜託萬拜託要我幫他拋光光碟...
我都說不可能有辦法救出了資料了..但他還是寄來了~~我也只好先讀取~~~它顯示空白光碟...
拋光之後~~~在讀取也是一樣...只好放棄了..光碟有明顯燒錄過~~~還是說他是空白的..
我還遇過~~~~有某公司也是要求...要救回光碟裡面的資料..但我看過之後~~~
我也是直接說無法救回了~~~~因為~光碟表面跟新的一樣~~~也有燒錄過的痕跡...
用過好幾台光碟機..也是讀不出來..它來找我之前~~已經找過很多家資料救援的..一樣救不出來...
這也是要大家特別注意~~不要把重要資料放在光碟片之上...

网友A:
我有兩三片燒錄光碟是有這樣的狀況。

全部都是音樂CD的光碟,很神奇的是,故障剛開始,音樂播到最後幾首(光碟外圈),會聽到「嚓、嚓、嚓....」的雜聲,隨著時間放的越久,光碟受損的嚴重度越來越高,甚至到最後,連第一首都會有這樣的情形。
這算是塗料變質,另外,燒錄光碟時,最好不要使用高倍速燒錄,曾經比較過,高倍速燒錄出來的光碟,與低倍速的做比較,壽命明顯是低倍速存放時間較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兩三片燒錄光碟是有這樣的狀況。

全部都是音樂CD的光碟,很神奇的是,故障剛開始,音樂播到最後幾首(光碟外圈),會聽到「嚓、嚓、嚓....」的雜聲,隨著時間放的越久,光碟受損的嚴重度越來越高,甚至到最後,連第一首都會有這樣的 ...

低倍速放的久的原因~~~~就出在於雷射定點刻蝕的時間比較長~~~也比較容易把染料燒出一個凹槽~~~~~
這就是能存放久的原因~~~~
高倍速~~因為速度太快拉~~~~那凹槽還沒形成~~~就去燒另一個凹槽...也就是保存不久的原因..
也因為還沒形成完整的凹槽..染料有可能回覆原本平面狀態那資料自然就消失了....

网友:
CD 都放不久 大概 看 片子的染料  ~我以前備份的東西 都現在5年後 都讀不出來區多..

网友:
那放硬碟比較好

容量也大

网友:
除了定時備份光碟片外,選購燒錄空白片也別貪便宜,便宜真的沒好貨。

曾經在大賣場買過100片299元CD-RW,一個月後燒錄空白片塗料變黏黏的,最後80片通通拿去丟掉。

网友B:
之前CDR開始流行時,用過柯達百年金片,的確是名符其實,放到現在資料都還可以正常讀取,使用程式測試光碟讀取時CRC檢查錯誤數目也很少,反倒是最近一些便宜的DVD片,燒好放一段時間後雖然資料還讀的到,但CRC錯誤已經開始增多了。

楼主:
說到用CD做儲存資料~~~~~說真的~我很不建議這樣做...
但是~~~如果拿CD與DVD來比較~~~~~~
那我建議~~~~放在DVD比較安全一點......
最主要~~~~DVD我們不會去傷到資料的表面~~~~
而~~CD反而會傷到~~~~~因該很多人都有這經驗~~~~
只看到CD上面脫了一層皮~~資料就全毀了......

引用 网友B:
之前CDR開始流行時,用過柯達百年金片,的確是名符其實,放到現在資料都還可以正常讀取,使用程式測試光碟讀取時CRC檢查錯誤數目也很少,反倒是最近一些便宜的DVD片,燒好放一段時間後雖然資料還讀的到,但CRC錯誤已經開始增多了。 ...

狼大...你該不會把光碟放在防潮箱吧.....而且是使用光碟盒收藏的....這樣確實可以增加保存年限...
如果又是使用2X的倍速燒的...那又可以保存更久...但還是為了以防萬一~~~還是多做備份...

网友:
那時買的空片都還有單獨的盒子包,不像現在是一整條,燒完頂多放在CD包中,有時放在布丁桶中,不會特別挑收藏地點,不過最早的名牌空片的確是比較耐用,例如柯達金片、三菱深藍片、太誘(That's)水藍片,MITSUI白金片等,燒好放到現在都還能讀。

网友:
其實光碟台灣只有幾家生廠商大多的廠牌都OEN的,我只買錸德製造商自己品牌品質穩定 便宜沒好貨 好貨不便宜

楼主:
真的很奇怪~~最近怎麼都是遇到這種的~~~~
就說燒錄片我無法處理了~~~~還執意要我處理~~~
大家看看這賣場的問與答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11091118602944#qna

网友:
基本目前沒有安全的儲存資料方式,覺得重要一定要做備份~

硬碟要有RAID 1/5  CD/DVD要使用不同廠牌備分兩份~  還得要定期檢查光碟有無品質問題

畢竟資料無價...

网友:
放在光碟的確有變質的危險n_046| ,但存在硬碟也有更大的危險n_043| ,上次手賤把320G一撥整台硬碟掉在地上,當場........無言n_071|

网友:
看到這記錄一段時間就讀不出來的問題 說個個人經驗給大家參考 大約十多年以前 我在某家國內CD-R上市大廠代理商做事時 遇通一批剛研發出來的藍片新品 原廠說這一批由於使用銀為主的反射層 配上改良後的藍色染料層 所以成本降低不少 所以片子價錢很有競爭力 我們這一區到貨21萬片 打算半個月內鋪貨到我管區所有店面 完成任務 但是 在差不多約3個月後 各經銷商紛紛反應回來 片子變生鏽般的顏色 過程是剛開始慢慢出現茶色 再變成咖啡色 再慢慢變成很深的咖啡色 最後幾乎快成了全黑 當然 只要變成咖啡色時 片子就讀不到了
事後因為此批產品 一直到發現變色問題出現 也經過了3-4個月 所以公司全區進貨及出貨約200-250萬片左右
我實測發現 只要有照到光線 不論太陽光 或是日光燈 照的時間愈多 變色愈快 己燒的片子資料也死得快 未燒的會變不能燒..同時也向我們總公司老大反應 為了此事 原廠國內業務應我們老大要求 到各區了解問題跟商討解決方案包括對店家及消費者的損失 以及我們公司處理及損失的問題 人到了我這區來時 我把我的實測結果向他說明 他的回答令我吐血 片子變色的原因是他們的白爛RD弄出來的藍色新染料配方中含碘 所以才會遇光"生鏽" 我提出要求對經銷商及消費者除了一片換一片之外額外做點補償聊表歉意及些許負責的態度 以保商譽
想不到原廠這個業務直接回了我一句 讓我永生難忘的話
"我們一個月產量900萬片 只有1/10內銷 我們公司一個月負責60-75萬片 其他數量還有2家小代理商在吃 如果我們要求這麼做 他們公司大可放棄國內市場不做 沒差!"
我只好當場請他回台北 找我們老大談 這個己不是我可以決定的事了><

网友:
光碟片放久了就掛了~~我很多影片及資料經過5年有很多也都掛點了~~
確實要備份在備份

网友:
現在隨身硬碟已有防震能力,雖然儲存單價比CD貴一些,但備份時問比較短,且可一次就完成大量備份.
如果以作動時間及次數看,壽命應是很長久的,
而且新機種容量持續加大中,過幾年再轉存在新硬碟費用也不會增加太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事實上,一般使用者都會覺得倍數越快越好哪,爽度問題
不過我的爛電腦燒CD調4X倍感覺就會動到BURNPROOF的功能了,反而更慢
所以只敢調24X,DVD都用8倍.....
但是實際上.....其實.....就算用低倍數燒了,放個1~2年可能還是會掛掉
那時候發現,啊!!這版面的燒錄片這麼爛......市面上也沒在賣了
或者是,這版面的不錯哪.....市面上也是沒在賣!!
現在買燒錄片都像是在賭博

网友:
我都用外接硬碟備份,比較有保障,我有2顆同時備份,比較不會同時壞掉。

网友:
在雜誌上有看到說用 dvd-rw 來備份,資料可保存久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