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7T4 代用高壓版方法 請各位高高手幫忙一下 附圖

楼主(2010-05-26):
小弟的液晶是沒背光的問題
爬文爬了許多 換了很多零件 中間有一兩次都是開啟來正常 但還是燒機沒多久 又掛掉了
心灰意冷之時 有看到賣高壓代用版的商家
我買了一塊代用的高壓版如下圖

小弟有爬此篇文章 大概知道高壓版 有三條線是一定要接的http://js.lcdwxm.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3
小弟按照此版 融會貫通之後 自己的代用高壓版版的接線 分別為
12v 不用接 不用接 不用接 接地 +5v

benq Q7T4的高壓版 如下圖

問題點 如下述
1.不曉得代用版三條線要接到本來機版的哪一個部位 〈小弟會一點點三用電表 但不知道要從哪裡下手〉
如果可以的話 請各位高手直接指導小弟要接哪 可以附圖畫點更好
2.附上電路圖網址.小弟不會看 所以就沒辦法http://www.gzweix.com/soft/softdown.asp?softid=30233
3.四支燈管線 不曉得有沒有分正負極 插錯不知道會不會怎麼樣 附下圖

网友:
1. 建議先把圖縮成 800 X 600 的大小,請先參考一下版規

2. 第三張圖右方的排針的電壓是否可量一下,將各個值 PO 上來

3. 燈管公母接頭都有防呆的,所以不用怕裝錯

4. 原來的是 P+I 板,也就是電源 + 高壓板,要用高壓板代替,首先應該將原來板子的高壓區全部拆掉,否則二個高壓板,彼此間會 "打架" 的,無法共存..

先寫到這,其它再討論.. 至少先讓你的燈管亮起來..

网友:
如果這公版高壓是12V的,用在BENQ上有燒毀可能,因為BENQ高壓供應電源較高,約在14V(有載)~25V(無載),建議使用耐壓較高的高壓板。
BL ON/OFF及ADJ接至P+I輸出接頭最上面兩個線路最細的接點,若是點燈動作相反則對調,接地找任意GND(散熱片固定腳焊點就是GND),高壓電源找正面高壓電路保險絲的輸入接點或是找任一35V 470uF電容正極。
燈管粗線為HV,細線為RETURN,可以直接插上公版四小口高壓板,要插到底,以免接觸不良跳火把接點燒黑。
換公版高壓記得把原本高壓電路斷開,最好能拆除元件,以免造成不必要影響。

其實BENQ這款高壓也不難修,可以先嘗試修理,換公版高壓是最後手段。

网友:
應該要將你換過的零件說明一下及故障情形~~
就如狼大說的這款的確不難修復~~換公板是最後一條路~~

网友:
誠如樓上大大所言 BENQ換高壓公板是最後真的沒辦法才做的
這款無背光 我的作法除了先檢查電容我會先確定5707有沒有斷路
有就換掉然後連9024一並換掉 然後檢查保險絲看有沒有燒燬
接下來全面補焊 要是這些都沒問題 我才會考慮檢查其他如線圈等等...
你可以試試看吧 我也是新手 要是有錯請各位大大指正謝謝
PS請確定燈管是OK的

网友:
參考這個改吧~~BenQ的線定義,有在賣現成的線,如果自己焊~~~要小心短路!!

要改機的話,應該還要有ADJ3.3v的輸出,在板上我有貼一個可調3.3V的線路,當然放棄也行!

12V和5V就可以啟動了~~~ 改機是往後的高壓板比較通用,不然買現成完修品一片500

和改機的成本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