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根是什麼.....

楼主(2010-05-26):
終於我也忍不住去買了熱風槍898A+
也開開心心的玩了一整天
吹東吹西~亂搞一通~
順興大推薦
好用自是不在話下
但是隨貨寄來一根怪東西

不明物體

不明物體

只有一根螺絲組起來應該是這樣

亂裝一通

亂裝一通

實在猜不懂這是要做什麼的?
能不能請知道這是什麼的大大
提點一下
感激不盡

网友:
這是IC拔取器,當要取下IC或晶片時,將之插入底部,等錫溶了就可將IC或晶片取起
不過感覺還是夾子比較好用

网友:
.....為何他有送你這一支夾IC的.....
我就沒有~~~~~~~
它是夾BGA晶片用的~~~
主要是拆BGA時使用的

网友:
那個叫IC起拔器n_115|
這麼用的

楼主:
喔~原來如此
我還以為是捲雲母片的勒
還想說怎麼會設計的這麼難用
原來是拔IC的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昨天收到熱風槍898A+也感到納悶,今天總算清楚了

网友:
奇怪,我的 ATTEN 858D+ 怎麼沒有.. 看起來滿好用的..

這個東東是所有 898A+ 都有附的嗎?還是賣家送的?

楼主:
應該是賣家送的吧
我也不暸
事先也沒說有贈品之類的
貨到時就一起放在箱子裡
但不是塞在說明書的夾鏈袋裡

网友:
前段時間買的898A+也有送,不過放在旁邊一直沒去理他

這組用到現在除了覺得烙鐵手柄隔熱較差、烙鐵架塑料過於輕薄外,大致上還不錯用,有機會看看能不能把熱風槍手柄鼓風扇換成更高風量的版本~

网友A:
請教一下..

我看這個工具的 "寬度" 似乎是固定的,那麼如果拆附圖(借用一下 Wason 的圖)紅點的零件,是否無法插入?

THK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

我看這個工具的 "寬度" 似乎是固定的,那麼如果拆附圖(借用一下 Wason 的圖)紅點的零件,是否無法插入?

THKS..

試了一下,不行,鐵絲太粗了伸不進去,還真不怎麼實用,我那支也是買塞克852D+時送的,沒用過!鑷子比較實用.

网友:
原來這根是這樣弄的,我還以為是有什麼另外用途

网友:
沒見過的東東~~
不過可以用就好了~~
放兩根鐵絲好像也可以喔
ㄏ哈哈

网友:
還是覺得用夾子比較好用 用那東西怕插到其他的零件n_021|

网友:
偶是被標題騙進來的n_10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試了一下,不行,鐵絲太粗了伸不進去,還真不怎麼實用,我那支也是買塞克852D+時送的,沒用過!鑷子比較實用.

.......那個是拆BGA晶片在夾的拉~~~~~~
雖然可以用在IO~~~~
但真正用途是夾BGA晶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個是拆BGA晶片在夾的拉~~~~~~
雖然可以用在IO~~~~
但真正用途是夾BGA晶片的~~~~~~~

BGAn_064|
我試過了,插不進去耶n_025|
可以示範一下嗎?
我也是看淘X網賣方示範圖才知道那支是那麼插入IC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GAn_064|
我試過了,插不進去耶n_025|
可以示範一下嗎?
我也是看淘X網賣方示範圖才知道那支是那麼插入IC腳的

不是插進去...是左右夾才對...角度隨你高興~~~夾的到兩端
熱風槍吹下去之後~~~你要拔BGA晶片拔下來是不是比較簡單~~~~
要不然你要去哪生個這麼大的夾子來拔BGA阿.....

還是說~~~~你打算用手拿BGA晶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插進去...是左右夾才對...角度隨你高興~~~夾的到兩端
熱風槍吹下去之後~~~你要拔BGA晶片拔下來是不是比較簡單~~~~
要不然你要去哪生個這麼大的夾子來拔BGA阿.....

還是說~~~~你打算用手拿BGA晶片? ...

用手n_121|
我大概了解shunxing所說的用法了!
來去試看看,順便補張圖:on_090|
拍好了
夾BGA是這麼使用的嗎?

网友:
我沒有工具~~~~所以沒辦法夾給你們看~~~~
但你因該是第一張照片~~~~然後45度角下去夾吧~~~~~不是平面夾~~~~
通常要好夾的話~~~要在鐵絲前端磨一個小凹槽好方便夾住BGA不會掉下去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被騙了,上面是南橋,下面是GPU....

看到旁邊SMD零件都沒跑掉,粗工大技術不錯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被騙了,上面是南橋,下面是GPU....

看到旁邊SMD零件都沒跑掉,粗工大技術不錯喔~

 您沒有被騙,我只是拿主機板沒有拆的BGA做做樣,再拿之前拆下的BGA做做樣.
我去對面搜尋,他們都稱做IC起拔器,圖片也只有示範應用在有腳的IC上,沒有提到應用在BGA

网友F:
你們有團購阿??

我也想賣台熱風槍....修PWM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們有團購阿??

我也想賣台熱風槍....修PWM電路

他們因該都在露拍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們有團購阿??

我也想賣台熱風槍....修PWM電路

我的確實是在露拍買的,原本中意的是氣泵式,不過沒有110v的,只好買柔和風的來練功,至少已經證明能把BGA給請下來了n_047|

网友:
大概是之前我看的那位買家吧(板上好像有人跟他買,台中人)

我.....不會修風槍,怕買來用用壞了就慘了....

不然就售價來說,還OK可以接受...:)

网友(2010-07-31):
原來是熱風槍送的

我一直不知怎用,都用夾子在夾呵呵

网友:
蠻神齊的東西第一次看過
拿來刺魚應該也蠻好用罷~~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