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玻璃瓶的切割

楼主(2010-05-26):
玻璃瓶是一種很常見的物品,有些沒有回收,直接扔了實在有點浪費.. 更不環保

所以我想把這些玻璃瓶 "廢物利用" 一下.. 做成各式實用容器..

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切割的問題,以前有用手提的 "吼連達" 切割過,不過效果不是很好,可能是轉速控制的不好,另一個可能就是使用的工具問題..

上網找了一下資料,有以下幾種(圖1、2、3).. 材質分別為砂輪、鑽石材質、鋼材質..

所以想請教一下,用那種較合適,以及注意事項:

以下圖片來自今華.. THKS..

1. 切斷砂輪

2. 切斷鑽石輪雙面

3. 超薄鋼丸鋸片

网友:
以前聽過一種方法
把玻璃瓶裝滿油
加熱鐵棒
然後浸入油裡不要太深
油跟空氣界面附近的玻璃
因熱度差異裂開
控制得好就有一個平口的玻璃容器啦
不過偶從來沒有試過...

楼主:
感謝 rex560810 的回覆.. THKS

我曾在網路上看到類似的方法,用一條鎳鉻絲套在玻璃瓶上,加熱後,就可切開來了..

這和大大的說法有異曲同功的效果.. 還有看到過用雷射光加熱的方式..

我現在是想用平常用的電磨(雕刻機或雕模機)來加工,我想答案可能就是使用鑽石輪來切割了..

在網路上找到的資料,提供給有需要的人做個參考..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13559

网友:
用一條鎳鉻絲套在玻璃瓶上,加熱後,就可切開來了
在很多年前也曾看過有人提供這種服務.速度快,切口平滑.
若要用手動磨割,切口不容易平整,切割刀具費用也會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3. 超薄鋼丸鋸片
這個在下買過,用過....但是不是切玻璃.....
結論,沒練過的很不好用,太薄了....

网友:
用上面的工具~~會把玻璃給打碎吧......
我不建議使用~~~~~
通常玻璃的切割方式只有熱傳導的物品才行.....
要不然就是要用敲的敲碎....用金剛鑽的切割刀也只能切出痕跡在敲開來...
你要注意到一點~~~~那就是玻璃~~為易碎品....所以只能用熔的方式來切~~~

网友:
以前也曾經尋找切割瓶子的方法,看過最便宜最可行的方法是:
先用玻璃刀割一圈,綁上棉線,沾上酒精,點火,放入冷水中。

不過,我覺得 cnpan 大大提到的方法,做起來會比較好控制。不知道有誰知道詳細的作業步驟?

還有,切割完一定要用直徑約20公分高4公分的磨石磨一下,否邊緣會很利。這是甚東西?要去哪裡買?

网友:
鑽石切片切玻璃...太傷本嚕...而且花時間...
"唬爛達"切會不工整...因為轉速不好控制加上是手持的...除非手真的很穩...
不如用切台比較好切...
我們工程用鑽石切片是拿來切鋼材...
一般切EMT管還是用一般切片...
鋼鋸片是用來切石材才會用...不過很少用...大多用來切溝...
玻璃...工地看到好像都是用鑽石刀...然後用敲的...
工廠看到似乎是用熔的或是雷射切割....

楼主:
其實我要的真的很單純,也不是大量製作,拿來殺時間用的..

材料就是一般的酒瓶..

就好像是竹雕一樣(有點像石雕),不同的是把材料換成瓶子..

在上面切割、鑽孔、琢磨.. 等..

所以,"重裝備"  太有點大材小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要的真的很單純,也不是大量製作,拿來殺時間用的..
材料就是一般的酒瓶..
就好像是竹雕一樣(有點像石雕),不同的是把材料換成瓶子..
在上面切割、鑽孔、琢磨.. 等..
所以,"重裝備"  太有點大材小用..  ...

原來不是要玻璃瓶分割.
這樣的作業是玻璃刻花,用鑽石輪為工具在玻璃磨出各式花紋.這是一種玻璃工藝品製作的方式.
鑽孔要有工具,玻璃藝品用高溫軟化再穿孔,但是要不會裂開的均勺加熱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