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鍵盤插座故障更換實例

楼主(2010-05-27):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熱風槍在拆也算蠻方便的,不用像錫爐要熱比較久才可以開始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連錫爐都有~~太厲害了~~
但桌子的東西太多了吧~~
鏡子要收起來了!!(因 為 CRT 的 TV  因該不常遇到了~~)
但還是厲害!!

网友:
曾經看過一個大陸影片,也是使用鍚爐來拆 IO 插座,不過那台鍚爐滿大的說(整片主機板都可放進去).. 看他們在拆,主機板後的所有 IO 插座,也許不到一分,都拆下來了.. 很快..

若是量大,用鍚爐來拆真的很方便..

shunxing 大那台,可能是沒控溫功能.. 所以燒焦了..

网友:
大大,我在用錫爐之前都會先把沒有要拆的零件用膠帶貼起來,這樣就不會用到其他零件了。
膠帶是那種受傷包商口用的那種棉的那種,白色的那種膠帶!!

网友:
順興大這兩塊板子竟然都是PS/2座掛點,用手焊很難焊應該比ATX電源插座還難焊下來

第一塊被喇的超醜的,裡面斷線還是接觸不良阿(感覺那個座應該是不會壞)
因為我自己沒有遇過啦(沒機會遇到)

楼主:
一次這麼多回覆~~~~我直接回應上面的回覆~~不指定誰了
這錫爐電子材料行有再賣~~1個350元..
現在有沒有漲價我不知道..畢竟是6年前的事情了..
而錫爐確實是沒有溫控的~~~但它的瓦數只有150W..我看也不用溫控了...
這錫爐也很小台....所以想要用~~~也想不出要用在哪....
這台在預熱很快~~~插電約1分鐘~~就全部溶錫了~~~

至於插座底面燒焦....我有說~~是我手殘放錫油......那是焦黑的錫油....

這插座確實很難焊下來...主要是舖銅面積太大了...除了使用熱風槍...
再來是就錫爐了....但我使用熱風槍~~拿到手酸~~板子整個燙死人..還是無動於中
我只好....把錫爐搬出來了~~~~

PS:阿彰大~你怎麼知道~~~那面鏡子~~~是用來修CRT的TV阿.......最近我還遇到好幾台耶~~~~
雖然都不是我自己在修的......

网友B:
那個小小錫爐才350?

那我也要買個來放.....拆料用

网友:
錫爐,連這個都搬出來了...希望我以後有機會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小小錫爐才350?

那我也要買個來放.....拆料用

我也要,我以為很貴說

网友:
才150W,夠省電,可以考慮,不知可以到幾度?
但是使用要小心,以前在板廠工作,進入QC實驗室,不管有無上電,都刻意避開

网友:
真的修東西(雞西)太重要囉..
我沒那些(雞西)只能看看大大如何做..
謝謝大大又往前邁進一布..

网友:
介紹個暴力分解法,先將外鐵殼分解有和機板連接可用烙鐵,拆完外殼,將針pin一根一根拔除然後除錫既可更換新的座了,

网友:
昨天我也換了一個滑鼠鍵盤座跟顯示卡座,搞定,
另外一塊主機板很奇怪明明有音效卡驅動也正常就是沒聲音,原本以為插座壞掉換了卻沒用

网友(2010-10-08):
不錯的教學,感謝大大非常仔細的說明。

网友:
這才叫 工作室   我也已經亂到  我老婆快跟我離婚了...........  我就是愛這種感覺!!

网友:
雖然有點亂, 總是有地方可以放桌子. 工具......
不像我修東西都只能蹲在地上, 家人走過時還得讓路,
好想有自己的工作室!!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熱風槍在拆焊PS/2座,乃至故障的USB座,因為它方便操作,不過小零件要記得貼一下!

网友:
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ㄚ..

网友:
建議用吸錫槍吸完錫再取下來,這樣維修有功能卻沒品質,在工廠可能就被QC開退貨單了,要改善的有,錫間太多,PCBA掉漆,DIP貫孔也受損,PCBA變色,FLUX沒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