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分享>使用鑷子取代 IC 拔取器

楼主(2010-05-27):
在以下網址(這一根是什麼),看到了一個從未使用過的工具(IC 拔取器),不是一般用來拔 IC 的那種工具,而是在使用熱風槍拆 IC 時,拿下 IC 的工具..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281190

用一般鑷子也可以,但 IC 比較大時不方便,或是滑了手,刮傷 IC 表面,那就...

這種工具有一些限制(詳見上述的連結),一是寬度是固定的,二是 "那兩根" 有點粗,碰到某些較小的 IC ,會插不進去..

所以用尖嘴鑷子做了一個類似的工具..

1. 做好的工具

重點在於調整鑷子的寬度(黃點)以適合不同大小的 IC,我是調大到約 3 公分.. 及將鑷子前端向內彎曲,以便插入 IC 的縫隙之中..

2. 來張特寫

紅點處尖端向內、向下彎曲,另外由於這只是一把 15 元的 GOOI 鑷子,尖端過於軟,所以可用火先燒一下,讓它變硬,這樣會更好用..

3. 試用圖 1

用來取網路晶片(這個應該夠小了吧)

4. 也可以用來拔 BIOS 晶片

网友:
有需要就會有動念,有動念再加上實作.
自製小工具的典範.我拍拍手!

网友A:
拔BIOS好拔嗎?
上次為了測試拆BIOS腳座,BIOS用撬的,感覺很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BIOS好拔嗎?
上次為了測試拆BIOS腳座,BIOS用撬的,感覺很緊!

BIOS 晶片會覺得緊是因為其腳有彈性(壓壓看其接腳就了解了)..

個人覺得抓到要領後,還滿好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 晶片會覺得緊是因為其腳有彈性(壓壓看其接腳就了解了)..

個人覺得抓到要領後,還滿好拔的..

此事當真
那我也要來去10圓商店買一支來改看看

网友B:
:) 個人覺得:預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版大作法也不錯,但損失了一支"聶子"
個人建議:還是去買一支較好的拔取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個人覺得:預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版大作法也不錯,但損失了一支"聶子"
個人建議:還是去買一支較好的拔取器.:)

IC 拔取器,我也有兩支..

一個拔一般 DIP IC,一個用來拔類似 BIOS 晶片座之用的那種..

不過用來拔 BGA 很不方便..

一個鑷子 10-15 元(GOOI),我想價格還好..

重要的是這篇文章的本意,在於鼓勵大家自己做適合的工具,有些工具是市面上買不的..

网友:
由圖看來比較感覺好像是攝子較好用...感謝大大們無私的分享

网友:
工具是自己覺得好用就好,自製或買現成的都很好,不過自製就可以隨心所欲修改,謝謝無私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