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看法正確嗎?

楼主(2010-05-27):
今天收到朋友抱來的監控用DVR(數位錄影系統),他說

原本支援四路的監視器輸入,結果壞掉了三路。問我有

無辦法可以修好......

於是我就拆開機殼看了一下構造,它訊號輸入主要負責的

控制IC為TECWWELL TW2804,晶片到BNC接頭的電路相當

單純,為五個元件(SMD電容、電感、電阻構成)後進IC...

換言之這故障不是IC壞掉就是後端(晶片到BNC)這部分出包

,我對BNC打了對地電阻發現故障的輸入端其BNC中間點與地

導通。某些SMD電容對地阻值僅有7歐姆...代表電容壞了?

可是沒完全導通阿..

网友:
電容不可以導通吧
不過還是拆下來量才是準確的

网友:
有時是IC內部輸入電路異常,不過測量時要把電路上所有有嫌疑的東西一一排除。

网友:
BNC的中間輸出要是有對地短路~~~~
那就好找原因了~~~~
找那條線到IC的線路就對了...
其中會經過放大晶體...放大訊號用的..
到IC也有貼片電容做隔離~~也就是說~~從IC出來的訊號
會有貼片電容隔離...因此~~~除了貼片短路打通~~連同IC一起被擊毀
才有可能整條線路都短路....這樣~~~你因該分辨的出~~哪裡故障了吧~~~
查線就知道了~~~

楼主:
回上面各位老大~~我知道該怎麼做了

我有按照過去所學把晶片的資料給找到,也參考了所謂的應用電路
說明.....該機器的電路設計對我而言不難啦....只有五個元件電感BB檔
測過OK.....電阻須進一步拆下試試...唯一比較疑惑的是SMD電容

這玩意根據過去爬過的文,似乎要完全導通(BB檔鳴叫)才算陣亡是嗎?

我會把它解焊下來用電容錶測看看...

网友:
電容用歐姆檔測時應先呈現低阻抗再呈現高阻抗,低阻抗、短路、完全開路表示有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報告狼大~

根據先前檢視的結果,我是用200歐(蜂鳴)去測的,當時接觸SMD兩端後組值

是一路下降到7.5歐左右,而且故障的三路BNC輸入端其中心對地導通(0歐),

我有參考TW2804晶片的規格書中應用電路範例參考....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586/ETC/TW2804.html

最後幾頁就有這部分的電路範例..它用的零件和範例差不多,如果是這部分壞

應該不難修復,除非晶片內部電路壞了..

网友B:
必要時可以把元件拆起量測,將電路影響降到最低。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將耦合電容拆掉,可以準確一點量到IC的輸入對地阻值。

网友E:
BNC端到地要75歐母,後一電容耦合到IC,如4路這iC對地成高阻抗用二極檔單一方向要有500以上,低過要查週邊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要時可以把元件拆起量測,將電路影響降到最低。

知道了狼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將耦合電容拆掉,可以準確一點量到IC的輸入對地阻值。

知道了....S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BNC端到地要75歐母,後一電容耦合到IC,如4路這iC對地成高阻抗用二極檔單一方向要有500以上,低過要查週邊零件

知道了T大.....75歐讓我想起古早的RG58同軸電纜網路線,做好也是要
75歐不可與地導通...

目前我僅剩一路正常的可以做"比對",我想應該可以依樣畫葫蘆比對出來,
只是怕把剩下這路給搞壞了我很難對朋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