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傳統電視更換內部元件

楼主(2010-05-27):
情形..家中電視電源打開...慢慢變暗..有聲音...之前維修2次...用沒多久又壞掉...故想diy

1..請問圖中那個圈起來的元件叫什麼...其功用又是什麼
2..維修人員粘那個黑黑的有何功用呢...每次修理的時候拿個電風扇吹一吹coco就入袋...用沒多久情形一在發生
3..我把家中淘汰的電腦顯示器打開...發現一個零件很像...如下圖
不知可不可以拿來維修...型號需要一樣嗎...還是沒什麼差別
感謝先進指教

网友:
馳返變壓器或返馳變壓器(FBT; Fly Back Transformer)
http://bbs.pigoo.com/thread-12642-1-3.html
處理它要小心殘存的高壓電
兩台應該不能互換啦
要不然您實驗看看?

网友:
1..請問圖中那個圈起來的元件叫什麼...其功用又是什麼

→ 你圈起來的是高壓沒錯,就像樓上大大說的,此高壓的作用是將普通的電壓提升到二、三萬伏特,也就是大家常說要小心的部份,萬一被電到的話,那可不是鬧著玩的。

2..維修人員粘那個黑黑的有何功用呢...每次修理的時候拿個電風扇吹一吹coco就入袋...用沒多久情形一在發生

→建議你趕快找另一店家修理,快把此高壓換掉,此高壓應該有漏電的情形,才會在高壓線的部份塗上「點阿膠」,修理費大約一千多元,要自己修的話,要很小心,個人是不建議自己修。

3..我把家中淘汰的電腦顯示器打開...發現一個零件很像...不知可不可以拿來維修...型號需要一樣嗎...還是沒什麼差別

→高壓不能隨便找一個替換,一定要找到編號一樣的,裝錯的話,可能會燒掉電視,嚴重的話,可能整個燒起來。

楼主:
是這樣啊...還好先來問一問...要不然上了社會新聞版可糟糕了...

网友:
想自己動手 換返馳變壓器 要先知道的編號   貼在返馳變壓器的身上
或照一張相片   然後再告訴你購買材料 如何換 很簡單的
前提是要確定真的是FBT壞了 不然會多花COCO喔

网友:
看起來很像是"歌林"21吋全平面的電視,
如果是的話可以用"BSC26-01N4004F"替換

网友:
整顆FBT都燒到不成樣了.............
FBT不能隨意替換,FBT能燒到這副德性,可見常常打火,不良,造成高溫燒毀。

网友:
這種涉及人命的故障除非你是專業人員否則最好
請人代勞,不然死的既冤枉又沒價值..

楼主:
謝謝諸位不吝指教...那如果我用西力控把他包起來...這個方法能行嗎?會不會用沒多久就壞掉...或發生危險....
3q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諸位不吝指教...那如果我用西力控把他包起來...這個方法能行嗎?會不會用沒多久就壞掉...或發生危險....
3q

如果你家有投保火災險~你就不仿一試吧~^^

网友:
我看起來像三洋的,韓國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