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態電容更換問題

楼主(2010-05-27):
請教一下如果要將一般的舊的電解電容更換為固態電容相對規格為何?
(1)3300uf 6.3v
(2)1500uf 6.3v
(3)1000uf 6.3v
(4)470uf 16v
(5)1000uf 16v
(6)1500uf 16v

网友A:
我是在露X拍賣這個賣家看到固態電容取代電解電容參考表

至於電解電容換成固態電容的好壞,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露X拍賣這個賣家看到固態電容取代電解電容參考表

至於電解電容換成固態電容的好壞,我就不知道了

那個表真是只能"參考"用......!!!!

楼主:
最近練習修了一些故障POWER
發現有些3V跟12V 不足 有無辦法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