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0L偵測不到sata硬碟?

楼主(2010-05-27):
開機正常但偵測不到sata硬碟,從sata插座往回找,只有兩條線路分別接2個貼片電容線路就不見了,聽s1024chen大說直接進南橋了,剛也參考了主機板sata的線路,確實sata直接進入南橋,別說是橋NG了啊.............賣拉...

打貼片電容阻值兩個都是一邊為328一邊為1,

打貼片電容阻值兩個都是一邊為328一邊為1,

网友:
看阻值蠻正常的......

有查過其他有關SATA線路,SATA的clock是另外獨立出來。
大多是25MHz晶振直接提供,同樣直接進到南橋內,不知道有沒有起震。

楼主:
仔細查找板子沒發現有25mhz的石英晶振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慘!剛剛又看了一下主機板設計,intel晶片組SATA的clock竟然是直接由時脈產生晶片直接產生送給南橋,不用南橋另外使用晶振來除頻。

网友:
在板子下方有sata光碟機的接頭
sata的光碟機抓的到嗎??

能不能比較一下 兩個sata訊號的阻值??

楼主:
sata光碟機可以偵測的到也可以正常讀取

楼主:
sata光碟機座往回找也是兩個貼片電容,阻值也一樣為328左否,和sata硬碟相同,這樣是否表示不是南橋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同為SATA,不妨將硬碟接至光碟機位置,測試看看是否為硬碟的問題。

网友:
....有換過硬碟測試嘛???有用光碟機測試嘛???
本來就想提出這疑問~~但看你們討論的很火熱~~~~~~我就繼續看下去了^^
不過前面已經好多人提出這疑問了n_081|

楼主:
厚~硬碟有掛至桌上型電腦測試沒問題拉,我不會上來亂的,一定有測過才上來發問的......
也有拿另一個正常的2.5吋sata來接也偵測不到,所以確定為板子上的問題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厚~硬碟有掛至桌上型電腦測試沒問題拉,我不會上來亂的,一定有測過才上來發問的......
也有拿另一個正常的2.5吋sata來接也偵測不到,所以確定為板子上的問題拉... ...

那~~~你怎摸不把筆電的光碟機插在硬碟這邊看看???
上面也有人提問~~~怎麼不把硬碟插在光碟那邊看看???同樣都是SATA可以互插阿~~~
我看~~你這麼多的疑問之後~要是這動作有做~~互換之後~~換成光碟找不到硬碟找的到~~
那問題不就很明顯~~~~就那"兩粒"再作怪阿n_099|

楼主:
光碟機電源部份插座不同,無法安裝上去,我還在想如果能接上去

网友:
那問題變成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
我們先看看那兩顆貼片電容到底是不是正常的.....您有電容表的話,可以先拆下來測看看。
那兩顆是耦合用的。
如果電容沒問題。
jackchen681大,您可以再往clock著手,SATA還是需要時脈,前面也說了,intel晶片組,SATA所需的clock來源在哪呢?
我們先看看時脈產生器,是否有每一路都送出時脈,沒辦法用示波器來看,也僅能就有沒有電壓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碟機電源部份插座不同,無法安裝上去,我還在想如果能接上去

電源???用外接電源供應器阿.....
而且~~~這種板子的SATA都可以拉線~~~~~不一定要用它的轉版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外接電源沒問題,但sata我就要找看看是否有一公一母的轉接頭來接....後續如何我再po上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找SATA NB用的PORT  延長轉一班SATA的介面線材即可 你上Y拍  路拍 都有

网友:
sata的電阻和電容應先確認
連接頭可先補焊一下
確定沒有冷焊再考慮南橋

楼主:
回复 网友E:

電容有打阻值並和sata光碟機的兩個電容比對過阻直正常,sata的連接頭部份也加焊過了。目前還在找轉接線將硬碟先接至光碟的sata看是否偵測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