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有這顆WD的160GSATA硬碟嗎?

楼主(2010-05-27):
昨天女朋友跟我說他的硬碟抓不到...
我用電話教她大概的檢測方法~試到後來都不行~
直到我下班把她的電腦載回家~
一開機發現~硬碟居然都沒啟動...
用外接變壓器上電也一樣~
就是以下這顆~WD 160G硬碟
我有拿起來轉一轉~是正常刷刷的聲音~
所以讀寫臂應該是沒故障的~
這是拆下的電路板~第一件是就是看那顆很像保險絲的零件
但是標號是SK1~BB檔測是開路的~看了一下跑線~判斷不是保險絲~
以上是我測量的點~原則上入電都正常~但沒輸出~
但是在空載下MARLL的晶片超燙手的~上電約一分鐘
所以研判是壞掉了~
如果各位大大手邊有這顆硬碟的話~可以發點消息給我~跟我報價一下吧~
我最主要是要電路板~所以如果是壞軌的或讀寫臂有問題的都可以賣我....
或是有同規的電路板可以出借...謝謝大家...^O^

网友:
在yahoo拍賣

WD1600JS
就有了。。。好像750元吧^-^

网友:
那一顆主IC很容易掛...又不好找...
之前就遇過一台...對地打阻~~~~有的資料線會亂逼~~~~

楼主:
哇哈哈...不好意思~兩位大大...
我都忘記自己有發這篇了...

B大~我有找過了~有看到...不過太貴了~我再去找看看朋友有沒有殺肉的~
也感謝你找到比我看的更便宜的~我看到的是900...呵呵~

S大~這個真的是頭痛的問題~因為主IC旁的可疑電容拆下來量都沒短路...
而且訊號沒給又上角的電機驅動芯片...看來真的要換板子了~
我也拆了一顆壞掉的希捷來研究~再來看看能不能修好吧~@@"

网友:
主晶片掛掉,幾乎沒轍,一些韌體資料,好像是存放在該晶片裡面,要換.......好像沒辦法。

网友(2010-07-12):
若是步進馬達無啟動請檢查控制板連接馬達4pin彈片旁黑色貼片二極體是否擊穿短路.

网友:
剛才逛到。。。【全新1570元 含運費】。。。【就有 500GB】【16M】/SATAII 硬碟了。。。
別人的。。。3.5吋硬碟--WD [500GB] 5000AAKS
自取地點:台中市

奇摩
auction/d32366742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081856615

一樣是1600js的~~不知道相不相同~

楼主:
阿水大~我看到了~板子好像一樣喔~哈哈...
本來想放棄了說~殺價一下...價格漂亮就買起來玩~
感謝阿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