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思>省電燈泡真的省了電嗎?真的省了錢嗎???

楼主(2010-05-27):
真的,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也沒有好好研究過這個問題..

不過,我實用的經驗是,省電電泡功能被跨大了(我都是用歐司朗 OSRAM)..

我拆了個 OSRAM 23W 的省電燈泡,拍了照,說坦白的,使用的零件及做工,真的不怎麼樣,這還是名牌耶..

我想,我 care 的是:

1. 購入成本
2. 使用壽命
3. 電費

在以下這個網址中,有不錯的討論,或許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認知中,給我們一個答案: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29416

為了方便大家閱讀,我轉貼了所有內容,含部份代表性評論:

---- 轉貼內容 ----

您知道嗎,省電燈泡並不省電,而我政府為了節能減碳,卻高喊要「改用省電燈泡」,簡直是荒唐無稽。事實上,省電燈泡只比愛迪生發明的鎢絲燈泡省一點電而已,比現在台灣大量普及的PL燈、日光燈或T5燈管都耗電,要百姓「改用省電燈泡」,簡直是退化落伍、浪費能源而已。

 「改用省電燈泡」是美國人的口號,因為他們大部分家庭到現在還使用鎢絲燈泡,因此勸他們「改用省電燈泡」是功德一件。然而,台灣人是很節儉的,他們老早改用比省電燈泡還省電的日光燈了,叫他們「改用省電燈泡」,是嚴重的錯誤。

 根據本人調查,台灣家庭平均每戶分別使用十三.四根日光燈管與四.六個PL燈,另外也使用了四.八個省電燈泡與四.二個鎢絲燈泡。亦即,目前的家庭已經有近七成的燈具都已採用比省電燈泡更省電的日光燈與PL燈,叫他們「改用省電燈泡」豈非倒行逆施?

 省電燈泡是屬於「螢光燈系」的一種,與日光燈管一樣,以氣體放電產生的紫外線照射管壁的螢光粉而發光。它和傳統的鎢絲燈泡相比,省電三至五倍,壽命提高五至六倍,所以才冠上「省電」兩個字,但它與一般日光燈相比,則是更短命、更耗電的。

 以螢光燈系效率言,通常越短、越彎曲、越變形、越外加玻璃罩的光源,其效率就越差,偏偏市面上所謂省電燈泡就是這些扭曲變形的小燈,盡是一些低效率的日光燈。在相同亮度下,省電燈泡比日光燈幾乎浪費了三成電力。你說,政府能叫人「改用省電燈泡」嗎?

 當然,目前最通用的日光燈,也並非高效率的好光源,因為它每秒頻閃六十次、演色性差,會妨礙視力,造成偏頭痛的症狀。現在最應該推廣的是一種更省電、高品質、更環保的T5燈管照明技術。所謂T5燈管,也是一種「螢光燈系」燈,其口徑有如香菸,其發光效率大約是日光燈管的一.七倍,遠比省電燈泡與LED燈省電;其使用壽命為傳統燈管的四、五倍;其使用的汞是一種合金,當燈管破裂時即呈固態,較不會汙染環境。

 目前最浪費的照明,在於百貨與商業建築大量使用的鹵素燈(最耗電的一種白熾燈),因為它無頻閃、小巧玲瓏、演色性良好、聚光性好,為大部分設計師所獨鐘。然而,在今天綠色照明的時代裡,T5燈管已變成商業設計的重要元素,因為T5燈管已具備鹵素燈所有優點。亦即,即使是最耗電的商業建築,也要叫他們「改用T5照明」,而不是「改用省電燈泡」。

 在一片節能減碳聲中,「改用省電燈泡」是一個最荒謬、最以訛傳訛的口號,但我們的媒體雜誌、政府宣傳,甚至學校教材,都陷入了「省電」兩個字的陷阱,把僅次於白熾燈、最不省電的省電燈泡當成明日的救星。我甚至認為應該停止使用「省電燈泡」的用語,把那螺旋狀、圓球型的省電燈泡改稱為「耗電日光球」才對,以免魚目混珠、妨礙節能政策。

 筆者在此呼籲政府停止「改用省電燈泡」的錯誤口號,也不要迷信LED燈節能效益,因T5燈管都遠比它們又節能又環保。T5燈具目前在歐洲使用的比率已達六十%,價格也日益便宜,台灣應加緊腳步,邁入T5燈管時代才對。

 (作者為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台灣建築中心綠建築委員會召集人)

---- 以下是評論內容,讓我們看看不同的見解 ----

Troychen (未註冊)  週五, 2008-11-14 09:54
林憲德先生頂著成大教授和綠建築召集人的頭銜,但發表的文章里面沒有任何數據來支持他的論點。整篇文章有混肴視聽之嫌,并顯出他不了解Watt數和照明度的關系。所有的燈泡,無論是鎢絲燈,日光燈,或省電燈泡大都會標記其Watt(瓦)數。像鎢絲燈常見的是60瓦,100瓦等等,日光燈管通常一根是40到 60瓦都有。這些標記都是指耗電量,其大小,并不一定就比較亮。省電燈泡就是改善這點。十年前省電燈泡剛出來時,通常都是14瓦,但其亮度和鎢絲燈的60 瓦相等。最近這幾年有23瓦,其亮度等于100瓦的鎢絲燈。一個省電燈泡才50分美金不到。在建價時買只要25分。省電燈泡之所以省電是因為它耗很小的瓦數,卻得到比較亮的果效。舉個例子。家中有四只日光燈管,每只60瓦,共240瓦。照的廚房很亮。但是我如果用8個14瓦的省電燈泡卻得到一樣的亮度,但卻只耗112瓦,的確比較省電。像林先生在這種位置上,務必要謹慎言語,不可隨意發表這種沒有任何數據支持的謬論。

惑者 (未註冊)  週五, 2008-11-14 11:49
是不是因為所謂的省電燈泡其實「不耐用」?
如果損耗率很高,其實就算比較省電,但是要一直買新的?這樣也不環保?
省電效果:日光燈 = 省電燈泡 > 鎢絲燈。是這樣嗎?

troychen (未註冊)  週日, 2008-11-16 03:30
如果您有興趣,我就給你比較多一點的解釋,請耐心地讀.省電燈泡其實就是迷你型日光燈。傳統日光燈管叫Fluorescent lamp。省電燈泡叫Compact Fluorescent lamp, 簡稱CFL。他們發光的原理一模一樣,但是在啟動器(ballast)方面,CFL有電動型,而傳統日光燈多是電磁型。CFL略勝一籌。但是基本上他們所耗的電量類似,產生的亮度也類似,因為他們都是一樣的原理產生光。但是目前在美國的市場上,因為促銷的關系,CFL 價錢是傳統日光燈的四分之一,但是壽命約是其一半,也就是,一個CFL燈泡月可以用一萬小時,而傳統日光燈可到二萬小時。

所謂的省電是跟鎢絲電燈泡(Incandescent light bulbs)相比較。鎢絲顧名思義是燈泡裏面的鎢絲(Filament)高熱燃燒產生亮度,很沒有效率。所以林憲德先生的文章有些對,但是大部分混肴視聽,不是真正的了解電機原理。

希望這對你有幫助。

訪客 (未註冊)  週三, 2009-01-14 14:57
他的比較應該是建立在同樣亮度上, 也就是同樣的流明數
一根40W的日光燈泡可以達到2800流明
一顆15W的省電燈泡可以達到950流明
日光燈泡1W可以達到70流明, 可是省電燈泡卻只有63流明.
所以他們的耗電量 其實差不多, 不像作者說的那麼誇張啦.
品質好的燈管可以有10000的使用時數, 一樣的省電燈泡可以達到12000 (GE的省電燈泡)
而且省電燈泡的價格似乎比日光燈來的便宜

這樣看起來, 品質好的省電燈泡似乎不輸給一般的日光燈管.
作者的結論誇大了

MEANTHON (未註冊)  週一, 2009-06-22 21:46
給樓上troychen兄:

.你指出的也不是有效數據...只是廠商聲稱的數據..

小弟經過兩年比較後現在跟你說實用數據...
1.不省電

本人客廳本來用40wx2日光燈=80W
但是改用5顆省電燈泡的燈座後發現因為為球型放射....故五顆的亮度
不如兩管40W之日光燈...而且27W*6=162W足足多了82W

2.不耐用:
廠商號稱可用6000HR,小弟用不到3個月..全部換新...
日光燈起碼可以用半年

3.不便宜:
兩根日光燈頂多100多塊,省電燈泡一個就要一百多塊
幾乎是五倍的花費

4.不環保:
日光燈靠琪燈座內的電子啟動裝置啟動,燈管替換後啟動裝置可續用....
但是省電燈泡靠其內附的墊子啟動裝置啟動, 燈泡壞了便丟掉..
你浪費得不只是燈管... 還有啟動裝置

唯一的好處就是她光色比較好看和使用方便只要100AC的電壓加上燈座即可使用.
附加廠商可以大量出貨!!

教授說的是對的.....

就日光燈而言直管狀效率最好...因為適合高壓放電....管狀球狀都很差...

讀一點書再來批評別人....只會專有名詞是不行的

LLCOME (未註冊)  週二, 2009-06-23 13:49
本人客廳本來用40wx2日光燈=80W
但是改用5顆省電燈泡的燈座後發現因為為球型放射....故五顆的亮度
不如兩管40W之日光燈...而且27W*6=162W足足多了82W

=======================

「改用省電燈泡」是美國人的口號,因為他們大部分家庭到現在還使用鎢絲燈泡,因此勸他們「改用省電燈泡」是功德一件。然而,台灣人是很節儉的,他們老早改用比省電燈泡還省電的日光燈了,叫他們「改用省電燈泡」,是嚴重的錯誤。

「改用省電燈泡」是美國人的口號
「改用省電燈泡」是美國人的口號
「改用省電燈泡」是美國人的口號

ALLCOME:或許這又是台灣的NGO搞出來的東東!沒啥政府標案可以推了,就搞幾個美國的省電口號,拿來台灣四處宣揚!

台灣人是很節儉的,他們老早改用比省電燈泡還省電的日光燈了

楼主:
在網路上找到些資料,如附圖,可將傳統日光燈管接到省電燈泡的電路板上,因為兩種燈管的構造都是類似的..

圖片來源:
http://blog.yam.com/antlums23/article/27680535

网友:
其實~~~~我在下篇文章的第100回覆文就有回覆過了~~~~
我轉貼到這邊來~~~你看一下吧

如果現在的40W日光燈管都改成電子式那還可以說很省電~~~
可是~~燈館內的物質也有差別~~~沒有實際實驗都只是光說不做測試~~~
完整數據不拿出來~~~那只會成了砲帖~~~~~~~
大家都知道~~省電燈泡壞的都是這個電子電路...
如果用在一般的燈管~~難道不會壞???
至於~~省不省電~~與省不省錢~~又是兩回事了~~所以~~這要問問廠商的良心吧..
要賺錢的廠商~~你想~~他會怎麼做~~~~
這就是跟液晶面板的燈管高壓板常壞..是同樣的道理~~~~~~

+++++++++++++++++++++++++++++轉貼資料分格線++++++++++++++++++++++++++++++++++++
http://bbs.pigoo.com/thread-18116-4-1.html

你應該看過變壓器上面寫的....耗電流0.7A......
現在在賣的40W日光燈的變壓器~~~還是那種規格....
你去特力屋看看就知道了~~~~東西都擺在你面前..上面也有規格~~~~寫的清清楚楚...

另外~~這邊有2006年有人所提出的數據~~~~寫的清清楚楚~~~~~
給大家看看吧~~~~
PS~~~明明就有這麼完整的數據~~~還是一堆人不相信螺旋省電燈泡最省電呢???真不知道大家怎麼想的???
原始網頁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6011214480

. 回答者: 泰山 ( 專家 5 級 - 燈光照明知識名人 )
回答時間: 2006-01-17 14:41:58

[ 檢舉 ] .
同瓦數的日光燈與省電燈泡有什麼不同:

第一,若就耗電量而言:

日光燈隸屬於不專一消極性光源,因此使用日光燈必須連接安定器,而安定器並非義工而是電器用品,將會增加耗電功率。加上市面上傳統日光燈具為了謀取暴利,大都使用容量過小的安定器,以致於安定器必須以極限功率來供應日光燈管的所需電力,將使內電阻暴增而產生高熱,並且吞噬大量的電力。根據調查,這種日光燈的實際耗電量將高達燈管規格的1.56-2.88倍。如果是電子日光燈,實際耗電量將高達燈管規格的1.15-1.35倍。

切記!市面上絕對沒有耗電量低於46瓦特的40瓦電子日光燈具,如果有,除非他的燈管輸入過低的電壓且亮度嚴重不足才有可能。或者是耗電量低於62.4瓦特的40瓦傳統日光燈具,如果有,除非他安定器的輸出瓦數超過80瓦特以上,且輸出之電壓不變才有可能使耗電量下降。如果燈具之安定器在點燈後30分鐘內仍會發出足以燙手的高溫者,且該燈具所標示的耗電功率低於62.4瓦特者,皆為不實功率,消費者千萬不要任意上當!

再然,所謂的功率高低係以耗電量的大小而定,並不能代表效率之高低。所以“高功率”日光燈安定器的真正定義是“安定器的額外耗電量很大”,並不能與“高效率”掛上等號,消費者千萬別因一字之差就掉進了廠商的陷阱裡,並因此損失掉巨額的電費真是太不值得了!

而省電燈泡隸屬於專一消極性光源,因此使用省電燈泡並不需要使用任何外接的安定器。所以省電燈泡上面所標示的耗電功率,均為燈管加上安定器再110或220V的用電環境下所測得之實際耗電量。換句話說,省電燈泡的實際耗電量均與燈泡瓦數相同,若燈泡的輸入電壓比燈泡的標準電壓還低時,燈泡的實際耗電量還會再下降。

第二、就燈泡的發光效率與亮度表現而言:

通常27瓦以上的省電燈泡,因應圓球型和U型燈體構造所引發散熱效率不佳與燈溫過高的問題之改善,所以80%以上的產品均為散熱效率佳的螺旋型省電燈泡。就螺旋燈體的構造而言,因燈管密度高且不易互相遮蔽的特性,可以使燈管產生最大的共振發光效果並且不易被其他的燈管遮蔽其亮度。又加上燈管管徑細小且搭配電子安定器使用的緣故,將可使光效獲得有效的提升。一般來說,螺旋省電燈泡的發光效率約可高達7.2-12燭光瓦的水平,不僅遠比日光燈管高出五倍以上,其亮度亦可媲美亮度及高的水銀燈和低瓦數(150瓦以下)的複金屬燈。所以一顆40瓦的省電螺旋燈約可再亮度上勝過至少五支的普通40瓦日光燈這一點絕對不誇張!若加以比對自能求出正解!

日光燈因燈管管靜粗大且沒有交集點的緣故,因此燈光均會因燈體過於粗長而不易集中,並且不能產生共振發光提升亮度與發光效率,所以日光登在亮度的表現上就會顯得相當的昏暗了。再加上日光燈隸屬於不專一光源,發光效率又得受到安定器的使用與安定器高熱的產生而受到高比例的剝削。如此,將導致一般40瓦的日光燈管發光效率均不及1.61燭光瓦的水平,這樣的水平其實約有一半以上的白熱燈泡都比它高(飛利浦1.65燭光瓦、奇異1.89燭光瓦、吉優達2.07燭光瓦)。所以使用日光燈取代省電燈泡是一種會造成嚴重電力損耗過度的方法,消費者千萬別被過去的不實照明理論給騙了。

40瓦日光燈與螺旋燈的光度、耗電量之比對:

發光效率計算公式:該燈亮度(燭光)/該燈實際消耗電功率(瓦特)。

日光燈實際耗電量計算公式:燈管瓦數*(非電子)1.56-2.88、或(電子)1.15-1.35。該日光燈是否使用電子安定器可以根據啟動方式、啟動器的使用與否來加以判定。一般交流日光燈若於點燈時出現先暗後亮的情形者,且燈具上面沒有啟動器均為電子日光燈。

省電燈泡實際耗電量計算公式:燈泡瓦數*1.00。

40瓦日光燈:亮度90-120燭光,實際耗電量傳統燈具62.4-115.2瓦特、電子燈具46-54瓦。

40瓦省電燈泡:圓球型亮度168-200燭光、U型亮度240-288燭光、螺旋型亮度288-480燭光、耗電量均為40瓦。

所以使用省電燈泡省電還是日光燈省電,答案已經非常清楚了。

參考資料

對於日光燈和省電燈泡的了解
+++++++++++++++++++++++++++++轉貼資料分格線++++++++++++++++++++++++++++++++++++

PS~~~我在補充~~~~~通常省電燈泡會被誤認為不夠亮~~~主要原因~~~他把省電燈泡都集中在一個位置拉
單然感覺不夠亮阿~~~~~所以~~大家再裝省電燈泡時~~~請把光照位置找出來~~
大約是輕剛架9宮格約1顆~~這種亮度很嚇人的~~

网友A:
醒電燈泡的流明數不夠,大約 55lm/w ,一般的日光燈大約在 90-110lm/w左右,應該是日光燈管比較省電吧!不相信拿省電燈泡的封面來看,而且省電燈泡在輸入交流前通常會加一顆降壓電阻,這樣一來使用功耗又增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醒電燈泡的流明數不夠,大約 55lm/w ,一般的日光燈大約在 90-110lm/w左右,應該是日光燈管比較省電吧!不相信拿省電燈泡的封面來看,而且省電燈泡在輸入交流前通常會加一顆降壓電阻,這樣一來使用功耗又增加了 ...

加一個降壓電阻會增加功耗?????可以算給大家看看嘛????
因為~我不知道要怎樣算才會加功耗.......

如果真的會加功耗...那~~~~論壇上有一堆人拿可調電阻在調烙鐵的功率~~~不就越調越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醒電燈泡的流明數不夠,大約 55lm/w ,一般的日光燈大約在 90-110lm/w左右,應該是日光燈管比較省電吧!不相信拿省電燈泡的封面來看,而且省電燈泡在輸入交流前通常會加一顆降壓電阻,這樣一來使用功耗又增加了 ...

我的想法是這樣的 假設21w的燈泡 使用的電流約0.2a左右 21/110=0.19 算0.2a,在恆流的情況下,是使用0.2a,加了電阻 就會加上 0.2*電阻值 的瓦數,當然電流不一定是恆流,這只是個人想法。

网友:
普通燈管(產品線裡的弱雞出列)
http://www.chinaelectric.com.tw/product/LampF.asp?ST=3
省電燈泡
http://www.chinaelectric.com.tw/product/LampS.asp?ST=5

產品      FL40D/38 VS FES23D-G1
燈管耗電    38W    VS 120*0.32=38.4W
Lm        2730    VS  1265
實際耗電    62W    VS  120*0.32=38.4W
燈管實際耗電參考網路資訊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405121712885 (年輕時的泰山)
因為就如S大說的還要考慮燈具的效率.

每W效率 2730/62   VS  1265/38.4
         =    44 VS 32.9
如果在考量單位價格'光衰與實際使用壽命,省電燈泡.....

PS:以上僅供打屁用,偶沒有阻止產業進步的意圖.

网友:
加電阻是為了通電瞬間電容充電時的湧浪電流,會消耗輸入功率,降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