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壞掉的省電燈泡(CFL)以零件代換法維修之研究
火..

楼主(2010-05-27):
Rex Liu, bbs.pigoo.com/index.php, Institute of pigoo 痞酷研究機構
摘要

省電燈泡壞掉不亮似乎只有當作垃圾一途,對於地球造成負擔。本研究以拆解方式將省電燈泡內沒壞的零件代換其他顆省電燈泡已壞的部分來做維修,期望能為環保盡一分心力。

Abstracts

If a Compact Fluorescent Lamp (CFL) malfunctions, we could do nothing but end it as a waste. However, it cause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is study, we disassemble waste CFLs ,detect the good parts of one lamp,and to replace the bad parts of the other. After all these efforts we make, it is expecting that we could have a green future.

關鍵字: 省電燈泡,壞掉,維修,零件代換,燈絲電阻,回收場,阿婆

前言

省電燈泡的發光原理與日光燈相同,皆為螢光燈系燈具,以氣體放電產生紫外線照射管壁的螢光粉而發光,有別於傳統鎢絲燈泡以電流通過燈絲線圈發光。鎢絲燈泡電能九成會轉為熱能,只有一成發光,因此省電燈泡因為較鎢絲燈泡省電而得名。

學者滷雞蛋(Ref.1)揭露了省電燈泡內部結構,並成功以更換電阻方式修復毆輸狼一枚。學者hll下雨天無聊沒事做,更換金屬膜電容亦修復了家福泡(Ref.2)。

據了解,省電燈泡裡面的線路基本原理是(Ref.3)
整流(AC-DC) ~> 充電 ~> 觸發 ~> 轉換(DC-AC) ~>亮燈(啟動電容)

以某顆P牌省電燈泡為例,其內部零件有(Ref.4)
L1 101K, L2 119435
T1
Q1,Q2   13003
D1~D4  1N4007,  D10,  D11   FR107S TX,  D12,  DB3  C531
R1 470K黃紫黃金,R2 470K黃紫黃金,R3 15R棕綠黑金黑,R4 15R棕綠黑金黑,R5 470K黃紫黃金
C1 10u/200V, C2 10u/200V,C4 1n/1000V,C6 47n K5, C7 47nK/400V,C8 272J/1000V, C9 104K/400V

由此可見其原理有點複雜,零件稍嫌眾多,實非普羅大眾所能輕易理解,有心人士因而卻步,阻礙了環保運動之推展。幸而在收集多顆樣本之後,Darren Lin大師提出了簡單的交換測試方法(Ref.5),於回收場當場修復三顆!經瞭解,交換測試,就是簡單的互換燈管啦!本研究初期,依循此法提供科學測試方法測量燈管的良窳做為是否留下當做良品的依據。

研究方法

1. 壞掉省電燈泡來源:回收場跟阿婆搶。
2. 拆解:燈殼接縫處鑽小孔後,用金屬尖棒撬開。
   小支工具動作快(不要鑽太深)
   大支工具練臂力
   順利撬開(這支小泡有用SMD),對稱地鑽五六孔比較容易撬開
   不順利撬開(因塑膠脆化,約五支會發生一支)
3. 拆下電路板上連接到燈管末端的細銅絲。
   後方那支構造不太一樣,是焊上去的,這種就要動到烙鐵啦
4. 測量燈管末端的兩根細銅絲之間的電阻,有兩個末端都要測。

結果與討論

燈管兩個末端量出來的電阻都是2~10Ω(目前測出的正常範圍),燈管就是好的,找個拆剩的另一半電路板總成良品,接上就亮了。

為了一窺燈管內部線路,冒著汞中毒的危險,打破它

裡面有圈狀類似鎢絲材質,這顆是小顆13W燈泡的燈絲電阻2.48Ω

因此,若燈管已經破了或漏了,燈絲因為氧氣進入,通電會燒毀變成開路,量得的電阻為無限大,就可以判定燈管壞了。

結論

就如同換日光燈管一般,廢棄的省電燈泡有時是燈管壞了,有時是電路板壞了,燈管量燈絲電阻可以判定好壞,把好的燈管跟電路板組合,省電燈泡就復活了。

下圖中間是一般23W的尺寸,最大那顆巨無霸躺在回收筒好幾星期了,今天去看它,還是沒人理。看看規格,220V,43W,新品要價四五百。拆開之後電路板都黑了,燈管狀況卻出奇良好,燈絲電阻都在2.5Ω附近。
找片120V,23W,良品電路板接上,銅絲怎麼拆下來的就怎麼纏上去,送電,一片光明。
局部加亮,箭頭為纏銅絲處。
完修。

誌謝

阿婆承讓。

參考資料

1.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B%E7%87%88%E6%B3%A1
2.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1045&highlight=
3.http://61.70.96.216/phpbb2/viewt ... %88+%E6%B3%A1#p7986
4.http://61.70.96.216/phpbb2/viewt ... 88+%E6%B3%A1#p11090
5.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6%B3%A1&page=5

楼主:
大家在發實例時
內容格式如果照這樣寫
就有機會獲得國科會補助

回复 网友A:
應該不會來看...要自己送件申請n_081|
想通過,水準要夠,最好跟光電,奈米,軟性電子產品有關...

等有空再補圖了.
本研究待國科會補助經費核准
再進行需動用到烙鐵的元件更換
或是等待Darren Lin大師發表研究成果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真的假的.......這會有國科會的來看嗎?

按照這樣的格式,蠻有實驗報告的規範。
等於可以說是大家統一規範。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資訊
省電燈泡除了接縫處較難拆外
其他應該不難處理

网友:
真是太令人感動了.....
在下幼小的心靈深深受到震撼.
如果可以加分的話,我要加五分.

网友:
這~~~~不是實例~~~~這是打屁閒聊..............

网友:
可以先分成壞安定器以及壞燈管,被打破的就可以留下來拆安定器,燒壞的就可以把燈管留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燈殼接縫處鑽小孔後,用金屬尖棒撬開。這樣處理比較迅速,若是修好還可以幫助散熱。
回复 网友E:
不用加分了,您就依照格式也發篇實例吧!
回复 网友F:
補張圖,像實例了吧!
回复 网友G:
狼大,那個酷酷的IC測試勾偶買回來了耶,一個10元,二個20元,線自己接
在下雖然進步神速,但是目前的實力只能搞搞燈管啦!

网友:
rex560810 ..

我對附圖紅點處的轉接頭滿有興趣的..

有時要做個實驗,需要不同的轉接碩,用這個就方便多多了..

請問它的名稱是?在那找的到? THKS..

楼主:
回复 网友H:

偶是拆CRT顯示器裡的廢板上的線路啦
您可以參考阿水大大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mp;page=1#pid274533

回复 网友I:
偶搶到一顆毆輸狼的泡兒
燈管底部有點黑
測試竟然是好的會亮耶!
感謝您提供的方法
等阿婆不在時偶慢慢挑

网友:
在跟阿婆搶省電燈泡時可以看一下燈管底部有黑黑的大部分是燈管掛了
這時可以把它視為電路板是良好的先收藏起來
如果燈管底部都白白的不怎麼黑
這時就要拆解分屍測量
可能一是裡面電子零件爆了
可能二是燈管本身已經斷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燈殼接縫處鑽小孔後,用金屬尖棒翹開。這樣處理比較迅速,若是修好還可以散熱。
回复 网友E:
不用加分了,您就照格式發篇實例吧!
回复 网友F:
補張圖,像實例了吧!
回复 网友G:
狼大,那個酷酷的IC測試勾偶買回來 ...

你呼巄我~~~~還是不像實例.......
把你跟阿婆搶來的歐斯郎....給修好附加拍照流程~~~~那我就承認是實例~~~~~

楼主:
回复 网友J:

偶還要補圖呀
補得越多
論文越有份量
不過要等週休二日時才有空
但是跟阿婆搶的衝突場面
因為沒人幫偶拍照
只好省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還要補圖呀
補得越多
論文越有份量
不過要等週休二日時才有空
但是跟阿婆搶的衝突場面
因為沒人幫偶拍照
只好省略啦

論文.......你真的想申請經費阿........

网友:
回复 网友K:

雷大再研究下去就可以拿到快樂媽咪的學位了~~~~校長 WISH大~~~

网友:
研究報告怎麼放到實際維修範例中,而且研究報告所引用的都是別人的案例,論文也沒這麼短的論文,而且論文的研究有方法但沒研究的步驟,別人也無法驗証,無法取信於人,看來「叫獸」應該讓你延畢吧…

网友:
這大概還不能算是「論文」,僅能算是「實習報告」。

寫實例,把它寫得像是說故事一樣,我想是比較貼近人,淺顯易懂。
如果寫成paper的樣子,有系統、有方法,似乎就會令人卻步。

网友:
文中提到的阿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申請經費怕主題沒貼緊國家經濟發展政策
想通過可能不太容易
先看看可不可以接點代寫論文的活兒
回复 网友L:
目前只能拿到幼稚園小班的學位
回复 网友M:
哎呀呀!「叫獸」呀!口試時間還沒到就談延畢太嚇人啦!至少讓偶補完資料嘛!到時就不會這麼短了!而且學生延畢事小,叫獸收不到學生事大,至盼叫獸三思...
現階段先把粗胚寫出來,要不然拖一拖很容易難產
期刊上每篇論文都會引用別人案例,這個叫做文獻回顧(偶都有標明出處)
研究方法跟步驟合併了,照著做,保證您可驗證.
研究成果如果「叫獸」學務繁忙
偶就簡單報告了
量燈絲的電阻判定燈管的好壞
回复 网友N:
I have a dream,
如果一篇帖子,老手新手都看的懂,深入淺出都可以;搞笑中帶入主題......
回复 网友O:
她有時會去跟a471大大搶...
http://bbs.pigoo.com/thread-21005-1-1.html
#8樓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通過,水準要夠,最好跟光電,奈米,軟性電子產品有關...

等有空再補圖了.
本研究待國科會補助經 ...

嗯,基本上要送到國圖之前,你還是要加上英文摘要,我並沒看到,請補述。
再來經濟部今年的計劃,只要是ECFX受災產業(評估後有17個)相關的計劃,一概通過。
不必審查。
要寫計劃,要先了解需求,才不會做白工。

楼主:
回复 网友P:

好理家在小弟還唸過幾年書
附上中英文摘要
這樣也好,如果國內不接受就投到國外期刊

摘要
省電燈泡壞掉不亮似乎只有當作垃圾一途,對於地球造成負擔。本研究以拆解方式將省電燈泡內沒壞的零件代換其他顆省電燈泡已壞的部分來做維修,期望能為環保盡一分心力。
Abstracts
If a Compact Fluorescent Lamp (CFL) malfunctions, we could do nothing but end it as a waste. However, it cause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is study, we disassemble waste CFLs ,detect the good parts of one lamp,and to replace the bad parts of the other. After all these efforts we make, it is expecting that we could have a green future.

這個英文可不是亂掰的,偶綿叫做省電燈泡,英文叫做簡潔螢光燈泡Compact Fluorescent Lamp,偶的前言有提到它發光原理與日光燈相同,但外形更簡潔小巧,所以阿兜仔從這個方向取名
壞掉如果跟一般學生一樣用谷歌大神整段翻中文,它會給你翻成broken,不過broken也有打破的意思,所以偶用功能喪失或故障malfunction更為傳神
至於垃圾英文也有很多同義字,在這兒偶用廢棄物waste比較符合文中意境
end it終結它,這個用法連偶自己都要佩服了n_057|

ECFA相關議題待偶研究後再把它牽連進來

网友:
算實例嗎???
再多一些圖應該比較棒喔

网友:
如果改成 "壞掉的奈米光觸媒之省電燈泡以零件代換法維修之研究"國科會說不定會過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Rex Liu, bbs.pigoo.com/index.php, 咕咕叫科技大學

摘要

省電燈泡壞掉不亮似乎只有當作垃圾一途,對於地球造成負擔。本研究以拆解方式將省電燈泡內沒壞的零件代換其他顆省電燈泡已壞的部分來做維修,期望能為環保盡 ...

建議研究方法再增加如下:
1.因果關係
2.測量和關聯例子
3.測量品質效標(信度與校度)
4.抽樣
5.田野調查
增加您申請通過機率!

楼主:
不管世俗眼光,為了科學犧牲奉獻,做了幾次拾荒者以後,偶竟然發現7~8顆就有一顆根本沒壞就被丟了!
不曉得有沒有辦法轉化成研究經費說......

回复 网友Q:
偶不但要補圖,還要註明測試儀器,方便學者有興趣時,能夠確保重現性

回复 网友R:
奈米已經太多學者投入,偶想皮米picometer更能唬倒審查委員
而且光觸媒也退燒了
這樣好了,偶下個題目
以廢棄省電燈泡製備皮米級量子開關CFL之研究

回复 网友S:
滷雞蛋大大,被你發現偶引用您的文獻啦
偶綿科學的先驅
不管條件多麼嚴苛
先把成果搞出來
至於市場調查和怎麼大量生產以及scale up
交給工管界及產業界去傷腦筋了

楼主:
偶補了一些圖
為了讓大家看到看不見的真相
連燈管都打碎拆乾淨
結果現在手好癢呀n_073|
不曉得會不會水銀中毒
趕快洗手去

网友:
.......越來越像實例了~~~不過因該還沒補完吧......
我看完之後~~已經快笑趴在一旁了~~~~~~

网友:
如過做成可拆式燈管座的話~那賣省電燈泡商可能就少賺很多了~呵~:)

楼主:
回复 网友T:

蛤~還要補呀
偶不顧性命做研究(洗完手還會癢耶),把燈管打碎,已經獲得了重大的成果
西諺云:美好的仗,我們已經打過
為免多言顯得狗尾續貂
偶想就先醬子了
若是還有成果可以另寫一篇

回复 网友U:
如果連手機廠商都願意把充電器統一規格的話
您這個idea就有機會實現了
屆時省電燈泡壞了就可以跟日光燈一樣買壞的部分來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要補呀
偶不顧性命做研究,把燈管打碎,已經獲得了重大的成果
西諺云:美好的仗,我們已經打過
為免多言顯得狗尾續貂
偶想就先醬子了
若是還有成果可以另寫一篇

回复 网友U:
如果連手機廠商都願意把充電器統一 ...

.........不會這樣就沒了吧~~~~那~這還真的算不上論文呢~~~~~

說規格統一~~~其實~電路板~~都是通用的阿~~~只要電路板沒壞~~~燈管只要找到好的換過去就好了阿
這篇不就是要大家學會替換~~~怎摸只看到拆解與測量~就沒了~~~~~~~期待下次的準論文出現~~~~閃~~~

楼主:
回复 网友V:

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小弟忽略了結尾部份
OKOK
為了有始有終
偶再把結尾部份補一下,研究就完成了
也就是把兩種不同廠牌的燈管與電路板結合然後亮起來
等有空再搞
感謝口試委員順興大大的指導
您的意見使本研究更臻完美

网友:
今天去撿2顆220v功率21w省電燈泡燈管良好沒有黑頭
省電燈管跟一般日光燈管一樣沒有分110v/220v
把220v燈泡座裡面的電路板拿掉
在把修好110v23w的電路板塞到220v燈泡座裡面
(我用110v26w電路板接21w燈管只會亮燈絲部份,沒法全亮)
在把燈管接線與電路板銲好
插電就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W:

恭喜恭喜
讓我們用行動表示愛地球!

回复 网友X:
偶在樓上給樓下回復
來函知悉
貴單位若能提供大把銀子,絕緣問題實屬雞毛蒜皮
吾願體諒泡麵單位之經費不足,另覓有錢的大爺機構支持
PS:泡麵不要吃太多,傷身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假的.......這會有國科會的來看嗎?

按照這樣的格式,蠻有實驗報告的規範。
等於可以說是大家統一規範。

國家科學麵食沖泡研究委員會來函 : 由於此例拆解過程無法做到絕緣 有引起使用者食用時發生觸電之危險性 故本件不于核定補助!

网友:
回复 网友U:

以前有買過這種的,牌子是LANDIA.
很久沒看到了.....

楼主:
偶的結論寫好了,交換零件後點亮的圖也貼了,這樣應該算完成一篇研究了吧!

回复 网友Y:
偶在B?Q有看到不同牌的
它的插拔跟檯燈類似
不過價錢金架洗糾拍到頂......

网友(2010-11-12):
我看到你拿起子機拆時心想好工具,再看到你拿電鑽.我都替你捏把冷汗了,燈泡不要選歐x狼,用廖真的很差

楼主:
回复 网友Z:
還好還好
雖然體積差別比較大
起子機約1Kg
衝擊電鑽1.6Kg
都是牧田的

偶只把圖片的浮水印改成痞酷
圖片就在首頁那裡閃呀閃
真是不好意思n_020|

网友:
給你鼓掌加油哦,在這一定有收穫的。

网友(2011-02-02):
小弟我補充一下我的經驗 喔死郎 是因為用殘繞式一但電燈開關多次冷縮熱脹就接觸不良了,難怪沒達到6000小時就掛掉了, 電燈啟動時會對燈絲產生大的衝擊,燈絲斷掉燈管一定就不亮了.
電路還可以裝在一般的t8燈管上 20w一定ok可以使用,原理完全相同.
http://blog.yam.com/antlums23/article/27266268
http://blog.yam.com/antlums23/article/27680535
http://blog.yam.com/antlums23/article/27446450

网友:
給你拍拍手鼓掌.看起來不起眼的燈泡透過你的妙手回春.修好後又可以使用.diy的精神滿分

网友(2011-03-31):
回复 楼主:
請教雷大,銅絲接點的輸出須以何量測?因為有的基板需卸下銅絲後,方能拿起基板解銲更換零件,若反覆測試,銅絲拆拆纏纏,就斷了,所以想請教,有沒有不連接燈管的方法。
另請教DIAC的量測方法 ,敬請指導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A:
輸出的那兒,電壓高達500~2000V
一般三用電表沒法量那麼高的電壓,所以只能用代換法
怕銅絲斷了,可以用兩端有鱷魚夾的導線
DIAC,偶目前只會量電阻短路或開路,鐵定壞了

网友AB:
今天在網路上看到的資料
http://www.pavouk.org/hw/lamp/en_index.html#bigluz20w

燈泡原理圖

网友:
老兄~你殺雞用牛刀
一顆小燈泡  用那麼大支電鑽

楼主:
回复 网友AC:

大支電鑽可以練臂力

网友:
這樣也行..真利害..在這樣搞下去燈泡公司可能要倒閉..哈哈.

网友AD(2012-11-14):
我每次看到這一篇都會笑一次,因為真的........太好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我每次看到這一篇都會笑一次,因為真的........太好笑了!

不是請問會傳染嗎這篇比較好笑嗎?
還害老大衍生開個18禁版的idea,金拍寫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請問會傳染嗎這篇比較好笑嗎?
還害老大衍生開個18禁版的idea,金拍寫啦  ...

那篇是捧腹大笑,一舉改變我對化工人的刻板印象......

网友:
回 21樓
Abstracts
If a Compact Fluorescent Lamp (CFL) malfunctions, we could do nothing but end it as a waste. However, it cause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is study, we disassemble waste CFLs ,detect the good parts of one lamp,and [to] replace the bad parts [of the other]. After all these efforts we make, it is expect[ing]ed that we [could] may have a green future.
修東西外,有時也做校對,常被打槍。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今天在網路上看到的資料
http://www.pavouk.org/hw/lamp/en_index.html#bigluz20w

資料真的很詳細
太有心了n_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