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要求救了~~~~誰有120V450W直條燈管

楼主(2010-05-27):
我的預備雷射印表機.......可能因為我之前搬家....
把燈管給撞壞了.....想用~~卻不能使用~~~
由於我的EPSON EPL-5200只能拿來印普通的文字報表...
要拿來印圖形是不行的~~~因為~~解析度只有300DPI..印出來的圖形根本不能看
剛剛搬出EPSON EPL-5700要來印土砲電源電路圖.開機之後~~發現一直出現錯誤當機..
整台拆了~~~~整理一下...都沒有發現異狀..我把發熱組拆下....沒想到~~燈管...接觸點居然碎了......
難怪.....會當機.....而且~~~我本來有備品的....因~~之前的那一次搬家~早就~~~被清掉了......
先發求救文~~~看誰有~~~~我上拍賣找找看有沒有~~~

我剛剛好不容易把那台1916W給修好了~~很高興的說~~要印電路圖~~~居然出這種狀況....
高興不到半小時.......

這支發熱燈管~~~只要是A4雷射印表機的絕大部分都可以通用~~~~
有誰有報廢的印表機拆下的~~~賣我~~或是有新燈管的報個價吧~~~~

我補幾張照片...

楼主:
恩~~~半天過去了沒人回應~~~~
那台1萬多塊的彩色雷射多功能複合機在對我拋媚眼了~~~~~慘了~~~~~~~

网友:
去大陸好幾天都沒上來媽咪~明天幫你問廠商看看...

网友:
shunxing ..

在以下網址,有 5700 用的燈管,看一下是否你想要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042368839

楼主:
......挖勒~~~我找半天找不到~原來是標題不一樣~~~~~~~~
不過~~全新一支350元加個運費120元...470元.....我乾脆去回收廠找找好了~~~
暖器用的燈管也才150元價差也差太多了吧~~~(不過它卻不是直的...)

看樣子~~那台彩雷複合機~~一直求我把他買下去了..

网友A:
手上只有112V 1080W與112V 940W兩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只有112V 1080W與112V 940W兩支

我有一 支800W的....但那是A3在用的(太長了)~~~不然我早就給他裝下去了~~~

而且~~目前還不確定這台印出來的電路圖~~~碳粉的塗佈均不均勻~~~~

明天再看看~~要是沒有~~~我就把這台拆了~~當零件機~~~
只好把那台彩雷敗回家~~~

网友B:
花470就可完修,竟然不修...

要花上萬買彩雷? 頭殼有沒有燒壞啊!  不是要結婚,省點花...

网友:
哈哈,被罵了..

結婚後,花費更多了,真的花錢要有計劃了..

而且還要存小孩子的教育預備金、買新居的錢.. 負擔會變得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470就可完修,竟然不修...

要花上萬買彩雷? 頭殼有沒有燒壞啊!  不是要結婚,省點花...

就怕等等修好之後....印出來的電路圖不能用~~~那還不是一樣~~~
我用5200的印出來之後~~一個頭兩個大根本是可以說~~已經透光了....
拿來曝光~~~電路板肯定毀在我手上....

剛剛發現我丟在角落的C1100的彩雷~~~~正在研究他的故障原因~~~~~
能修好最好~~~~要是修不好~上面的加熱管說不定可以用~~~~

网友C:
我只有HP的LaserJet 1200....黑白的...印報告用...
不過不能拆...因為我還在用...
不過說真的,花470能修,我也不會花上萬再買一台新的...
至少我會先嘗試花470去修看看...
真的不行...還是不會去買新的...頂多花個幾千元買台中古良品來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是因為快結婚了,趕快花。
結婚後,就會像「水電工」大大一樣,還要跟小朋友預支

网友E:
C1100什麼問題?拿出來討論一下說不定就好了~~~但那台不能拿來印黑的..因為不夠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有HP的LaserJet 1200....黑白的...印報告用...
不過不能拆...因為我還在用...
不過說真的,花470能修,我也不會花上萬再買一台新的...
至少我會先嘗試花470去修看看...
真的不行...還是不會去買新的...頂多花個幾 ...

我~~~不想修的原因...是因為我本來就有一台耐用的雷射印表機...
沒必要再多花錢把這台修起來.....

不過~現在不修不行了~~~C1100那台彩雷故障原因太多了....
就算修好了~~~~感光鼓~~~與用完的3支碳粉~~~~全賣新的~~可以買一台全新的機器了.....

我把彩雷給分解了~~~那支加熱燈管......居然給我過長....明天只好來玩改裝了.....把那台5700給修好~~~
印印看~~~要是印出來~~解析度還不夠密....那我真的要給他敗下去了~~~~來個18期0利率每月也才600多元~~~
自己跟批發拿更便宜...但我不想一次支付那麼多錢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C1100什麼問題?拿出來討論一下說不定就好了~~~但那台不能拿來印黑的..因為不夠黑啊

被我分解了~~~~零件等著上網拍拿來賣了~~~~

那台不夠黑喔....那下面這台夠不夠黑???
SAMSUNG CLX-3175彩色雷射多功能事務機
我知道~~~這牌的黑色~~~可以印出跟相片一樣的品質了....層次分明...
但我比較需要彩色的~~因為已經被好幾個客人問~~~有幫忙列印彩色資料嗎.........

网友C:
列印彩色資料???
現在買台噴墨的很便宜吧???
還要請人幫忙印喔???
好一點的噴墨加上用好一點的紙,印出來效果不會輸給雷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列印彩色資料???
現在買台噴墨的很便宜吧???
還要請人幫忙印喔???
好一點的噴墨加上用好一點的紙,印出來效果不會輸給雷射啊!

噴墨喔...我旁邊就一台EPSON CX8300的高階機種~~~還有液晶喔~~~~
那台你猜猜~~~現在~~只剩下什麼功能....

网友F:
說實話,
好一點的膠片加上差不多的機器,
其實印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好,尤其是在細線时差別更大.
畢竟印在紙上和膠片上的結果是不太一樣的,
自己都在書局買一包150只是8張裝的來用,
另一包100張120的只是用來印一些線粗和測試用的,
膠片的落差其實還蠻大的.
不過也發現過只要噴墨調的好,一般膠片印出的效果
有時比雷射來的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說實話,
好一點的膠片加上差不多的機器,
其實印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好,尤其是在細線时差別更大.
畢竟印在紙上和膠片上的結果是不太一樣的,
自己都在書局買一包150只是8張裝的來用,
另一包100張120的只是用來印一些線粗 ...

要不是我那台噴墨的噴頭全塞了....我也很想用噴墨的...印出來還比我的雷射好~~~還抗UV~~~~~

网友F:
那你還是加油修好你的雷射吧
至少還有得用的,
自己也是兩台噴墨堵了,
所以也懶的用現在全換成雷射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還是加油修好你的雷射吧
至少還有得用的,
自己也是兩台噴墨堵了,
所以也懶的用現在全換成雷射在用了.

我噴墨印表機~~從高職用到現在~~至少換掉7台了吧...
早已經對噴墨失去信心了....都是阻塞~~~
HP的噴墨印出來的品質~~~說真的~~我還不太喜歡~~~
所以我也都不想入手HP的噴墨..
倒是客戶要噴墨印表機~~我都幫客戶買HP的...
畢竟塞了...換墨夾就解決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G:

剩掃瞄功能~~~

SAMSUNG的沒試過~~看看板上有沒有大大用過~~
之前賣C1100給做網版的客戶..他沒 說要用來曝光用...結果賣了後被唸到爆....後來換HP的雷射後才OK...黑色夠黑~~~
所以到後來養成了賣印表機就會留下測試頁來給想買的客戶看做個建意~~~

C1100光滾沒受傷的話只要把廢碳清一清再把計數器換掉就很好用...至於碳粉...買副廠的四支網拍不到三千就有了~~
C1100一些通病有電磁伐的問題和感應開關的問題.....不知道S大那台故障點是怎樣~~~我家也躺一台C1100~~
光滾是有了..但碳粉就沒錢買了~~反正還有台HP1200和RX430可以用~~~~

對於不常用的客戶我也是都建議用HP的.....墨水換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剩掃瞄功能~~~

SAMSUNG的沒試過~~看看板上有沒有大大用過~~
之前賣C1100給做網版的客戶..他沒 說要用來曝光用...結果賣了後被唸到爆....後來換HP的雷射後才OK...黑色夠黑~~~
所以到後來養成了賣印表機就會留下測試 ...

光滾有受損阿...要不然我怎摸會想把它給拆了......
而且你也說黑色不夠黑~~~那就分解它了~~~~
我知道三星的黑色~~超黑的~~~層次分明~~~賣了幾台黑色雷色大家都說不錯用
彩色~~我到是賣給學校一台~~~~只知道~~印照片超漂亮...沒印過黑白的~~不知道夠不夠黑....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噴墨喔...我旁邊就一台EPSON CX8300的高階機種~~~還有液晶喔~~~~
那台你猜猜~~~現在~~只剩下什麼功能....

鋪一塊木板當小板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鋪一塊木板當小板凳用

上面還放了一大堆雜物~~~~~

网友:
噴墨很難修,要莫不是雷射復合機太貴的話,我要雷色。
有沒有人要研發噴頭維修

网友I:
哇我那台hp-5000是a3的.不然拆給您.
我也再想說要用這加熱模組做返修台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哇我那台hp-5000是a3的.不然拆給您.
我也再想說要用這加熱模組做返修台耶~~

......去翻翻我在打屁的舊文...就是想要拿那一支800W的當反修台阿...那隻也是HP的....
後來經過~~多重考量~~~~~還是~~~~黑晶爐好用~~~
前幾天幫客戶處理空焊的CPU座..溫控設定在220度...上方沒有補助加熱...
把免洗助焊濟倒一堆進去..烤約15分鐘~~~~~
就這樣~~~~救回了一塊板子~~~~~過程~~因為客戶在這~~都沒拍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翻翻我在打屁的舊文...就是想要拿那一支800W的當反修台阿...那隻也是HP的....
後來經過~~多重考量~~~~~還是~~~~黑晶爐好用~~~
前幾天幫客戶處理空焊的CPU座..溫控設定在220度...上方沒有補助加熱...
把免洗 ...

我手上沒溫度錶.不知那溫度可到多少(hp雷射加熱模組)

网友:
慢了一天看到這篇文章, 不然就可以請人把5700帶去鹿港給shunxing

shunxing 我有一台5700 好的, 看看有沒有要來台中買零件順便拿?

网友:
昨天從工作桌底下挖到一台5200.心想shunxing.可以拆燈管看合不合您用.結果我拆的時後.加熱模組調下.把燈管給摔斷了.看來燈管與shunxing大無緣了

网友:
剛剛看了一下文您要買雷彩.我覺得要看需求.如果不常用到彩色建議不要買雷彩.買單色就好.因雷彩碳粉很貴.且碳粉夾也有時效性.因裡面那隻廢粉刮刀太久會軟掉.這時就要在去找刮刀了

楼主:
你這支燈管....壞的位置跟我那一支一樣阿.......
其實..燈管長度一樣都可以代用的....只差別加溫速度快與慢....

PS:..剛剛裝兩台分離式冷氣回來...我已經快中署了....累死我了..

网友J:
溫度不夠的話, 碳粉附著力會變差
用手摸會掉碳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溫度不夠的話, 碳粉附著力會變差
用手摸會掉碳粉

用比較低的W數~~不要低過頭~~~都沒差~~~因為~~溫度的控制不在於幾W~~~
而在於~~~它表面的溫控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