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教>熱風槍達到預定溫度的時間..

楼主(2010-05-27):
想請問一下有熱風槍的朋友..

你所使用的風槍到達預定溫度的時間..

測試條件:

1. 開啟熱風槍電源
2. 達到預定溫度的時間

以我的 Atten 858D+,溫度設定為 318 度,打開熱風槍電源,到達 318 度,約 30 秒..

THKS..

网友(2010-06-28):
我用的ATTEN 850D我沒測過預定時間,反正你用久了你用手去感覺有沒有到逹預定溫度就好了,我這台買了五六年了吧天天在用都沒壞過,只是這在高雄買的當初買了快6000元好貴,但是早就把工具的錢賺回來了,後來又買了其它熱風槍,我現在共有六支熱風槍,依照不同需求去使用

网友:
高雄買..6000元~~ 算便宜 ~我在台南看到 賣 快一萬
雖然不能跟對岸的價位比(20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