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開機 逼聲不見了

楼主(2010-05-27):
請各位大大
我的主機原本開機有逼一聲
但是最近不知為何開機都沒逼聲了
鋰電池也換過了 POWER也有拿別顆測試
問題還是存在 請問該往那方向去檢測
麻煩各位了

剛忘了說還是可以正常使用
指示想提早找出問題
版子是MSIㄉ

綠色圈起來那邊最大科的正方形ㄉ(這部分都會發燙包含電容)

网友:
請先檢查記意體是否接觸不良或顯卡金手指部份先作清潔,或以最容易的方式直接將記意體拆掉然後開機,看看是否會自檢而有ㄅ一ㄅ一聲。

网友:
現在可開機嗎?只是沒有開機時 "嗶" 的一聲..

若是,應該朝主機板上或主機外殼上的喇叭上著手.. 順便檢查一下接線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是我,會先檢查是否PC喇叭壞掉了...
如果PC喇叭是好的,才會去查其他部分...

网友:
B一聲代表通過POST程序...沒有B代表自檢程序異常..

若你有除錯卡可以直接上卡看故障碼,若無卡則先確認PC小喇叭
、蜂鳴器OK(免的是這些玩意壞才沒B),然後把記憶體、顯示卡(
若有的話)取下用2B鉛筆橡皮擦擦亮金手指。

然後用毛刷清理主機板上頭的灰塵,尤其是DIMM插槽裡的,也可以
用電錶的錶筆畫一下插槽去除氧化物,然後重新裝回顯示卡、記憶體
試試看狀況是否改善...

PS.我假設你CR2032電池有電且jumper設定正確

楼主:
另外再問個問題
我用手摸R25會很燙
附近電容和MOSFT摸也很燙
正常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誰會知道R25在哪裡?附近的電容、MOS又是在哪裡?

問題頗沒頭緒的,未說明型號,問題狀況能夠盡量描述清楚,也可以加上您的處理動作,這樣大家才能幫您抓問題。

楼主:
一顆蠻大刻正方形黑色的 上面標R25
AM2的主機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顆蠻大刻正方形黑色的 上面標R25
AM2的主機板

貼個圖吧,這樣各位大大才知道你在說什麼!
憑空想像R25............

网友:
那是密閉式電感,電感發燙,表示有大電流經過,重負載。

那邊屬於CPU供電部分,單獨一顆電感發燙,表示該部分散熱可能不夠完善,或是該相位供電,與其他相位有些微差異,造成整個負載電流全部由其承受。

网友:
我怎麼看~~~這篇都在雞同鴨講?????
問的人~~明明就說可以開機沒聽到逼聲~
也有人提供正確的檢查方式了....
但問的人卻~~~往不相關的地方查????
這是什麼情形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既然他提出其他問題,也僅能針對他的問題,進行問答囉!

解鈴還須繫鈴人,原本的問題,就僅能靠他自己抓回去囉!

楼主:
哈 我想版子那部份發燙有點異常所以就順便問一下了
聲音部分我換過還是沒聲音
記憶體都有抓到 --->有可能是這問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s8752199大,您可以將記憶體通通拆掉,開機看看,看會不會嗶嗶叫。
如果不會,代表蜂鳴器的相關電路有問題。

楼主:
記憶體拔掉沒聲音
這該不會是版子快掛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想要說的是這裡沒辦法幫你無中生有,不可能靠嘴巴講講
就可以敎你"修主機板"。你必須有一定程度的知識、觀念才
有辦法做故障排除....

電腦可以用嗎?.....可以用不會B也不會怎樣...

B聲是協助技術人員故障排除判斷用的,既然你不是
技術人員那就對你沒意義..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通常喇叭電路,都會透過電阻、電晶體,簡單成為推動電路,由IO經過電晶體,間接推動喇叭,一但電晶體損毀,便會造成沒有聲音的窘境。

楼主:
這裡有規定要有"一定的程度" 才能發文嗎???
而且我也說 原本是有 現在是沒有
不懂才來問的 懂的話 我幹麻問
難道覺得異常也有錯嗎??

网友:
沒有....就是沒有規定才麻煩....

就像710蓋子的故事...

做算數要先會加、減、乘、除....否則你如何運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報告a471大大:
加,減,乘,除四則運算我都會,可是把它們湊在一起,我就頭大了
就好像電阻和電晶體,把他們分開來都我都OK!可是兜在一起用就撒謀帳了!
嗯!剛回到家就火氣這麼大,一定是在外面受到欺負了,沒關係!回來媽咪這裡就好了

710蓋子的故事...
這是啥故事........................真好奇....................來去找找看!咻.......................................
.
.
.
.
.
.
.
.
.
咻.................................我回來了,找到710蓋子了。

网友:
呵呵~~電腦沒嗶嗶聲啊!
請問...電腦的小喇叭線有接嗎??是否有換過小喇叭測試呢?

P.S我講的是下面這種哦,而不是聽音樂用的那種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記憶體拔掉也沒警告聲音,一般我會比較偏向Buzzer故障而已,如果只是它有問題,當然更換Buzzer就是唯一的選項,如果更換後還是不會叫,應該看一下使用手冊,主機板上面是否有JUMP需要短路BUZZER才會叫,如果也沒JUMP的話,要是我就會不管它了!

网友F:
之前有遇過相似的情形~也是微星的~發現是南橋快掛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之前有遇過相似的情形~也是微星的~發現是南橋快掛了~~

這句是原PO想問的解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句是原PO想問的解答吧!!

嗯!這個答案真好!
這句是原PO期待的解答吧!!

网友:
bios先恢復初始值看看

楼主(2010-07-01):
謝謝各位 今天回來 才發現好像有願意幫忙的人
我的板子MS7270 南北橋合一的 待機溫度58 (摸個一兩分 會覺得燙手)
BIOS已經試過了 阿水大的那張圖也有試過 還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