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顯示卡 NX7300GT-TD128E 電容值

楼主(2010-05-28):
這張顯示卡 NX7300GT-TD128E 朋友託我修的,但原來電源部的電容被拆了,無法得知其值..

請有這片卡的朋友告知一下,以下附圖紅點處的電容值大小(共七處):

THKS..

网友:
我沒有這張卡,是在網路上找到類似的文章,裡面有固態電容獨照,但只缺右上方那顆固態電容沒拍到。

類似文章網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哦,至少解決了大部份的問題..

右上角那顆應該也是 1500/6.3 的..

THKS..

网友:
那邊全部都是GPU供電的濾波電容。
比照CPU供電,使用大概的電容,就可以解決了。
右上方的電感,也太恐怖了吧!被撞壞了。

网友:
剛好我也有一張 給你參考

這片之前是爆一堆電容 丟回去微星處理~~
他們換電容不用摳摳~~全部換新電容
目前測 試 ok

整張圖

整張圖

右上

右上

左邊

左邊

网友B:
我這正好有一片待修件NX7300GT-TD128E 可供參考

有470uf / 16V  × 4
1500uf / 6.3V  × 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這正好有一片待修件NX7300GT-TD128E 可供參考

有470uf / 16V  × 4
1500uf / 6.3V  × 6

感謝大家的幫忙..

大大這片幾乎壞的地方都和我的一樣..

网友:
一 一這代表有可能  附近的溫度長期高溫  電容太熱想脫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