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動畫檔撥放的連接方式請大家入內參考

楼主(2010-05-28):
只要下面這一段內容其他刪除
下面就是我上面照片的流程貼出來的範例
http://www.youtube.com/v/ydGXB-pHPfw&color1=0xb1b1b1&color2=0xd0d0d0&hl=zh_TW&feature=player_embedded&fs=1
下面的方式一般會員因該可以用..剛剛測試之後沒問題了
http://www.youtube.com/v/ydGXB-pHPfw&color1=0xb1b1b1&color2=0xd0d0d0&hl=zh_TW&feature=player_embedded&fs=1

网友A:
報告,從free 之後沒有您那幾個按鈕
也試過直接打標 falsh  不過沒有用

我想那是權限的問題,我不是烏骨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告,從free 之後沒有您那幾個按鈕
也試過直接打標 falsh  不過沒有用

我想那是權限的問題,我不是烏骨雞啊~

那把他改成下面這格式
 網址貼在這
[]這框要改成小寫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來是這樣喔,難道順興大看不到
拍謝拍謝~

又學了一招~

网友:
原來如此  -----  沒有用過!
看到有些大大貼過,感到很好奇
經過shunxing大圖文指導,學會了!

网友(2010-07-11):
至頂 往上用力推!!!

感謝順興大的教學.

网友:
我沒試過視訊檔耶,馬上來去找一個貼看看n_061|

网友:
原來要用Media 呀.
難怪前陣子我試到翻過去 都試不出來~

网友:
有點複雜n_124|

网友:
我覺得還是建議把語法標籤按鈕開放給一般等級使用才是最好的方法
雖用media可播放,然這部分禁用flash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