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華碩P4P800-VM晶體燒掉了

楼主(2010-05-28):
各位先進好:
       小弟一塊華碩主機板有一顆晶體燒了,請有該片板子的大大幫我看一下編號,還有請問它能代用的料號?感謝!

网友:
貼錯地方囉!
看看零件標示是不是Q,如果是Q,應該是MOS,量一下S極,是不是與風扇插座的中間腳(+12V)相通。
如果是,隨便找一顆MOS就可以代用了。

楼主:
嗯,謝謝S大提醒維修方向...來去試試
貼錯地方請版主見諒....

网友:
AP3310H - P-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网友:
請問一下開版大,第一張圖cpu座裡面最大顆黑色零件,是什麼編號
我的12v短路爆了,已經看不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A:

ㄧ顆鉭質電容。
負責CPU供電濾波。

楼主:
回覆#4:
          感謝熱心題供資料,謝謝!

回覆#5:
     拍一張照片給你參考:

网友:
感謝j大和s大熱心幫忙,謝謝!只是我的主機版是p4p800-se
我找到的零件標示為2v100下面是s3371不知道是否一樣?

楼主:
回#8,390大:
   沒錯,我手上也有一片P4P800-SE的板子,如下圖~~~沒錯!圖片中,2V100字樣中的"1"很小,照片看不太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8,390大:
   沒錯,我手上也有一片P4P800-SE的板子,如下圖~~~沒錯!圖片中,2V100字樣中的"1"很小,照片看不太出來....

感謝john_avatar大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