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電源閃一下就不動

楼主(2010-05-28):
新主機板有何原因會造成主機板短路現象?靜電過多短路?還是使用者記憶體沒插好造成短路元件擊穿?
此種現象會幾天後元件才故障嗎?還是馬上發生後就一定開不起來?

從圖片研判感覺有燒毀,檢查電源供應器又都正常,電源12v不插電cpu跟電源正常運轉.cpu與原先安裝之記憶體也都正常.

注意看綠色框內的外皮有過熱捲起,藍色框內的外皮都很正常

翻開主機板背部感覺有什麼東西溶解露出

終結....太扯了,一直以為主機板或POWER方面問題,沒想到竟然是CPU 內裂肉眼看不到,重點是要壞不壞的有時可以開啟有時不行才會誤判.

网友:
元件的熱度感覺是元兇之一,可以看大大小小的機房都冷的要命.當然靜電也要看環境且跟個人操作主板一些保護有關,螺絲起子頭有磁性,對主板剎傷力蠻大,因為曾經在燦x工作過,客人拿東西來退,可是實體店面東西好的無法讓客人退,所以就幫客人用賤招,送電螺絲起子在元件附近掃一下就壞了,這様場商就給退了.不過大家千萬不要用哦,因為那是萬不得以才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個使用者連續兩塊不同的主機板新的舊的都是這樣壞的,而且壞的狀況都是一樣,最後就是閃一下主機板掛點.

网友:
必須檢查他的power、機殼,曾經聽聞,有使用者沒有注意銅柱擺放位置,硬是把主機板裝上去,自然燒毀。
都壞同樣地方,還有一個可能性,他的power,肯定有問題。

网友:
檢查他的PSU是否為雜牌爛貨......以及系統需求是否超過PSU
所能負擔的瓦數(高檔高耗能設備用低檔雜牌PSU).....

你沒檢查ATX12V插作的對地電阻嗎?

PWM電路故障的明顯症狀是

一按下POWER SW鈕風扇轉下就停(PSU進入短路保護狀態)

如果不插ATX12V就可以啟動主機板(CPU風扇轉)但無法運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教一下這方面問題比較可能出在哪?比如說人為方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這方面問題比較可能出在哪?比如說人為方面?

有時候是PWM電路中的電容(CPU插座四周)鼓包、漏液,導致濂波太高
然後MOS管負荷大就燒壞短路了....可是你這張板電容"似乎"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是一張新主機板,因為舊主機板也是因這樣而掛點,使用者不跟你說原因你又一直找不出到底是人為還是自然災害,
不然怎可能不同主機板發現同問題存在,我查過power都很正常,電腦外殼跟開關的每一處都沒問題,但是已發生第二次到底是啥原因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是一張新主機板,因為舊主機板也是因這樣而掛點,使用者不跟你說原因你又一直找不出到底是人為還是自然災害,
不然怎可能不同主機板發現同問題存在,我查過power都很正常,電腦外殼跟開關的每一處都沒問題,但是已發生第 ...

誰知道,範圍很廣......不然你實驗看看,看在你那會不會掛

你拆開他PSU看過?PSU正常你怎麼查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唯一能夠先建議的是,板子換掉,power換掉,換新的板子時,不要給使用者自己裝,幫他裝,在他面前裝,問題不要重現。

這板子可以先簡單檢修看看,看問題大小,再決定要不要修。

网友:
曾經遇到一個非常省料的機殼....那塊背版鎖上後會貼在主機板上,整個是有弧度的,該不會是阿斯了吧?
那次那塊我是拿主機板的防靜電袋墊著鎖上去.....醜到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誰知道,範圍很廣......不然你實驗看看,看在你那會不會掛

你拆開他PSU看過?PSU正常你怎麼查的?

因電錶還沒到手,拆開power 檢查所有零件跟電路並無燒焦,使用一般測試電源用的卡測試都正常,
將power拿到別主機板也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唯一能夠先建議的是,板子換掉,power換掉,換新的板子時,不要給使用者自己裝,幫他裝,在他面前裝,問題不要重現。

這板子可以先簡單檢修看看,看問題大小,再決定要不要修。 ...

我是怕他拿另一支記憶體亂插出狀況,因為他的記憶體並沒有附上,問他如果不誠實跟你講你又找不出證據證明到底是人為還是意外.
像前幾天有個人拿了快9年多的電腦來給我修,還說的一副電腦都無狀況一樣,使用者很多都不老實,經檢測後發現主機板與power一堆電容爆漿,
硬碟也一堆壞軌,太多問題修起來不划算最後無法維修,他竟然說已經有買新電腦了舊的報廢好囉......唉....白忙一場.

网友:
回复 网友G:

記憶體的因素應該比較低,小弟我覺得機殼的問題還是比較大。

9年多的電腦,大概是P3或是P4初期的板子吧?拆料還不錯。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本主題討論的是新主機板可能會因人為問題造成
至於9年多電腦那是另一個客戶,只是這種客戶有點糟蹋人的感覺,他自己有買新電腦了也不早講,
害我查了3個鐘頭發現問題一堆,學經驗呀~~
早知道我就不幫他看了,一般過5年以上除非很頂級的不然幾乎沒有維修價值.想當個文書機都很難.
大大你猜對了是P4-1.5 ,256mb-RAM,40G-HDD,....技嘉的主版
你三伯那台有需要料嗎? 哈...欠料在說囉

网友:
回复 网友I:

的確!太老的電腦,修起來,還是很慢。

小弟我三伯父那塊板子,我是等待機緣吧!.....並沒有太大得失心,或許哪一天變成廢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三伯那塊是啥問題找出沒?

网友:
回复 网友K:

有啊!
在維修實例有說明。
http://bbs.pigoo.com/thread-20978-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