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705液晶開機一下後畫面變黑屏

楼主(2010-05-28):
BENQ T705液晶開機一下後畫面變黑屏,剛拆開時電容有鼓起全部換上結果還是一樣開機一下馬上變黑屏,有測一邊高壓電容正常(藍色圈圈),
想請問還有要注意其他哪些可能故障部分,謝謝指教。
http://tommyvoka.myweb.hinet.net/001

网友:
燈管可以的話檢查一下~

网友:
板子背面的MOS貼片測量一下
看是不是故障了

网友:
變壓器補焊和mos檢查

變壓器補焊和mos檢查

网友:
背板上的5707以及9024檢查一下,爬一下文應該會有很大的收穫,著個問題大致上5707短路9024也一樣,3A保險絲也會燒毀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塊沒有5707及9024,保險絲檢查過正常

网友(2010-06-29):
我也有跟你一樣的情形
版子也是同一塊
請問樓主問題解決了嗎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謝謝囉

PS: 我換了全部的電容跟5A保險絲還是會突然黑屏

网友(2010-11-08):
F801的保險絲有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