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三洋液晶電視SMT-32LC1

楼主(2010-05-28):
此一機型視訊盒是外掛的,故障情形為接電腦時正常,看電視時無聲影背光有亮,有時又有畫面但會閃
動或畫面干擾紋波,因接電腦正常判斷為視訊盒不良,經測量U8 (MM1117DTA)5V穩壓IC輸出端剩下2V左右電壓,且基板有發黃現象,更換U8 IC後正常,為了預防溫度越高容易引起U8
(MM1117DTA)穩壓IC不良,因此追加散熱襯墊(外型類似泡綿)將U8熱源導向外殼散發掉,經3小時疲勞測試後正常”完修”
因維修時未帶數位像機,因此沒有圖片可看,抱歉

网友:
這型我也有一台
我掛在主臥室自己晚上看
到現在還沒發生問題
應該要注意注意

网友:
這已經算是通病了.......
不過~~~我遇到~~都直接改公版拉~~懶的修了~~
這型的一但出現故障~~~修好之後~~~不到半年又給你壞其他的...
很難跟客戶交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一機型視訊盒是外掛的,故障情形為接電腦時正常,看電視時無聲影背光有亮,有時又有畫面但會閃
動或畫面干擾紋波,因接電腦正常判斷為視訊盒不良,經測量U8 (MM1117DTA)5V穩壓IC輸出端剩下2V左右電壓,且基板有發黃現象,更換U8 IC後 ...

S大認為
這型的一但出現故障~~~修好之後~~~不到半年又給你壞其他的...

增強散熱後的溫度是否低到能延常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