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 937A 燈不亮但有畫面(已解決)

楼主(2010-05-28):
我修到一台CMV 937A,開機無畫面,用光照了一下螢幕,有看到畫面,拆下高壓板修理,發現有電容報掉還有燒壞的IC,馬上動手換電容跟IC,試點了一下 還是一樣燈不亮,以後是燈管問題~點燈測試一下 燈管沒壞,奇怪了 ~還是高壓板問題嗎?如下圖,紅色部份我都有換過了,綠色部份都有拆下來量 沒問題的,黃色部份電壓輸出正常。就是找不到原因為什麼燈點不亮但有畫面....有大大知道要往哪個方向查嗎?

网友:
pala1977大  背光有沒有閃一下?  要不要順便檢查保險絲跟升壓變壓器?

楼主:
保險絲沒問題,畫面也沒閃一下  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請往PI板上的INVERTER追電路~  先查Vin 再查 ON/OFF

過壓或過流至少燈管都會亮(除了燈管壞掉)~

网友:
有先測試燈管是否為好的嗎
燈管測試器也是必備的喔

网友A:
沒閃...
保險絲有兩個...
如果往inverter的保險絲確定是好的...
那...檢查一下變壓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閃...
保險絲有兩個...
如果往inverter的保險絲確定是好的...
那...檢查一下變壓器吧...

大大們 我有說了 點燈是ok的 燈管沒壞~~我也想知道怎麼查變壓器 可以教一下嗎?

网友B:
你的台 CMV 937A  的 PI 版 跟我修的不一樣 ~真奇怪 ~
我修的是 L 燈管的 ~  點的PI 不是這種 ~
你可以照一張..面板的圖嗎?

楼主:
這台我已經完修了~結果找到是PI板後面有一個貼片式保險絲燒掉~~換上後就可以看到畫面了,但開電源時 畫面還是會微閃一下 就像是電容小暴掉那種的震動,不是滅掉喔~~電容都全換過了 還是一樣~~無解.....目前還是試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台 CMV 937A  的 PI 版 跟我修的不一樣 ~真奇怪 ~
我修的是 L 燈管的 ~  點的PI 不是這種 ~
你可以照一張..面板的圖嗎?

是的 我這台不是L燈管~~修過很多台 都是這樣 有的是L 有的是一般的~~見怪不怪了~

网友(2010-07-24):
換了一堆電容,我還是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