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eove17.4"液晶開機出現直纹(已退修)

楼主(2010-05-28):
第一次看到的牌子=.=
故障如下圖 真的頭很痛不知道該從何下手
麻煩各位大大可以教我 該從哪開始檢修
還是說這台我該丟回回收廠QQ
感恩

它的銘牌

它的銘牌

一開機畫面算正常 但訊號沒進去

一開機畫面算正常 但訊號沒進去

然後變黑屏

然後變黑屏

接下來就變直纹

接下來就變直纹

背面全圖

背面全圖

A/D全圖

A/D全圖

网友A:
這款螢幕當時也算不錯的品牌,尤其您的又是當時高階的X系列(除D-SUB/DVI外還有兩個VIDEO輸入),用的是富士通面板(所以才會有17.5這種怪尺吋),這種問題可以先檢查AD上電壓有無異常,軟排屏線很脆弱,拆要很小心,先壓看看畫面會不會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款螢幕當時也算不錯的品牌,尤其您的又是當時高階的X系列(除D-SUB/DVI外還有兩個VIDEO輸入),用的是富士通面板(所以才會有17.5這種怪尺吋),這種問題可以先檢查AD上電壓有無異常,軟排屏線很脆弱,拆要很小心,先壓看看畫面會 ...

狼大這亮線不是面板故障嗎?....之前資料有看過說這屬壞屏

网友:
因為這屬於TTL面板,若是有鬆脫也可能會這樣,所以可以先試試壓接頭是否有幫助,若是壞屏就比較可惜了。

网友:
 這台我之前也處理過一台.跟您的狀況有點類似.
看到了嗎?高壓板改公板
虹線部份.我比您嚴重(當初忘了拍照).清潔排線.MCU補焊
正常
使用手冊
MLM-005900A Tc.pdf (527.84 KB, 下載次數: 103)
PS:蓋後蓋要小心推.密合度太好.會撞到屏線.拔VGA線時.記得先關電源.

网友:
osd 可以操作嗎?可以的話先做RECALL看看。

楼主:
感謝狼大回覆
剛剛我有去量A/D上電壓 有一處我覺得比較奇怪 下圖中我用紅圈處(2個)
一開始開電源為5V  可是我一接上訊號線他們就會變1-5V間抖動
請問這是正常的嗎?還是有問題才這樣的?感謝喔

网友:
那顆應該是MCU用的Serial EEPROM,測量電源腳VCC電壓應維持於5V,其他腳(DATA/CLK等)則有變動可能。
也可檢查面板電源及其他三端子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這台已超出我能力範圍 感覺不是那麼好修只好退修 等待回收
謝謝各位大大教導

网友:
版大若要考慮回收
可否讓小弟以回收價跟您收購呢
想說買回來練練看n_064|
剛好都在彰化

网友:
感覺是ad出問題
因為你的osd顯示就已經不正常

注意到是稀有的台灣製造